請問一下【Dell-760】商業桌上型主機外殼~如何打開?

楼主(2015-12-17):
請問一下【Dell-760】商業桌上型主機外殼~如何打開?

我前幾天~ 花了一千多元~ 買了一台【2009年】 dell  的【桌上型主機】。。。買來當文書機
但是 硬碟只有80G~  我想把它換成 250G 或320G的硬碟!!
現在咱的問題是~ 打不開它的主機外殼。。。。
=======================================================

剛才 看了一篇網路文章。。。結果把一個有【鑰匙孔】旁邊的【塑膠的把手】給扳壞了。。。。。如上傳的圖片。。。

請教pigoo網友。。。如何【正確的】打開DELL  760主機外殼。。。。
==========================
型號如下。。。。
DELL OPTIPLEX 760 主機
主機尺寸:40x36x【11cm】

這款主機厚度。。只有【11cm】。。。比較薄。。。而一般主機外殼是18cm...

网友A:
我有一台790的,打開過好幾次,應該是從如附圖箭頭所指處向上向後提即可開啟邊蓋,你是否找錯位置了!

网友B:
你抽斷掉了....

步驟是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790的,打開過好幾次,應該是從如附圖箭頭所指處向上向後提即可開啟邊蓋,你是否找錯位置了!

有點 難【向後提】。。。我試了好幾次【都拉不開】。;請問您一下。。。這台主機【除了 3個螺絲之外】。。。還有其他的卡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抽斷掉了....

步驟是123

英文 看不太懂也。。。有沒有中文???  【抽斷掉了】...那個【藍色箭頭】。。。是要【往那個方向】拉嗎?? 我用5kg的力量~也拉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點 難【向後提】。。。我試了好幾次【都拉不開】。;請問您一下。。。這台主機【除了 3個螺絲之外】。 ...

按理說,DEll 的機子很好拆的,我公司有兩台780 的,我明天到公司看看再告訴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文 看不太懂也。。。有沒有中文???  【抽斷掉了】...那個【藍色箭頭】。。。是要【往那個方向】拉嗎 ...

在以下影片 00:20 有如何開啟的介紹,你參考一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qPj_1wGG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以下影片 00:20 有如何開啟的介紹,你參考一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qPj_1wGGM ...

哈~~~超輕鬆就打開側版

來人阿讓專業的來~~~雄爸爸砂輪機伺候!!

如果再不行,我商請老大派學姊出馬........砲~彈~大~剁~刀

楼主:
謝謝C大。。。
我打開了。。。
ps:要對著【剩下 半截的【抽】】~ 按下去之後。。再拉開……………………^-^

ps:我來回 試了10次~ 如果用【A】【一字起子】~來拉【鎖孔的標誌】~只要用1kg的力氣!!
如果用拇指的力氣~來拉【鎖孔的標誌】~瞬間的力氣大約要2kg~2.5kg的力氣!!

準備換下 80G的硬碟。。。。。

這個【升级硬碟 CPU 】的視頻 也不錯。。。可以知道拆硬碟 與光碟機的 卡楯在哪裡^-^
Dell Optiplex 745 Budget upgra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LkqNodm4
9:32 拆下硬碟

楼主:
我這台【2009年製造】dell  雙核桌上型電腦~文書機~它的規格~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露天與yahoo網站。。有很多老闆。。都有在賣這款電腦。。。

ps:這款電腦的特色。。。
【A】因爲是 商務型電腦【有內建 0.25watt小喇叭】。。。跟筆電放出來的聲音差不多!!如果是學生。。。可以省下300~400元買喇叭的錢!
【B】可以直接用KTV麥克風錄音[需要大轉小的電腦轉接頭]。。。
【C】厚度只有11cm.....一般可以2台【疊起來】變成22cm!! 放在桌面上很省空間!!比較好看!!
如果是一般主機規格【厚18cm】..堆疊起來。。。比較難看!!

我錄的聲音。。。在【錄像4_dell-7600介紹c。rar】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2.8 MB, 下載次數: 7

bglmlm的屏幕錄音

3.6 MB, 下載次數: 3

bglmlm的屏幕錄音

网友:
每次拆這種公司的機子有特別設計的,都像是在考試一樣

网友:
DELL 的電腦,公司有幾台,設計上幾乎是零工具拆卸。但討厭的是,都和儀器 & 操作軟體綁定規格,用一般PC灌軟體,操作上總是卡東卡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