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L2045W Q4三腳貼片零件求助 20吋LCD 主板(PWB-1120-01)

楼主(2015-12-17):
HP L2045W主板正面照

HP L2045W主板編號

HP L2045W主板編號Q4三腳貼片

HP L2045W主板編號Q4三腳貼片近照

這台的故障情況是:主板5V到邏輯板電壓只剩1.6V,量測到Q4這顆有問題所以造成螢幕出現白屏~
因為量測主板這顆Q4,3腳正向及反向都導通,想把故障零件更換但小弟愚笨實在找不到印字對應的零件編號,也怕買錯裝錯導致故障擴大,因此向各位大大求助~
上面的印字橫向是 A1DA 之後直向是 1Y  ,麻煩各位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A:
查SMD的CODE我最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SMD的CODE我最不行...

大大沒關係的,有心最重要~其實這個短路也行,只是把保護去掉了不太好,那是實在不得已的作法~

网友B:
這一個是P MOS
若是不好找,
你這塊主板,也可以用SO8的封裝來替代
電視廢棄主板上找一ㄎ替代即可…

网友C:
應該是這顆吧(Page6有編碼原則)
MOS A1xx(SOT-23 P).pdf (599.79 KB, 下載次數: 34)

网友A:
昨天我查A1都說是電晶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查A1都說是電晶體

如果只有A1(2碼),大都是電晶體沒錯,A1x~(3碼以上)就不一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個是P MOS
若是不好找,
你這塊主板,也可以用SO8的封裝來替代

j大謝謝您的回覆~這顆廢板還真的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這顆吧(Page6有編碼原則)

b大感謝喔,來下載這珍貴的資料也順便填充我的電子資料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查A1都說是電晶體

a大,您也幸苦了,查資料需要花時間~謝謝您的幫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j大謝謝您的回覆~這顆廢板還真的找不到

小冬瓜大,
我記得你跟我是同鄉嘛,來,這裡有賣,-20V/3.7A應該可以湊合著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71812784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冬瓜大,
我記得你跟我是同鄉嘛,來,這裡有賣,-20V/3.7A應該可以湊合著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 ...

是啊,同縣市~感謝大大幫忙啦~~~

网友D:
Q4上面有個IC3,可以利用這個位置裝上
外型為SOP8,單P通道的MOS,廢板上面
肯定可以拆到,如果沒有單P通道,也可以
用N+P或是雙P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Q4上面有個IC3,可以利用這個位置裝上
外型為SOP8,單P通道的MOS,廢板上面
肯定可以拆到,如果沒有單P通道,也 ...

恩恩~感謝海洋大大的說明~
對喔,都沒注意到八腳的那顆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感謝海洋大大的說明~
對喔,都沒注意到八腳的那顆也行~

早就跟你說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跟你說了啊…

拍謝,沒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