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42LD6開機有時有聲有時無聲

楼主(2015-12-18):
各位前輩大家好.新手遇到一部三洋42LD6開機無論用數位台或AV2都是開機有聲
再從開機有時有聲有時無聲.

品牌機種

品牌機種
品牌機種

內部

內部
內部

電源

電源
電源板1000/25換新

邏輯板

邏輯板
邏輯板

主機

主機
主機板發現470/25.220/25爆裂.已換新
請求各位大大指點.謝謝

面板

面板

网友A:
我有一台SANYO SMT-32LD3跟你的主板外觀看起來差不多
狀況是TV、D-SUB、HDMI開機通通無聲,後來試出熱插拔視訊盒再開機有聲音,但關電再重開又變無聲
後來查到MSP3425G有音訊進去,但喇叭那路沒輸出,耳機那一路有輸出,耳機線拔掉也沒用,進工模重設也沒用(MENU/視窗/向右鍵/1979)
控制信號看起來也應是喇叭輸出,找半天也找不到24Cxx(N105)可以重燒,想說自己看,懶得買MSP3425G來試換,
就將送至耳機輸出與喇叭輸出接在一起(圖二紅線處),本機無法調音量,接第四台數位電視盒剛剛好湊合著用(外部控制音量)

网友B:
主機板電容全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SANYO SMT-32LD3跟你的主板外觀看起來差不多
狀況是TV、D-SUB、HDMI開機通通無聲,後來試出熱插拔 ...

感謝benson大的提供寶貴資料與方法,這部是沒聲音時耳機也是無聲的。謝謝您。線路圖會比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電容全換就好了

感謝jackhiphop大提供方向,會換換看是不是真的可以修好,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jackhiphop大提供方向,會換換看是不是真的可以修好,謝謝您

W大,
換完電容修好麻煩再跟我說一下.T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
換完電容修好麻煩再跟我說一下.TKS!!

benson大如果能提供較小範圍,新手會更感謝您,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benson大如果能提供較小範圍,新手會更感謝您,謝謝您

因為我現在那台是跳線後裝回放在房間接數位盒控制音量在看,
各路輸入有試過聲音都ok,表示前端聲音切換選擇及後端聲音功放應沒太大問題,比較建議從MSP3425G & BH3547周邊先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我現在那台是跳線後裝回放在房間接數位盒控制音量在看,
各路輸入有試過聲音都ok,表示前端聲音切換選 ...

感謝benson大再度的指導,謝謝您。新手再努力看看。

楼主:
在jackhiphop大與benson大兩位前輩的指導下之,這部電視終於修好了,幾乎所有電容快換完
才修好,謝謝您們提供寶貴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
換完電容修好麻煩再跟我說一下.TKS!!

benson大您好:已修好了,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benson大您好:已修好了,謝謝您

恭喜完修,請問換到哪一區才變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benson大您好:已修好了,謝謝您

Wanlantv486 大
有印象換到哪一區塊才有聲音呢?
感謝您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換到哪一區才變好?

中間的47/10v×3,22/10v,10/10v

補充內容 (2015-12-22 07:33 AM):
10v耐壓的是另一台32寸的42寸耐壓是1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anlantv486 大
有印象換到哪一區塊才有聲音呢?
感謝您

中間那幾顆47/16v×3,22/16v×22,10/16v是最後才換的

補充內容 (2015-12-22 07:35 AM):
22/16v是兩顆,在中間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間那幾顆47/16v×3,22/16v×22,10/16v是最後才換的

補充內容 (2015-12-22 07:35 AM):

w大,
請問是紅框中那幾顆嗎?
我想驗證一下我想的方向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間那幾顆47/16v×3,22/16v×22,10/16v是最後才換的

補充內容 (2015-12-22 07:35 AM):

W大,如果方便的話,直接上圖比較快,直觀法比較容易了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
請問是紅框中那幾顆嗎?
我想驗證一下我想的方向對不對?

對就是這裏,其中有一個是3,3u/1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就是這裏,其中有一個是3,3u/16v

這樣我有概念了,感謝分享!!

楼主:
換下的電容

換下的電容
Image_1 (11).jpg 開機有時無聲換下的電容上面的容量沒減少
下面的容量有減少的.其中3.3/16v剩0.5u.10/16都剩5-7u.

网友:
恭喜Wanlantv486大完, 也感謝jackhiphop大, 學習了

网友:
哇塞~~你全掃了

网友:
恭喜完修!真是大工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2016-11-26):
W版大你好
我目前也遇到開機時只有影像沒有聲音的狀況(電視型號SANYO SMT-32LD3),前一兩個月只要先開機半小時左右,然後關機在開機聲音就會正常輸出,但這一兩星期,開機一個多小時都沒用
看到這篇文章真的獲益良多,雖然是電機系畢業,但過去只要是3C產品壞了一率拿去回收,從來沒想過要自己維修,這次由你的驗證以及benson1206大與jackhiphop大所提供方向,我將死馬當活馬醫,試它一試
最終結果也會上來跟大家報告,預祝我能成功搂

楼主:
引用 网友D:
W版大你好
我目前也遇到開機時只有影像沒有聲音的狀況(電視型號SANYO SMT-32LD3),前一兩個月只要先開機半 ...

預祝您能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