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OLYVISION N-3302開機背光閃一下就滅掉

楼主(2015-12-18):
請問:
POLYVISION N-3302開機背光閃一下就滅,更換高壓版後還是閃滅,請問還要查哪個部分?或是還有哪個部分會故障?外接的24V變壓器有24V輸出

网友:
你好,有圖有真相...
請先補圖以免違反版規,謝謝~

楼主:
捕主板照片

网友:
查看.....
應該有一組燈損壞~

楼主:
換過高壓版,閃一下點不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過高壓版,閃一下點不起來

燈管壞也會閃一下後就開不起來

楼主:
已經用測試高壓版的模組,一一燈管測試皆可點亮,(背光燈管無異狀),高壓版也換過,只有主機板,外接電源,有23.9V輸出, 但是開機後只有23V

楼主:
您好請見主機板正視圖

楼主:
不好意思新手

楼主:
附上送電主板的電壓照片,多謝,新手,比較不會用板上介面多包涵

楼主:
圖中為測量輸入,紅線0V,電表負極接地

楼主:
開機前高壓板的輸入電源

高壓板電壓1

高壓板電壓1

楼主:
開機後高壓板的輸入電源

高壓板電壓2

高壓板電壓2

网友:
如果大大修不好想賣可以PM小弟
小弟家中也有一台想留備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機後高壓板的輸入電源

如果大大修不好想賣可以PM小弟
小弟家中也有一台想留備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