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簡易晶體測試器 PIGOO BIOS 1.12.8m (base on 1.12k R620)

楼主(2015-12-18):
各位先進好~~

在昨天下班前, 友人提醍了魔...."你的測試儀好久沒更新了耶,  超過半年以上了"...
想不到距上一版發佈的時間, 這麼快就過半年了~
於是乎...今天魔就是來發佈最新版的晶體測試器軔體 1.12.8m(620)~~

這次發佈的新版本系統校正時需要多用一顆 10nF~27nF 的電容來做電感校正.
當畫面出現 Cap for L meas? 時接上
10nF~27nF 電容做校正後, 再換接原本用的 105 校正電容.

▼Cap for L meas? (接上10nF~27nF 電容)

Cap for L meas?

Cap for L meas?

系統選單畫面大小, 速度也更快了.
LCM test(10s) 也整進系統選單中

LCM test(10s)

LCM test(10s)

元件測試中

Testing

Testing

▼圖中受測元件為103(10nF)電容
另外阿魔欠了一屁股債(酷幣)...所以改賣 BIOS 來還債....
一個版本賣 1 酷幣, 也請舊雨新知多多支持及愛護~不買純推的先進們也請多多支持嘉芬~~

▼有殼版V10(外殼為電話盒) BIOS
V10_1.12.8m(620).rar (34.21 KB, 下載次數: 41)

▼無殼版V20 BIOS
V20_1.12.8m(620).rar (34.29 KB, 下載次數: 24)

▼無殼版V30
(LCM上有寫STC)BIOS
V30_1.12.8m(620).rar (34.22 KB, 下載次數: 23)

▼有殼版
V40(最新的黑/白外盒版) BIOS
V40_1.12.8m(620).rar (34.31 KB, 下載次數: 27)

PS: 和魔一樣沒酷幣的朋友, 如果您也想要新版BIOS, 可以多發表文章及多參與討論, 來換取酷幣.

R620版改進
調整說明
  • 化 Sampling ADC 代碼(讀值較舊版本精準及稳定).
  • 優化系統選單的速度.
  • 其他代碼優化.

PIGOO版改進調整說明
  • [UI] 元件參數對齊問題.
  • [UI] 測試腳編號使用反黑加強"視"別.
  • [UI] 基於 ATmega328 的 Flash 大小限制以及時間就是金錢,所以取消PIGOO MOD開機畫面. (el36大的建議)
  • [UI] 中文元件名稱顯示在LCM最下方也以反黑來加強視覺效果.
  • [UI] 優化系統選單到合12864大小(也就是顯示8行).
  • [UI] 其他細部優化.
  • [Feature] LCM像素測試模式(scottwang大的建議), 己整進系統選單.
  • [Others] 對比根據各硬體版本調到最佳值.

參考資訊

補充內容 (2015-12-21 03:33 PM):
9樓有更新版, 調整電池低於3.2V後才會關機

補充內容 (2016-1-7 11:49 AM):
38樓附上原始程式碼, 有興趣的痞友先進們請自取~^^

网友A:
半年後我會再記得提醒你那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年後我會再記得提醒你那句~

jojo別再挖洞給魔跳啊~

楼主:
感謝支持~專炸大沒貼一下使用心得~

网友B:
可惜了!較新的版本加了電池低電壓自動關機的功能,但我的已經改成單顆鋰電供電。
試了幾個舊版本後都是這個樣子,顯示電池用乾了自動關機。

先前的版本 (1.12k,開機有 Pigoo 大字畫面),可以同時顯示電池電壓與 Vcc 工作電壓。

完全不給開機使用,只好繼續使用舊版本.......
但現在找不到以前能用的舊版本,還在逐一測試中,大半年沒玩這個玩具了都快忘光了,還好以前留下一些心得文件能夠慢慢爬文找回一些記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較新的版本加了電池低電壓自動關機的功能,但我的已經改成單顆鋰電供電。

試了幾個舊版本後都是這 ...

回duke大,

電池欠壓自動關機一直都是有的...您的問題, 魔會找時間檢查看是哪裡有問題~

另請教duke大那個Bat. xV 值, 每次開機都很穩定嗎?

對了..開機有PIGOO大字畫面, 應該是jojoling大的版本,
魔記得他的版本電池欠壓的部份有做過調整要低於3.3V才會自動關機,
duke大可以先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duke大,

電池欠壓自動關機一直都是有的...您的問題, 魔會找時間檢查看是哪裡有問題~

沒錯,試了幾個不同的舊版本原本我用的確是 jojoling 大的 1.12k rev 488 版本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86&highlight=晶體測試器
就此版本的電壓顯示沒有問題,您這版本與一些舊版本都有電壓過低自動關機的問題。

稍早去量了電池的實際電壓數值,螢幕顯示 3.9V 而電表實際數值是 3.7xV,那兩個電池取樣的分壓電阻 R15 與 R8 我有換成各 100K 數值的,為了是減少長時間對電池的消耗,雖然沒特別挑過與校準過但我記得是換上 1% 規格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66&highlight=晶體測試器
連結的最後帖。

我有改增裝上 2.5V 的參考電壓源,每次開機的電池電壓與 Vcc 電壓讀數都是很穩,不會像未改裝前的 9V 電池版本電壓會亂跳。

現在乾脆將電池的電壓檢測線拆掉,螢幕顯示為這樣,這樣就能用了。
反正電池電壓有無顯示數值其實也不是很重要,我有裝電池充電管理升壓板,電池電壓過低就不能開機而已,還少了取樣電阻的固定消耗。

看起來可能是您程式內的低電壓關機數值有問題,所以我都沒有用先前那幾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較新的版本加了電池低電壓自動關機的功能,但我的已經改成單顆鋰電供電。

試了幾個舊版本後都是這 ...

因魔發佈的 PIGOO 版, 原只針對電供 "正常" 版本做過測試而己...
部份有改電供的朋友們可能會出現會現類似 duke83 大的電池欠壓問題...
在此向支持魔的先進們此道歉, 造成不便請包涵~

所以魔這裡再先發佈一版針對此問題的 Hotfix 1,
此次修正為調整電池低於3.2V後才會關機, 相信這對大部份改過鋰電的先進們會有幫助~

未來, 魔會思考一下如何解決這問題...
也許會將 DC_PWR_MODE 整進系統選單裡, 讓使用者自行選擇使用~

▼有殼版V10(外殼為電話盒) BIOS
V10_1.12.8m(620)_hotfix_1.rar (34.21 KB, 下載次數: 19)

▼無殼版V20 BIOS
V20_1.12.8m(620)_hotfix_1.rar (34.29 KB, 下載次數: 14)

▼無殼版V30(LCM上有寫STC)BIOS
V30_1.12.8m(620)_hotfix_1.rar (34.22 KB, 下載次數: 11)

▼有殼版V40(最新的黑/白外盒版) BIOS
V40_1.12.8m(620)_hotfix_1.rar (34.31 KB, 下載次數: 8)

PS: 也許有人會問魔, 怎修正版不賣酷幣了...
答案是: 論壇好像後台設定有問題, 一段時間後就自動解鎖不用酷幣就能下載了...

所以有需要的先進朋友們, 請用力下載吧...
下載的同時, 別忘了點一下支持嘉芬來鼓勵魔~

网友C:
想請教一下魔大,
我更新新版後會不定時的出現畫面空白或是畫面亂跳的情形,
畫面亂別的情形常常出現(新版兩種版本都會)
目前只有照duke83大的改旋轉編碼開關及esd保護部份而已,
不知大大知道是哪裡出問題嗎?   謝謝。

如下圖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請教一下魔大,
我更新新版後會不定時的出現畫面空白或是畫面亂跳的情形,
畫面亂別的情形常常出現(新版 ...

回hibiki大,

請試著清潔 LCM 排線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hibiki大,

有試著清過了,目前是乎不會了,還再持續測試中

另外還有2個問題,不知是不是一樣的問題?

1.更新完後畫面是否會變不清楚
從正面看幾乎看不到字,而其它角度則可以看到,
亮度要調到29以後才會清楚(以正面看為主) 原亮度為25

2.  有時畫面會一閃一閃的,如下面連結影片

https://youtu.be/oorm95DTln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試著清過了,目前是乎不會了,還再持續測試中

另外還有2個問題,不知是不是一樣的問題?

請問 hibiki 大是用V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 hibiki 大是用V20?

嗯~對啊,是2.0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對啊,是2.0沒錯

更新前畫面是否也會如此?

网友B:
一閃一閃的問題我也有,其實以前的版本仔細看也會有,但這一版的特別厲害。

還有先預告一下我的新玩具也到手了是 m644 豪華版的晶體測試器套件。

昨天剛裝好了,但升壓 IC 用沒多久就完蛋了,代料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新前畫面是否也會如此?

報告魔大,
剛剛試著刷回舊版,發現刷V20_1.12.1m版 會螢幕有亮但畫面全空白
而刷 jojoling大的 20150511_TTester_rev488_BIN 版 則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閃一閃的問題我也有,其實以前的版本仔細看也會有,但這一版的特別厲害。

還有先預告一下我的新玩具也到 ...

duke大這台...看起來真的好豪華...
還能裝SD CARD?! 能分享一下連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魔大,
剛剛試著刷回舊版,發現刷V20_1.12.1m版 會螢幕有亮但畫面全空白
而刷 jojoling大的 20150511 ...

hibiki大, eeprom有一起燒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biki大, eeprom有一起燒嗎??

有的,load flash與eeprom後按auto且顯示燒錄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ke大這台...看起來真的好豪華...
還能裝SD CARD?! 能分享一下連結嗎?  ...

哪有 SD Card,是多了高壓 Zener 測試(30Vmax),石英晶體測試,頻率測試,內含校正電容與保護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load flash與eeprom後按auto且顯示燒錄成功

請問hibiki大刷了 jojoling大的版本, 畫面就不會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 SD Card,是多了高壓 Zener 測試(30Vmax),石英晶體測試,頻率測試,內含校正電容與保護線路。 ...

魔錯把SMD測試板看成 SDCARD座的鐵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魔錯把SMD測試板看成 SDCARD座的鐵殼了...

是我的錯沒把照片拍清楚。

內部的升壓 IC 因高頻震盪而損壞,原作者配的 RC 數值是有問題,連 2.5V 的參考電壓也不對,關機關不掉等等。
這個版本跟以前量產型的差很多,需要有經驗的人來訓服才能搞定。
等零件到齊再一一修正完畢後再來發新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hibiki大刷了 jojoling大的版本, 畫面就不會閃嗎??

嗯~記得是不會閃,至少沒那麼明顯
得等到明天上班時才有辦法再做確認了,東西放在公司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錯沒把照片拍清楚。

內部的升壓 IC 因高頻震盪而損壞,原作者配的 RC 數值是有問題,連 2.5V 的參 ...

期待 duke大新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記得是不會閃,至少沒那麼明顯
得等到明天上班時才有辦法再做確認了,東西放在公司裡   ...

再請 hibiki大確認一下,
因為魔目前看過的 V20及 V30的 LCM多多少少都是會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請 hibiki大確認一下,
因為魔目前看過的 V20及 V30的 LCM多多少少都是會閃的... ...

報告魔大,確實兩版都會有閃的情形。
之前沒注意到這問題是因為20150511_TTester_rev488_BIN版的contrast 預設是23就能清楚看到文字且閃的不明顯,
所以才沒特別去調整contrast的數值以致於沒有發現,如調到30左右畫面也是一樣閃的很厲害。
而新版的我得調到30左右字才能看得清楚。

下面兩段影片是20150511_TTester_rev488_BIN版 contrast不同數值下畫面閃爍的情形,以供參考

1.contrast 設為30

2.contrast 設為23 (看左上角較明顯)

終於搞懂怎麼嵌入youtub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魔大,確實兩版都會有閃的情形。
之前沒注意到這問題是因為20150511_TTester_rev488_BIN版的contrast  ...

hibiki大您這情況較特殊些...好像機器有了心跳般~

魔及jojoling版只差別在對比值不同而己, 其他設定值都一樣...
因魔當初是跟jojoling大借V20來測的, 目前手邊沒V20可測試...
可能要請其他有 V20的痞友回報看有無此情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ibiki大您這情況較特殊些...好像機器有了心跳般~

魔及jojoling版只差別在對比值不同而己,  ...

了解! 我也再研究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biki大您這情況較特殊些...好像機器有了心跳般~

魔及jojoling版只差別在對比值不同而己,  ...

這兩天試了一下還是螢幕還是會像呼吸燈一樣 一閃一閃的且從正上方看字非常不清楚,
有時顯示的字位置還會錯亂如下面影片

另請教魔大或其它大大,LCM板上面的C1~C11的容值是多少
因再查上面問題的可能原因時,量測C1~C9時除了C2是0.1μF 其它都是1μF,而C10、C11則是10μF
所以想確認一下。或是可能哪查到整台的BOM表呢?   感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兩天試了一下還是螢幕還是會像呼吸燈一樣 一閃一閃的且從正上方看字非常不清楚,
有時顯示的字位置還會 ...

程式面我不太懂,但是我想問一下,你未更改前這個面板顯示是否正常呢?

因為China不少人反應過這個面板不良率有點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兩天試了一下還是螢幕還是會像呼吸燈一樣 一閃一閃的且從正上方看字非常不清楚,
有時顯示的字位置還會 ...

hibiki大,

可以參考文件 21頁開始的地方~
http://www.hpinfotech.ro/ST7565.pdf
這台應該沒有 BOM 表可以查~

http://bbs.pigoo.com/thread-56588-1-1.html
這篇文章我有拆過 COG的倍壓電容2顆,量測值為1uF~

此問題應該為硬體設計或元件品質問題,軟體是沒法讓它產生半邊漸層又加上寄生振盪的感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程式面我不太懂,但是我想問一下,你未更改前這個面板顯示是否正常呢?

因為China不少人反應過這個面板不良 ...

剛剛又刷回jojoling大的20150515 rev 488 版
發現測試時的畫面雖都正常不會像新版的字位置會亂掉且放久一點會變不到字
但放久一點(也才幾秒而已)一樣畫面字都消失。沒看過其它痞友的所以不知這樣是不是不正常(應該不正常吧!?)
可參考下面影片

另外
在20150515 rev 488 版時進入選單畫面時,
選項只有出現在lcm的上半部,不知這樣是正常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又刷回jojoling大的20150515 rev 488 版
發現測試時的畫面雖都正常不會像新版的字位置會亂掉且放久一 ...

魔先回答您所知道的疑問~

  • 但放久一點(也才幾秒而已)一樣畫面字都消失。沒看過其它痞友的所以不知這樣是不是不正常(應該不正常吧!?)
這是正常的, 因為此機本來就是設計成會自動關機.

  • 另外在20150515 rev 488 版時進入選單畫面時,選項只有出現在lcm的上半部,不知這樣是正常的嗎?
這也是正常的, 因為舊版本沒有針對12864 LCM 的選單做過優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魔先回答所知道的您的疑問~

回魔大,
我知道有自動關機功能,不過自動關機應該是整個lcm不會亮不是嗎?但我影片中的是背光一直亮著。
而後來有一次我發現在新版上,測試結果出來一陣子後畫面就錯亂了,然後也跟舊版一樣背光一直亮著,
本來以為跟舊版一樣只有背光亮著沒文字,但仔細一看發現隱約能看到字(要非常仔細才看得出來),所以才有此一疑問。

不會像上面的ultraman大說的一樣,是我的面板有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魔大,
我知道有自動關機功能,不過自動關機應該是整個lcm不會亮不是嗎?但我影片中的是背光一直亮著。

這可能要檢查一下您的板子線路是否正常了?
因為自動關機後, 不應該還會對LCM做供電才對...

楼主:
各位痞友先進們早~

幾陣子有痞友問起魔, PIGOO版 BIOS有沒有 source code可以分享...
再加上 jojoling大也希望多些人來跳這個洞..(誤
魔用了一點點時間把它整理一下分享出來, 有興趣的朋友請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魔大,
我知道有自動關機功能,不過自動關機應該是整個lcm不會亮不是嗎?但我影片中的是背光一直亮著。

再重新看了你的影片後, 發現你是用TJAG供電??
如果是的話, 這樣關機LED是不會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