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lack&Decker KC9089百工電動起子機換電池

楼主(2015-12-18):
~首次發文~
Black&Decker KC9089 6.0V百工電動起子機換電池
6V的充電電池壞了,改換成18605電池串聯兩顆比較有擋頭.
電池盒沒有特別固定,切握把底部時尺寸抓的剛剛好讓它卡住而已,所以隨時可以換電池
電池沒電時就拿出來以18650專用充電器充電就好了!!

馬達會不會超壓使用?  用到目前為止好像都沒有問題
材料:18650兩顆串聯電池盒
請參考~

BD KC9089 6.0V

BD KC9089 6.0V

18650電池

18650電池

网友:
在這用動力型鋰電池是不是會更妥當

网友:
建議使用26650 3.2v 加保護板防過充放。
26650 標稱電壓3.2v 充電截止電壓3.7v 放電倍率高,適合長時間大電流使用。

用18650也是可以,但長時間連續使用的話有可能會過熱,馬達本身是可以稍微超壓使用的。
18650也要注意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