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正確名稱?

楼主(2015-12-18):
請問痞酷友此元件規格?
不知道有無可買到的管道及辨識元件規格Datasheet之類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EUP3420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13089/EUTECH/EUP3420.html

duncan大您好
請問另外一種封裝也是EUP3420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duncan大您好
請問另外一種封裝也是EUP3420嗎?

若編號相同,則只是封裝不同。

楼主:
有詳讀duncan大的PDF
WISH大提到的封裝如下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詳讀duncan大的PDF
WISH大提到的封裝如下圖

先對照線路,計算出輸出電壓再測試電路是否正常.型號:EUP3420MIR1
https://s.taobao.com/search?q=EU ... 0151219&ie=ut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