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薦~可以錄音+好用的2手【外接聲卡】!!

楼主(2015-12-19):
求推薦~可以錄音的2手【外接聲卡】!!

【A】可以使用 AA3
~也就是 Adobe_audition3 或 Adobe_audition6
來錄音!! 可以調節所錄進去【麥克風的大小聲】!!

【B】價位 1000~1500元左右

=====================其他敘述如下
最好是 在露天或y拍看到的2手【外接聲卡】...經過測試~電腦或筆電能用的!!
錄進去的聲音清晰+無雜音~  不要有5%~15%【電流聲】或【絲絲聲】或【出現類似機器人的聲音】
白牌也可以

最好是Steinberg UR242 USB ur242!【這個外接聲卡】。。。新的價格 6,950
然後用了5~6年。。。。。1500~2000元【賣給我】。。。或 其他有需要的網友。。。^-^

ps:我以前的帖子。。。有介紹 UR242與圖片 。。大家可以參考
另外有介紹 icon CUBE4Nano【這個外接聲卡】
http://bbs.pigoo.com/thread-57395-1-1.html

ps:最近 經常到 某家麥當勞【看我朋友 使用2010年 HP pavilon  Vista筆電】。。。
錄出來的聲音有點可怕。。。所以想買一個中古的外接聲卡。。。。在麥當勞。。比較沒人的時候
簡單做個【A】AA3軟體~錄音測試!!【B】因為他一直在 推薦我用 Team-viewer【網路視訊軟體】。。
做即時的通訊。。但用130萬的WEB CAM【影像錄製還可以】。。。就是【用筆電內建的麥克風】錄出來的聲音【有雜音+15%變音~貌似機器人的聲音】。。。聽20秒還OK。。。
聽20分鐘~會覺得惡心!  所以求推薦~求有在公家機關上班【看過老闆 或同事~使用網路視訊軟體】來聯絡的網友。。。推薦合格 好用 低價的【外接聲卡】給本人~ 謝謝^-^

网友A:
Team-viewer 是網路視訊軟體?

网友:
直接買藍芽耳機   沒有電流聲 又可應付通話語音  藍芽通用性也好  手機 平板還是電腦有藍芽都可用
有的型號可以雙聲道  再搭配好一點耳機就很享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am-viewer 是網路視訊軟體?

自問自答,太久沒更新了XD

https://www.teamviewer.com/zhTW/help/video.aspx

按一下"會議"或其它想看的說明

會議:可以讓其它被邀請的人看到你的展示畫面

文字對談,語音,視訊通話

楼主:
我朋友~一直要我用看看!! 他說【Team-viewer】 是一家大公司做的~
我跟我朋友 【A】連線以後~ 可以看到他的【【桌面】】 與【硬碟裡面的檔案與圖片】。。
【B】在 麥當勞 【兩台筆記本電腦】連線~   要另外付費給中華電信【每個月58元的wifi】費用~
所以 我們2個就沒有【用筆電的 攝像頭】連線了!!<

還有關於【筆電的錄音】~ 我朋友也是推薦我用【手機的  耳機】。。。。結果我買了一個【230元的  wonder 耳機+內建麥克風】。。。
結果【在acer 筆電】沒有辦法錄音!!  附上照片~ 手機用的耳機【插座是三節式】的。
。。電腦用的耳機【插座是二節式;是立體聲用的】。。。
兩者不能合併使用!!  如果買錯【買到這款Wonder手機用來錄音的耳機;wonder廠牌字左邊有錄音孔】。。可能無法錄音+【在電腦上面】恐怕只能當耳機只用!!

===============其他敘述
ps:【Team-viewer】的 攝像頭設定 在 選項/視訊。。。。剛開始使用的網友。。‘
可能要找一下!!  不然只能看到對方的桌面而已。。。浪費了【筆記型電腦的攝像頭】功能了。。。。

ps:在 麥當勞【兩台筆記本電腦】上網連線~  如果沒有付費給中華電信【每個月58元的wifi通信費】
一次預繳一年的話!!  連上wifi~要收【wifi的基本費】~ 一分鐘一元!!
所以我 測試一下我的筆電~ 是否能在麥當勞連線~ 測試3分鐘OK以後~就下線了。。。沒時間測試
【Team-viewer】軟體~  因為隨便測試都要 30min以上!!

ps:
我跟我朋友 【A】連線以後~ 可以看到他的【【桌面】】 與【硬碟裡面的檔案與圖片】。。
我中華電信的光纖【6Mbit下載/2Mbit上傳】。。。。我從我朋友的筆電下載一些圖片【可以到2Mbit下載】
所以只有 33%的下載速度。。。。所以兩個人開個會議。。【傳輸資料】有點困難。。。
建議還是用【google雲盤】會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朋友~一直要我用看看!! 他說【Team-viewer】 是一家大公司做的~
我跟我朋友 【A】連線以後~ 可以看到 ...

你用4極接頭(mic+speaker)   你的設備規格還在雙三極(mic AND speaker)

在加購轉換頭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4極接頭(mic+speaker)   你的設備規格還在雙三極(mic AND speaker)

在加購轉換頭就可以用了

元件大~

四極耳機用在只有三極的裝置沒用轉接頭會燒耳機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元件大~

四極耳機用在只有三極的裝置沒用轉接頭會燒耳機嗎?

不會  但是可能會缺GND  那個聲音很奇怪
會不會缺GND要看母頭的PIN針在哪裡而定

因為在約GND時發出的聲音是LR相位一正一反時的聲音   這時候LR聲道幾乎可以說是等效成一個喇叭吧了

現在4極 jack接頭  音訊用的 有兩大主流接法
  兩種形式是不通用的必須要短路第3.4極就可以通用了 代價是mic會失效
LRGM LRMG          L=左 R=右 M=麥克風 G=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會  但是可能會缺GND  那個聲音很奇怪
會不會缺GND要看母頭的PIN針在哪裡而定

嗯~~知道了,我是屬於LRMG這種...

不知道是不是摔壞,左聲時有時無,線在插頭處斷過修好了..
結果對耳機朝外的孔吹氣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