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飛利浦黑晶爐 HD4412

楼主(2015-12-19):
各位大大你好
飛利浦黑晶爐 HD4412,通電後,按前面面板火力開關至最大第6段,此時爐面燈管還像在第5段有點閃爍沒辦法像正常一樣火力全開,請問先進們這是哪裡出問題?
謝謝!!

网友:
請提供一張圖,這是版規 這是版規這是版規
很重要所以要repeat 3次!

网友:
直接姶負評嘍,加強樓主的印象!

网友:
我們支持有圖有真相,在技術版區發帖時,請務必附上相關圖片
請酷友們勿回覆問題

楼主:
不好意思補上機器背面標示
另補充說明開機第1段加熱兩燈管亮度不平均,這有影響嗎?

网友A:
火力沒全開時 兩燈管會輪流發熱
所以會看起來慢速閃爍

已開到最大 卻還是慢速閃爍的情況我愈過
發生原因是爐內溫度過高

請檢查
1.機底風扇有無正常運作
2.機底風扇空氣入口有無堵塞(我的原因是這個,被泡麵粉包袋子吸住)
3.後方排氣口保持暢通,不可太靠牆

溫度感應器位於後方排氣口內
若排氣溫度過高,則會限制火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力沒全開時 兩燈管會輪流發熱
所以會看起來慢速閃爍

謝謝dream4magi大大的回覆,我有檢查過.但沒有大大所述之原因

楼主:
謝謝dream4magi大大的提醒,打開機器仔細檢查一遍真的發現熱敏電阻接觸不良,重新上錫後就正常了.
不過開機第1段加熱兩燈管亮度不平均的狀況依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