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兩座鍍鉻層架怎麼固定的問題

楼主(2015-12-19):
烏骨雞學姐有些貨架是使用鍍鉻的層架,但是我總是覺得不太穩固,像下圖兩座鍍鉻的層架烏骨雞學姐都用綿繩綁住讓它比較穩固,不過效果不好,不知有什麼現成的東西可以把兩座的鍍鉻層架固定起來?

當然固定不是就焊接起來,有需要還是要能方便拆開,不知道有在賣這種東西嗎?

网友A: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鐵絲打八字繞法就很穩固了,要拆卸鐵絲剪掉就說離了

网友B:
八字夾(鷹架雙管夾)或許可以考慮看看,不過要先量一下尺寸,露天請搜尋"八字夾"

网友C:
用束帶最簡單吧?? 找粗一點的, 可以拆開的那一種來用!!
前後二面的這個地方束一下, 應該就很穩了的!

或是下面這個... 比束帶貴的鐵件 (與三樓arong56大提的是一樣的)
https://tw.bid.yahoo.com/item/100001728292

网友D:
攻牙一個小洞,買個蝴蝶螺絲鎖住,
頂住內涵管,即可固定!
(誤會您的意思,當作我沒說)

ps魔鬼氈 束帶可以

网友:
U型螺絲+鐵片 應該就可以吧!?

网友:
不銹鋼金屬束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鐵絲打八字繞法就很穩固了,要拆卸鐵絲剪掉就說離了

謝謝!只是這個方法不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字夾(鷹架雙管夾)或許可以考慮看看,不過要先量一下尺寸,露天請搜尋"八字夾" ...

這個很合意,只可惜中間的地方太窄。

网友:
束線帶 魔鬼氈(可重複利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29890940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ctab=0&o=7

网友:
ㄚ~~沒有學姊....沒意思

要漂亮....又集中.....請窗簾店老闆拿幾條妹妹忘記帶走的OO肩帶綁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束帶最簡單吧?? 找粗一點的, 可以拆開的那一種來用!!
前後二面的這個地方束一下, 應該就很穩了的!

露天也找到有在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7183442384#qna

中間只有一顆螺絲鎖著,一個要120元,兩座層架鎖在一起至少要四個,這樣含運費要超過500元。
想著想著,這種東西大陸應該也有,就順手找了一下︰

http://tw.taobao.com/item/524522 ... .7695283.0.0.7593fQ

有時候想想不是不支持台灣精品,真的是不知道怎麼支持。
烏骨雞學姐瞄了一下,冷冷的跟我說"甭麻煩了,我用繩子綁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攻牙一個小洞,買個蝴蝶螺絲鎖住,
頂住內涵管,即可固定!
(誤會您的意思,當作我沒說)

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
老大這個假日怎麼這麼好,在家做苦工。
我看可能是裝法有些錯誤,中間的塑膠套有突起,要剛好裝到桿子的凹槽,架子要向下壓,才會勞靠,若可以用橡膠槌敲一下固定緊!
若還是不緊,在塑膠套和桿子間繞些止水帶,加強緊密度,效果會好一些!
另外穩不穩,還要看底面積,底面積愈大架子會較穩!
擺放也是門學問,重的放在下層,輕的放在上層!
很多花藝店都用這種層架的,我看他們擺放的效果還不錯的!
若用鐵絲固定,要拆或調整每層高度時就不方便了!

力外,若是要將兩個架子連在一起,我以前都用電工膠帶固定的,由於不是主要的受力點,效果還可以,要拆很簡單,刀子一劃開就可以了!

网友E:
換個方式組裝把2座連起來就OK了~

网友:
用兩個這種管夾上螺絲也行....經濟又實惠

网友:
束線帶+1

另外這種架子可於四邊腳底下各墊一小片防滑墊,效果就很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個方式組裝把2座連起來就OK了~

換個方式組裝?你的意思是A座與B座相鄰的腳互用嗎?

网友:
philips980 大說的方式在下可能做過.
就是兩個層架中間共用兩隻腳.
這樣可以多出兩支立桿,但缺點是相鄰的兩層高度會差一格.

网友C:
19樓IKURA大大說的方法可以參考喔!!

不但花錢, 而且還會多出一些組件!

這樣, 學姐會不會拍拍手???
下次Wish大就會回報... "烏骨雞學姐開心地瞄了一下,嬌嬌的跟Wish大說"我來去放熱水,Wish等一下就好。"

网友F:
從您的圖片當中....老灰狼看出了幾個疑點...

箭頭1 :  黑色竹節片沒有凸出....代表卡榫沒有對位...或是沒用木槌敲緊

箭頭2 : 2片黑色竹節片中間不應該有空隙...代表竹節片沒有跟帖管緊密結合
            也就是說...卡榫沒有卡到定位(鐵管的凹槽)
箭頭3 : 從圖片看來...這是屬於輕型的波浪架....當您調好竹節片時...
            請從箭頭3 (較粗的鐵線)的地方....用木槌敲緊...
關於您想用8字鐵片將每台連接起來的想法....老灰狼給您個建議參考看看...
每台鐵架組合好時....每根鐵管並不會都是跟地面垂直的....
所以當您全部連結後....或許會更加不穩固(台語俗稱....譙角)

老灰狼的想法是 :  調整底座的黑色塑膠墊...
將靠近牆面的那兩隻腳調低...靠外側的兩隻腳稍微調高
讓整座鐵架稍微往後(牆)靠.....斜個幾度角....
或許這樣會比較穩固....也比較不怕地震來襲...

至於相鄰的腳互用....這個想法...老灰狼也是認為......沒採工....(一樣會...譙角)
(如果有多餘的時間....不仿試驗看看)
這種作法....或許會省了不少隻鐵管材料....但是要組裝時....您就知道麻煩了...
這種架子組裝時必須由下往上....一層一層組合....
所以說....您必須全部砍掉重練....而且必須同樣規格才能裝得起來....
(圖片中...很明顯的....這兩台不是同一家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鐵管凹槽長度不一樣)
而且當您以後要調整高低時(或拆掉一層)....必須動到左右2片....因為"環環相扣"

四樓所提供的網址....請注意層板和鐵管之間的....黑色竹節片的相對位置(正確裝法)

老灰狼賈霸盈盈黑白想....講了一堆(別介意)....隨便參考一下n_133|
PS : 若有缺少配件螺絲....搞不好老灰狼這邊找得到一些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個方式組裝?你的意思是A座與B座相鄰的腳互用嗎?

對就像牛大的圖一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從您的圖片當中....老灰狼看出了幾個疑點...

老灰狼建議沒錯,架子組裝沒有定位,
這樣架子會有搖晃的現象
我的建議先重新組裝,
重的及大件物品放底層
架子與架子連結可以用"廢棄腳踏車內胎"(要剪開)連結
不好看,但一定穩固,橡皮有摩擦力(層架與層架也可以追加)
底下是照片箭頭指的地方,黑色要安裝至齊平(與金屬處,無間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樓IKURA大大說的方法可以參考喔!!

不但花錢, 而且還會多出一些組件!

兩座的層架不同高度比較不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從您的圖片當中....老灰狼看出了幾個疑點...

亞瑟王真是專業,一眼就看出是由不同層架組合的,因為烏骨雞學姐要求一座的層架很多,只能用幾組組成兩組,另外塑膠套的規格也不只一種,這只是在試排層架高度,還沒把層架敲下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灰狼建議沒錯,架子組裝沒有定位,
這樣架子會有搖晃的現象
我的建議先重新組裝,

那個還只是在排每一層的高度,並沒有用鎚子打下去。

楼主:
最後謝謝大家的建議,既然烏骨雞學姐要用綁的,那就隨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