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LED 強光手電筒的切換控制

楼主(2015-12-20):
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了,如附圖的手電筒相信很多人都有在使用吧!
我對它的設計理念覺得滿奇怪的,這類產品的開關分為三段,第一段強光,第二段較弱,第三段是閃光,再按一下則是關掉,於是問題來了。

1. 要關掉要按三下才可關掉,以第一段強光來說,會不會有點智障
2. 無法控制在某段,例如我晚 上遛狗時只需用到強光

我的需求是固定在強光,按一下,再按一下則是關!

所以想請教大家是我白目不會使用,還是產品白目,若是產品白目,可否改良!或是市面上有比較不白目的手電筒產品!

感謝!

楼主:
去找了些資料,如附圖,我想這樣的設計比較不白目,輕按是調整,重按是關掉,但又有一個問題,再度打開時會回到原來的光度設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找了些資料,如附圖,我想這樣的設計比較不白目,輕按是調整,重按是關掉,但又有一個問題,再度打開時會 ...

Cremaker大,
沒錯, 輕按是調整,重按是關掉,再度打開時會回到原來的光度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找了些資料,如附圖,我想這樣的設計比較不白目,輕按是調整,重按是關掉,但又有一個問題,再度打開時會 ...

這種的我有使用,概念就像燈具的多段電子開關,短時間ON-OFF是切換段位,OFF長一點時間再開則是從第一段開始,至於時間多久算長.......同時買的兩支都不太一樣,曾無聊測試過,最長的一支約可保持30分鐘!最短的一支不到1秒,不是很快速按的話都是從第一段開始,後來賣家判定瑕疵換了一支。

這種尾端開關只是單純ON-OFF開關,跳斷是燈頭那側有個單晶片控制,可能用電容儲電來維持短時間單晶片供電,時間久一點電容沒電了,下次開關ON就RESET重來。

网友:
哈哈版大跟我一樣很不爽
裡面的控制板跟LED可以改裝控制板

LED

网友A:
大大, 這操作方式跟裡面控制晶片有關, 購買前最好先試用.
我同事現在腳踏車上用的高檔手電筒有您在2#提到的功能.
但他早期買的便宜貨就不支援這些, 只能循環控制.

另外標題請修改一下, 不太恰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這操作方式跟裡面控制晶片有關, 購買前最好先試用.
我同事現在腳踏車上用的高檔手電筒有您提到的功 ...

感謝建議,己更改!
在沒屋頂的找一下,這類改裝套件滿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