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舊時鐘維修

楼主(2015-12-20):
這鐘大概30年了,搬家時所買,最近常常變慢,一天下來會慢個2小時左右,

我拿來研究,一開始先上點油,情況依就,更換新電池也一樣,

有一個地方可做調整(圖1,1 的地方),逆時針轉中心會浮起,感覺會更慢

順時針轉中心往下,會比教準,也是會慢幾時分,而我已轉到最底了,

有看到一顆電阻51歐姆,裝電池測量約65歐姆,將電池拿掉約50歐姆,應該是沒壞

之後我將電阻直接短路,現在準很多,還在測試中

再請問圖一,1那個功用試什麼?

圖一,2那是不是所謂的震盪器?

背板有些日文說明,可以當忙解釋一下?

面板上銘牌貼紙下,可見到CITIZEN字樣,不知道為什麼貼起來

网友:
再請問圖一,1那個功用試什麼?

這個應該是可變電容,改變電容就可微調振盪時間頻率。 以前半工半讀時,曾在一家家庭工廠組裝過這種機蕊,現在在沒屋頂的也有得買了,可用 關鍵字 "露天 時鐘機蕊" 找一下,還滿多家在賣的!

网友A:
電子零件不多, 剩下的就  那 陶磁電容/石英振盪 換換看有沒有作用...
牛覺得那顆4193.304比較有可能壞..

機芯下那支應該是會轉的吧?? 因為鐘面沒看到有東西...
如果沒特別的機構, 網拍上可以找機芯/指針來換, 牛家的時鐘都是修了再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13834551
這家露拍, 牛買了二次.. 還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零件不多, 剩下的就  那 陶磁電容/石英振盪 換換看有沒有作用...
牛覺得那顆4193.304比較有可能壞..

這秒針走的方式類似機械表,是一直走的,不是每秒的走,而且超安靜,目前比較想把原本的弄好。

网友:
檢查可變電容與旁邊的陶瓷電容是否為並聯,如果是的話就將陶瓷電容(比較易獲得)值換小一點即可,但溫度係數需為NPO型式.最後如電池有漏液滲進電路板建議用電子清潔劑洗淨,說不定就可恢復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秒針走的方式類似機械表,是一直走的,不是每秒的走,而且超安靜,目前比較想把原本的弄好。 ...

看起來是 Matsushita MN609x 系列的時鐘控制 IC
還沒看到 MN6090 先找 MN6092 頂替一下, 結構應該差不多 (不同型號馬達驅動頻率不同)
可以比對看看跟右下圖相似否
MN6092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 110/DSAP0010427.pdf
能換的零件應該也沒幾個, 可以試試看~~

還有另一種有聲音輸出控制功能的
MN6096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 110/DSAP0010429.pdf

网友:
我家那個是便宜的石英鐘,之前讓螞蟻跑進去過,後來好像磨損過度~~要擺放一定角度
秒針才會走,否則會卡住....

這是石英類機械鐘,秒針持續走沒有滴答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秒針走的方式類似機械表,是一直走的,不是每秒的走,而且超安靜,目前比較想把原本的弄好。 ...

回Aatt大,
所謂的"掃描"指的就是一直走的, 不是秒掉的!!
秒跳的在夜深人靜時, 會聽得到 答.答.答. 太吵..
牛家的, 就都是換成掃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 Matsushita MN609x 系列的時鐘控制 IC
還沒看到 MN6090 先找 MN6092 頂替一下, 結構應該差不多 ( ...

電路板我將螺絲鬆開,會搖動,但拿不出來,又不敢用力,還在研究中。

网友C:
乾脆趁此機會直接升級為電波時計,以後只有換電池的需求不用管他誤差是幾秒或幾分。
只要多一點錢買這個換上即可,幾天前我剛訂了幾組現正在路途中。

對岸商丘發射的訊號有比日本要強了一些,沒有快一小時時區問題,機心較容易買且也很成熟了。

网友D:
但大陸做的機芯很耗電說, 而且沒有電波對時, 我公司買了好幾個大陸製的便宜貨掛鐘, 好像兩三個月就慢了要換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大陸做的機芯很耗電說, 而且沒有電波對時, 我公司買了好幾個大陸製的便宜貨掛鐘, 好像兩三個月就慢了要換電池 ...

大陸自己在商丘有電波發射站.
淘寶上也有一堆電波鐘在賣呀~
甚至也可以買台灣洲進的機芯, 一樣大陸碼.

我現在用的電波鐘, 電池差不多用了一年...

网友E:
又學了一樣,電波時鐘。
-- 轉貼部份內容--
無線電時鐘,又稱電波時鐘,是指可以通過接收授時無線電波進行即時時間校準的時鐘。其核心有一個具極端精確的電波接收器,每天自動接收由世界各地以原子鐘計時的基地台發射出的「標準時刻」無線電波,自動校正時刻及日曆。無線電時鐘的誤差與原子鐘相同,為每10萬年誤差1秒。

原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B%E6%99%82%E9%90%98

補充一下: 剛才在沒屋頂的查一下這類時鐘的行情,貴森森的,至少要 1200 元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乾脆趁此機會直接升級為電波時計,以後只有換電池的需求不用管他誤差是幾秒或幾分。
只要多一點錢買這個換 ...

方便提供一下網址嗎?讓我參考一下! 感謝!

楼主:
將電阻短路測試一天,目前都狠準,就這樣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學了一樣,電波時鐘。
-- 轉貼部份內容--
無線電時鐘,又稱電波時鐘,是指可以通過接收授時無線電波進行 ...

我也是剛剛學到,單買機芯1k有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便提供一下網址嗎?讓我參考一下! 感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312a.7700846.0.0.dykL9d&id=522174344069&_u=lkoa1cqc5e3

台灣的行政效率有夠差,早在好幾年前發射站台灣的標準電波發射站設備都已經買好也都安裝好了就是不發射提供服務,聽說是官方出錢委託中華電信管理,可能是頻率與通訊協定都還沒定案,我就再看看還能再拖幾年!

家裡已經有好幾個日規的電波時計,在台灣北部收的不錯用了很多年都沒出錯過,這次來試看看中規大陸製品,看水平都到哪個檔次。

网友:
我也好想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