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11 被錯認成舊版瀏覽器(WIN 7 MODE)

楼主(2015-12-29):
IE11 被錯認成舊版瀏覽器(WIN 7 MODE).請問那裡有問題?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那裡有問題?

网友:
有可能未安裝完整,移除再重裝看看。

网友:
這個畫面不是微軟家的IE過舊請升級的畫面唷~
網址也不是~

网友:
可能是 IE11 較新,該網站誤判了IE版本!

网友:
你的正確處理方式因該是去"問候一下"快樂購的客服

為何IE11會無法正常使用快樂購

這是快樂購網站的問題,只有快樂夠她們能解決

若你不想問,那就改用google or 火狐 瀏覽器~去使用快樂購

勿須執著 ie11 微軟的瀏覽器現在已非主流且一天到晚出包.

网友:
你的 User-Agent Strings 設定值也許錯了

補充說明
剛查了一下看起來是 IE11 的 UA 做了改變...
所以就如同 Ultraman 大說的, 要找原網站客服解決或自訂 UA 成舊格式了~

IE11's Default UA String

By default, Internet Explorer 11 on Windows 8.1 sends the following User-Agent string:

    Mozilla/5.0 (Windows NT 6.3; Trident/7.0; rv:11.0) like Gecko

This string is deliberately designed to cause most UA-string sniffing logic to interpret it either Gecko or WebKit. This design choice was a careful one—the IE team tested many UA string variants to find out which would cause the majority of sites to “just work” for IE11 users.

Contrast this string with the old IE10 on Windows 8 UA string: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10.0; Windows NT 6.2; Trident/6.0)

Many websites would scan for the MSIE token and, if present, return non-standard markup which would not render properly in modern versions of IE.

网友:
試試IE瀏覽器右上角齒輪符號=>相容性檢視=>將該網址加入試試

相容性檢視

相容性檢視

网友:
該網頁裡有這一段

<!--[if lte IE 8]>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location.href = 'oldBrowser.html';
</script>
<![endif]-->

如果瀏覽器版本小於IE8,就顯示oldBrowser.html,應該是這樣
出錯的可能是這各 if lte IE8判斷式

所以需要.......網頁擁有者改用新語法判斷瀏覽器版本    通常辦不到 XD

大概就使用者自己用別的瀏覽器避掉這個錯誤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