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WA CU-2135 黑白畫面無彩色

楼主(2015-12-20):
SOWA CU-2135無遙控器,面板按鍵不良,常會亂跳別的功能。
LCD-688A萬用遙控器代碼也無法適用

開機,即是FACTORY工廠模式,黑白畫面、影像無彩色(AV2)、聲音正常,TV/AV鍵無法切換

請教先進:如何離開工廠模式? 如何讓黑白畫面回到彩色?
(按鍵不良部分,三太子會另尋遙控器來解決)

网友A:
1.按頻道指引,即可進入服務狀態  2.按音量+.-即可改變設定

3.按選台+.-即可調整小項目 4.設定完成後,再按頻道指引,重新開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頻道指引,即可進入服務狀態  2.按音量+.-即可改變設定

3.按選台+.-即可調整小項目 4.設定完成後, ...

報告漢克師傅
1.按頻道指引,即可進入服務狀態..............

步驟1,三太子不能理解,因為面板按鍵不是無作用就是亂跳成音量大小聲

网友B:
從商檢號碼反查, 這台應該是青雲代工的

看大大有沒有青雲的資料試試

另外對岸的說法:
http://tc.wangchao.net.cn/zhidao/detail_5692483.html

网友C:
装个空白的24C**用户储存器试试

网友D:
何不考慮一下
先把所有按鍵先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漢克師傅
1.按頻道指引,即可進入服務狀態..............

那你只能先換按鍵再測試囉

网友:
小弟搭順風車問一個類似的問題

小弟老丈人20年歷史的MITSUBISHI cs-20351,當年要價近50000大洋,35吋78kg

開機設定畫面正常,一進av端子訊源就會看到畫面彩色逐漸退色變黑白(約2秒),但是menu還是彩色,聲音正常

訊號源是數位電視選台器,拿去插別台電視確定是好的,av端子只有一組,這台還有s端子,因為沒有合適訊號源沒得試

請問前輩可以隔空抓藥嗎

小弟的老VHS拿去資源回收了,所以也沒有RF訊號可以試(無線廣播已經沒類比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商檢號碼反查, 這台應該是青雲代工的

青雲/電城/TCL
1.電視音量按到最小,按著不放
2.按遙控器DISPLAY會出現S3
3.按遙控器2漸進入調整模式
4.關機OK

SOWA
1.按頻道指引,即可進入服務狀態
2.按音量+.-即可改變設定
3.按選台+.-即可調整小項目
4.設定完成後,再按頻道指引,重新開機即可

電視面板的MANU鍵確定失效,無法進入MANUAL
哪位前輩知道"頻道指引"是哪顆按鍵?還是功能選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不考慮一下
先把所有按鍵先換掉...

完了!完了! CRT 90度輕觸開關三太子沒備料
就算並聯7 KEY開關來測試,9樓敘訴工廠模式的程序還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空白的24C**用户储存器试试

用了三種遙控器仍然搜尋不到遙控碼
1. 電視的接受電路也故障
2. EEPROM 程序沒完成(LCD曾經有經歷過)

明天來拆電視看看EEPROM是24CXX哪一種?

网友:
三太子,
字有點小,看到了嗎?如果看不到要用放大鏡哦

网友:
是這支遙控才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空白的24C**用户储存器试试

感謝珠海的巨風師傅,空白24C08 及 6 KEY 6X6X5mm 輕觸開關更換後,不用調整,搞定
感謝諸位前輩指導

网友C:
祝三太子完修!

不用多谢,我乱猜的

古懂电视进了工厂调试模式,没原装遥控器是很难退出的;
唯有的简单方法,就是清空24C或装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三太子完修!

不用多谢,我乱猜的

巨風師傅太客氣,亂猜也會中
幫我們猜看看買哪檔股票過年前會翻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巨風師傅太客氣,亂猜也會中
幫我們猜看看買哪檔股票過年前會翻一倍 ...

三太子师傅,真对不起,我不懂买股票哈!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