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不喜勿入 螞蟻窩清理 ADATA HD710 隨身硬碟

楼主(2015-12-20):
冬天天冷  24小時運作的硬碟成了螞蟻眼中最好的暖窩

唯一的出入口

正在搬運著蟲卵 估計是下午剛搬過來的

開殼清理

外殼非常難打開  不愧是號稱防摔抗衝擊型的  只可惜抗衝不抗蟲

這團全都是

赤裸的硬碟  已經拿掉SATA轉USB.0小子板了   用夾鏈袋絕緣

基板內還有  無奈沒有工具  必須等到明天

小子板

外殼   必須丟了...........

請各位務必落實居家清理 掃掉個蟲窩這種事能避免就避免

吐個槽   如果我知道裡面這麼簡單   就不會花2K買這硬碟了   自己買2.5吋硬碟跟子板來組...........

网友A:
它本來就這樣ㄚ~~~2.5" SATA外接盒才幾百元?!

主要成本是硬碟本身,你的這個又沒額外功能顯的貴了

(例如一鍵備份)

网友B:
看起來不嚴重啊

應該是天氣冷造成誤判...
等回溫或是硬碟長時間讀寫升溫後就會落荒而逃了吧!

不過不知道會不會造成漏電或其他電氣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不嚴重啊

應該是天氣冷造成誤判...

還好發現的早   螞蟻正是要利用溫度孵化蟻卵%#&^^#@!*%^

网友:
我只要看到門口螞蟻在成群走路、會用油性殺蟲先噴一條界線、它就不會跑進房內…

网友:
至少不是紅火蟻~~
家旁邊的花圃都有它的蹤跡!

网友:
要滅蟻才是最高手段
========================
材料如下:硼酸,白砂糖,紙杯,衛生紙1張,攪拌棒,熱水

PS:我是於大型連鎖藥局,購買"硼酸"

取一紙杯,放入2大湯匙的白砂糖,加入少許的熱水~調製成濃糖水(糖須完全溶解)後再加入1大湯匙的硼酸
攪拌均勻,滅蟻神藥完成

PS:若要較稠可加入少許玉米粉 or 太白粉
========================
於螞蟻必經路徑,撕一小片衛生紙捲成螺旋狀,滴上滅蟻神藥 (滴到衛生紙溢出糖水即可)

PS1: 若10分鐘後螞蟻沒來吃滅蟻神藥,就是你糖放得太少or硼酸放太多
PS2: 若2天螞蟻還是一樣多就是你硼酸放太少

正常效用:1天見效,2天藥到蟻除

网友C:
台灣現在半夜溫度應該夠低了
拿到陽台窗外凍一夜 看看會不會受不了自行搬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它本來就這樣ㄚ~~~2.5" SATA外接盒才幾百元?!

主要成本是硬碟本身,你的這個又沒額外功能顯的貴了

我就自已曾搞過一顆啦,不過也沒有便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自已曾搞過一顆啦,不過也沒有便宜到.

怎麼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台灣現在半夜溫度應該夠低了
拿到陽台窗外凍一夜 看看會不會受不了自行搬家 ...

既然放夾鏈袋絕緣了,乾脆放冰箱冷凍庫比較快。
只是我不知道硬碟會不會被凍壞

网友F:
油性殺蟲先噴一條界線ㄑㄑㄑ可以舉例品牌嗎?

网友D:
去比較同size裸碟與行動碟的價格就瞭了,
不過若有閒置裸碟或行動碟的usb轉換電路壞掉,倒是可以玩玩.

對了,A大你那顆雞肋PSU,修一修怎麼沒下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油性殺蟲先噴一條界線ㄑㄑㄑ可以舉例品牌嗎?

其實品牌不重要(要3合一,可殺跳蚤的)
要選"油性"殺蟲劑,效果持久(但有毒性,不要常噴)
噴完不要水洗或拖地(一般我會噴門外+落地窗溝槽)
螞蟻嗅覺靈敏(對付極小螞蟻)很有效。
都不會進房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去比較同size裸碟與行動碟的價格就瞭了,
不過若有閒置裸碟或行動碟的usb轉換電路壞掉,倒是可以玩玩.

因為鬼打牆啦~~~我參考了你的圖去研究
檢查的零件都是好的~~到底是哪還有問題摸不著頭緒...

再想該不該全部解體來弄.....(怕有遮蔽到的元件)

後端LC濾波的電容壞不知道會不會引起這種很怪的故障(不振盪)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因為鬼打牆啦~~~我參考了你的圖去研究
檢查的零件都是好的~~到底是哪還有問題摸不著頭緒...

後端LC濾波的電容壞的,有懷疑就換阿!!
不然一直心掛在那邊,修不好
有鬼??怎麼不請三太子來起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後端LC濾波的電容壞的,有懷疑就換阿!!
不然一直心掛在那邊,修不好
有鬼??怎麼不請三太子來起駕!!

跟據香爐前香灰顯示~~~"太子爺去夜店降妖伏魔~暫停降駕三天"

因為手邊沒料ㄚ~~之前玩一批都沒他用的規格要來去
買....

网友:
有空去超市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品牌不重要(要3合一,可殺跳蚤的)
要選"油性"殺蟲劑,效果持久(但有毒性,不要常噴)
噴完不要水洗或拖地 ...

言身寸    言身寸

网友G:
?????????????
不懂你的字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
不懂你的字意.

拉遠一點看~~

网友:
好像是氣侯變化的關係吧!早些年前是壁虎,二年多前發現了小蟑螂,幾天前在修螢幕也遇到蟻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放夾鏈袋絕緣了,乾脆放冰箱冷凍庫比較快。
只是我不知道硬碟會不會被凍壞 ...

如果硬碟裡的資料結冰了,

還能讀出來嗎???

楼主:
不管是什麼只要是跟電有關的  只要它設計的環境不是在低溫下運作的
絕對不能拿去冷凍    水分子結冰膨脹會傷害基板  而且退冰要是凝結水氣  那會有後遺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