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LUEsky 29型crt電視FTV-29B3,開機指示燈亮無畫面聲音

楼主(2015-12-20):
BLUEsky 29型crt電視FTV-29B3,按開機指示亮,無畫面聲音, 不久後指示熄滅,按遙控鍵燈會閃,關掉電源螢幕會閃一道白光,這台剛開始拆開來修有事先拜讀網上各位先進的維修記錄,就看有哪一篇與我類似的就照著做,找電阻電容二極體電晶體來檢查,有懷疑就換了電容,也找到一顆壞的保險電阻換了,後來不知什麼原因爆裂聲一響,連指示燈也不亮,經查原來是水平電晶體壞了,於是換了這顆D3402水平電晶體後又爆了,這次經驗後上網了解是+B電壓太高了,就去調高附近一顆VR的電阻值讓+B的電壓在135V之間,這樣就不再燒壞,但是情形還是一樣,拜託各位大大能幫小弟解這難題,苦思好幾天仍找不到答案!

BLUEsky 29型FTV-29B3

BLUEsky 29型FTV-29B3

指示燈亮不開機

指示燈亮不開機

拆開裡面情形

拆開裡面情形

指示燈滅後各個點的電壓

指示燈滅後各個點的電壓

主版背面

主版背面

主版正面

主版正面

网友A:
kg,kr,kb电压190v高了,显像管已经截止,所以无光栅

见议补焊解码芯片,或检查解码输出的红、绿、蓝三基色电压多少,一般约为2—3伏左右。

加速极电压90v低了点,可试将其电压调高,看光栅情况怎样再做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kg,kr,kb电压190v高了,显像管已经截止,所以无光栅

见议补焊解码芯片,或检查解码输出的红、绿、蓝三基色 ...

老師傅果然不一樣~看到CRT我只是在旁邊加油,一整個不懂~祝S大早日修復

网友:
CRT 燒了行輸出管,最好不要換新,先串入燈泡在FBT看輸出在哪裏短路,不然會燒很多
沒有短路再查行驅動濾波電容

网友:
維修思路參考,若b+正常,會吃水平晶體,FBT固障機率很高,建議先更換fbt,水平tr,附近晶體,二極體量測有無短路,應該是可完修

网友:
我也認為 FBT +1

楼主:
謝謝風行大大的指示,小弟立馬開工,只是本身並不是唸電子科對解碼芯不懂,只好上網找推測應該是CPU下面那塊小小有44腳的IC吧!左看右看也沒什麼虛焊,反正來了就給它補焊吧!試電秒爆一聲,不妙了,趕緊斷電,會不會行輸出管壞了,給它拆下來量量還好沒壞,反正都拆下來了只好換上新的上去。為了保險起見先在行出輸管的C腳串入一顆0.5A的保險絲後再焊回去,再照xiaolaba大大說的意思在接到+B端有顆電阻先斷開接一顆60W的燈泡後試機,起先指示燈亮,接著燈泡很亮,大約有一分鐘後熄滅,指示燈變成八九秒閃一下,不停的閃,後來變成兩秒閃,量+B電壓似乎隨著指示燈一閃一閃在25V至137V之間跳著各種電壓,量kg,kr,kb電壓在107V-134V間來回跳,加速極電壓0V,按遙控沒用, 照樣沒畫面聲音,會不會更嚴重了?拜託各位先進了

网友:
看你修的爆爆響,
還是送回收吧!
好康報報有酷友贈送(請參考)
送 CRT螢幕、電視 各一台 (新北三重自取)

网友:
CRT螢幕完全不懂, sintong大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風行大大的指示,小弟立馬開工,只是本身並不是唸電子科對解碼芯不懂,只好上網找推測應該是CPU下面那 ...

按分布图看划红圈那块贴片芯片应为cpu哦!cpu会与按键连接,

红圈上面那块長方形直插的才是解码芯片才对。解码芯片有个五线插座与視放板连接;
红、绿、蓝三基色信号+地线+12V供电。

芯片资料可问百度的,或将型号贴上来
查查看

网友:
已调低B+电压135v,不烧行管就不要串灯炮了,

去除灯炮,在B+间串个直流电流表测量下行管电流多少最直观,一般为300—500毫安。

电视关机时,屏幕有一白光闪出,说明已有高压产生,行输岀级是正常的,不发光的原因
是视放的阴极电压过高(190v)电子束已经截止,原因一般为解码输出信号不良或视放板电路异常

网友:
燈泡很亮就是不震盪 fbt 有短路 或 拆了fbt再找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串燈泡就拆了行管 不然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記得先放電喔

楼主:
小弟功夫淺竟然把萬用表燒壞了,只好不惜重本上淘寶跟對岸賣家買一只上仟元的萬用表,預計下個月2號才會拿到貨,到時再跟各位報告進度了,還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教,感恩!

网友:
做過什麼危險動作 量fbt 還是行管c腳燒了

楼主:
行管沒燒!就是量+B,行管c 腳還有視放板的電流,一時沒注意到應該插到電表另有一個10ADC插孔,這台AXTEK DS-860B數位萬用表使用就怪怪了,後來我有把萬用表拆開來看,很明顯有一個貼片電阻燒壞, 上面的數字不清了,正苦思怎麼辦?突然想到一個很賤的方法老板不要打我就好,就是去隔壁店裡買同樣的拆開來看,然後再裝好退回,為了表達有購買意願就給它換別的商品應該老板可以接受吧,正思考明天行動!

网友:
你方向不對..感覺完修機會小

网友:
依照經驗,如果電壓過高到高壓及水平,通常過一段時間高壓及水平如果沒有保護動作,通常會把FBT給掛了,進而燒水平,尤其換一顆水平晶體又掛,大概就八九不離十了,倒楣點CRT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分布图看划红圈那块贴片芯片应为cpu哦!cpu会与按键连接,

红圈上面那块長方形直插的才是解码芯片才对 ...

謝謝巨風大大的指正,這塊解碼芯型號是8859CSNG6ED5 ,在右邊有個五線插座,用歐姆檔量第5腳接地,經測量電壓,第5腳為0v其它各腳為0.03V , 沒有您說的2-3v輸出跟12v的供電這是什麼原因?還有也照xiaolaba的指示拆了行管還有fbt,檢測卡簧與各腳都沒有短路,也檢查主版上各個孔與接地也沒有短路,還請各位大大幫忙了謝謝!

五線插座沒有電壓

五線插座沒有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巨風大大的指正,這塊解碼芯型號是8859CSNG6ED5 ,在右邊有個五線插座,用歐姆檔量第5腳接地,經測量 ...

请问现在关机后屏幕还有白光闪出吗?如没有,再测量视放三个阴极是否有190多伏,都没有话,
说明故障扩大了,行输出级异常了。

那个5线插座:有三针是红、绿、蓝基色输出,一针接地,还有一针大部份是接12v或9v供电
的,你查查供电那针的线路是否供电弃常?

解码三基色输出只有0.3v,说明解码内的图像处理电路异常,先补銲再根据资料查各组供电

参巧这篇资料;http://www.power8t.com/jiadian/view_19984.html

网友A:
8859是块超级单芯片,内有3.3v、5v、9v供电,先了解它工作原理,再慢慢检修

注意测量49—52脚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巨風大大的指正,這塊解碼芯型號是8859CSNG6ED5 ,在右邊有個五線插座,用歐姆檔量第5腳接地,經測量 ...

拆了行管和FBT, 上電開機, 還有短路的情形嗎
B+ 可以調節 ? 正常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59是块超级单芯片,内有3.3v、5v、9v供电,先了解它工作原理,再慢慢检修

注意测量49—52脚电压 ...

主版上有一顆VR當調到3歐姆時開機指示燈亮量+B有109V量KG,KR,KB有106V去量49腳是0.08v,50腳至52腳是0.04v ,幾秒後指示燈突滅49腳突變0.23V 其他腳增至0.08V不到一秒又亮49腳回到0.08V其他也一樣,就這樣一閃一閃, 去把VR 調高+B電壓隨著升高到達中間時49腳就有電壓8.75V,其他腳1.62V這是指示燈滅後才有,不久指示燈又會亮電壓就沒了,不過+B與KG,KR,KB還是有電壓,最高+B電壓只能到164V, KG,KR,KB,是131V, 指示燈滅的時間會比較長,奇怪之前有發現只要加速極有電壓關機就會閃一道白光,現在加速極都沒電壓了,還請各位先進指導明路,不勝感救

网友:
你咋老将那个VR乱调呢?29寸机一般调到+B135V—140V就不要动它了,
当+b电压调升到160V时,这是个什么概念?主板元件不帽烟才怪哦!

现在加速极没电压了,视放板供电也没190V了,说明水平输出级有故障,整机的故障扩大了
要检查的电路就更多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版上有一顆VR當調到3歐姆時開機指示燈亮量+B有109V量KG,KR,KB有106V去量49腳是0.08v,50腳至52腳是0.0 ...

师博;如果你有系统地学习过整机的工作原理,对完修应该不难。

现+b可调,说明开关电源正常。

将+b调至正常值,检查fbt是否正常,方法;测行输出管电流,正常为300—500毫安。过小说明行不起振,
或驱动不良;过大说明行输出负载短路或FBT已挂。

检查解码的各组供电是否正常?,如3.3V、5V、9V及行、场振荡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时钟线、数据线电压也要正常。

一旦解码挂了,整机就不正常工作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行管和FBT, 上電開機, 還有短路的情形嗎
B+ 可以調節 ? 正常不 ?

若照xiaolaba大大所說拆了行管和FBT, 上電開機…我沒試,只是不明白要如何知道短路情形?是要串一個燈泡嗎?那應該接到哪裡?還是有其他方式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博;如果你有系统地学习过整机的工作原理,对完修应该不难。

现+b可调,说明开关电源正常。

小弟一度誤以為這個VR是可以隨意調整,謝謝風行大大指正趕緊收手把+B電壓停在136V,參照您說的方法把行輸出管C腳斷開,串入萬用表打在200MA檔,開機指示燈亮後又熄滅不久後又亮,電流在25.3ma到14.2ma慢慢掉,這會不會如你所說不起振?還有我也去測量解碼芯8859CSNG6ED5各個腳的電壓引脚     英文功能       中文功能             电压值(V)
1         AV                 视频切换             0.01-0.02
2         KEY               按键输入             2.18
3         AV1/AV2       视频1/视频2切换    5.0
4         GND               地                 0
5         RESET           复位                 5.19-5.21
6         X-TAL           8M晶振               2.21
7         X-TAL           8M晶振               1.61
8         TEST             测试(接地)                 0
9           VCC            电源                 5 .04
10         GND             地                 0
11         GND             地                 0
12       SCP-OUT         沙堡脉冲输出           0.36
13       H-OUT           行激励输出             1.7
14       H.AFC           行自动频率控制         5.86
15       V-SAW           场锯齿波形成           3.91
16       V-OUT           场激励输出           4.23
17     H-VCC            行9V电源             8.54
18     SECAM            塞康制式             0.3
19     Cb                  Cb色差信号输入         2.24
20     Y-IN              Y色差信号输入           1.98
21     Cr                  Cr色差信号输入         2.23
22     TV DIG GND     地                   0
23     C-IN             色度信号输入           2.07
24     EXT-IN           外部视频输入           2.39-2.4
25     DIGI 3.3V         3.3V电源             3.27
26     CW-OUT         载波输出             1.83
27     ABCL-IN         自动亮度**           2.24
28     EW out           枕校输出             4.76
29     IF-VCC(9V)       中放9V电源           8.76
30     TV-OUT           视频信号输出           5.35
31     SIF-OUT         伴音中频输出           1.88
32     WHT in           高压反馈             3.42
33     MCOM/SIF-IN     伴音中频输入           2.41
34     DC NF             直流反馈             2.12              35 中频锁相             2.55
36     IF-VCC(5V)       中放5V电源           4.72
37     S-REG             稳压               2.11
38     Audio out         音频输出             4.36-4.39
39     IF AGC           中放AGC滤波         3.35
40     IF GND           中放地             0
41     IF IN             中放输入             0.05
42     IF IN             中放输入             0.05
43     RF AGC           射频AGC输出         4.19
44     YC 5V             5V电源             4.68
45     SVM out           速调信号输出         2.37
46     BLACK DET       黑电平控制检波         3.29-3.3
47     APC FIL           自动相位控制滤波       2.14
48     SYNC             同步信号输出         0
49     RGB 9V           9V电源             8.75
50     R-OUT           R信号输出           1.65
51     G-OUT           G信号输出           1.65
52     B-OUT             B信号输出           2.28
53     RGB GND         地                 0
54     GND             地                 0
55     VCC             5V电源             5 .05
56     MUTE             静音               5.03
57     SDA             数据线               0.05
58     SCL             时钟线               1.66
59     G EOMA         地磁               5.04
60     VOL             音量控制             0.02
61     SYS             制式控制             4.99
62     TV SYNC         视频同步输入           4.88
63     RMT-IN           遥控信号输入           4.81
64     POWER         待机控制             0.13
請您幫忙看一下這些電壓值代表的意義,好指導小弟尋找壞零件換掉它。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一度誤以為這個VR是可以隨意調整,謝謝風行大大指正趕緊收手把+B電壓停在136V,參照您說的方法把行輸 ...

测行流时,万用表要打到一安的量程档测,不然如果行流大,你的表又会挂。

测行流的位置不应在行管c极,+B输出与行管C极之间(高压包初级线圈之前)应有个0.几欧姆限流电阻
断开电阻或跳线,串电流表测。

几十MA的行流当然不正常,说明行驱动的行脉冲没加到行管B极,可测量行管B极,正常应为0.1v左右的负压
或测量行推动级是否正常

解码的三组供电正常,行、场脉冲输出端的直流电压也基本正常,但也不能证明有正常的行、场脉冲波
型输出,测这个要用试波器才能量,或靠经验:测试后面的推动级来判断。

你提供解码的57、58脚二个总线电压完全弃常,正常应为4.8—5v左右,这二个电压最重要,要优先检查
总线电压是cpu或24c储存器输来的,cpu是通过总线来指挥解码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照xiaolaba大大所說拆了行管和FBT, 上電開機…我沒試,只是不明白要如何知道短路情形?是要串一個燈泡 ...

其實你劃個圖來給大夥瞧瞧
比較容易理解到底做過啥或者用什麽方式接綫
看開頭覺得你有相當的CRT電視和經驗
但是看後來又覺得好像方向錯誤
BLUESKY是不是家樂福品牌,TCL代工的 ? 有沒有TCL電視的電路圖參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實你劃個圖來給大夥瞧瞧
比較容易理解到底做過啥或者用什麽方式接綫
看開頭覺得你有相當的CRT電視和經 ...

这机型与29吋的TCL—AT29228机型相似

8859超级芯片是CPU和解码整合在一起,内部电路结构是比较复杂的,象是飞利浦公司生产

网友A:
TCL-AT25228 AT29228 AT25266B AT29266B 彩色电视机电路原理图.pdf (414.24 KB, 下載次數: 14)

请参巧这图纸,看是否相似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总线电压不对,

总线只与24c16储存器和一片njw1166,可象是声音处理芯片相连,
可查24c16的8脚供电是否正常,也可断开音频处理器的二个总线脚,看总线电压能否恢复正常。

不行的话,就检查场输出芯片是否挂了,场块挂会引起很多古怪的故障,黑屏,不能二次开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型与29吋的TCL—AT29228机型相似

8859超级芯片是CPU和解码整合在一起,内部电路结构是比较复杂的, ...

巨風大你好
這樣就最好給樓主參考電路圖
或許貼主能夠有機會修好
基本貼主方法有點問題, 量錯地方,偏離方向
偶曾經在左營的市場旁邊吃100元的雲吞,看到旁邊一個修電視的小攤就一個萬用表一直烙鐵,老闆真的就很隨意的給人調調B+, 然後交差,兩年前,收費就500,不過不到半小時,人家又搬回來機器。因爲CRT機器現在不值錢,但是還是有經濟比較差的來送修,結果。。。。可想而知
所以隨便調B+, 搞不好沒找到真正問題,還會搞更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巧这图纸,看是否相似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总线电压不对,

謝謝風行大大的熱心幫忙,正苦於無電路圖,不過小弟不是唸電子科系,相關電子各零件產生的作用跟它來龍去脈實在有看沒有懂,您一再為小弟解說由衷感激萬分啊!目前大部分的知識也僅來自網路,正努力看線路圖,大致跟我的一樣,差別在解碼芯不同還有儲存器不同,這個儲存器是2408wp有量到8腳有5.16v第5腳1.73v第6腳0.65v,如果8腳是輸入經過儲存器處理沒有5v輸出,我頭腦簡單的想那麼它是不是掛了?還有您說的場輸出芯片,推測是這塊有7隻腳的STV8172A,去量了7支腳的電壓分別是1腳3.13v, 2腳1.17v, 3腳1.03,4腳293mv, 5腳2.6mv, 6腳1.21v, 7腳1.96v,網上尋找相關知識,這會不會行輸出變壓器沒動作無法提供+14v跟-14v 給2跟6腳所以它沒動作也無法判定好壞,想來想去應該要先解決這顆儲存器再來想下一步,對嗎?還望您幫我看一下謝謝!

會不會儲存器有問題

會不會儲存器有問題

場輸出芯片跟儲存器位置

場輸出芯片跟儲存器位置

楼主:
沒注意到錯字,儲存器的編號應該是24C08W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風行大大的熱心幫忙,正苦於無電路圖,不過小弟不是唸電子科系,相關電子各零件產生的作用跟它來龍去 ...

24c16与24c08功能相同,08比16只容量小点而已。
储存器物理性损坏较少见,但也有例外,比较多的是内部数据错乱。
储存器内写有数据,如怀疑物理性坏,可装个空白的一试,看电压能否正常

总线电压异常,可检查外围元件如10k上拉电阻、对地电容及5、6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
另;5、6脚除了与解码连接之外,有没有与其它芯片挂接?如有可断开与其它的连接一试,
看总线电压能否正常。

还有就是外电路弃常被CPU检测到,实施了总线保护,总线电压也会拉低,如行、场输出异常,
检测到过压、过流等,这种现象检修起来比较棘手,如怀疑某路或某点不正常,先要将万用表
挂接在该电路与地之间再通电,看瞬间有没有电压输出,输出电压多少来判断。
如场输出的供电,视放200v供电等,看瞬间有没有电压输出,如有说明行已起振,故障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
TCL的这类机型,场块较易挂。

按你刚开始讲述的故障现象,关机有闪白光,黑屏。就是场块挂的特征。
原理在此一言难尽哦,注重检查就行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16与24c08功能相同,08比16只容量小点而已。
储存器物理性损坏较少见,但也有例外,比较多的是内部数 ...

儲存器5,6腳異常,於是尋線往上找,有一個三線插座這個線是連到視放版下面一小塊電路板,把它斷開之後,再量5,6腳就有5.2V的電壓了,應該總線電壓有來吧,不過沒什麼變化,還是從頭再仔細讀風行大大之前給的指示,兩次量+B電流,上次錯誤更正後,不妙了!開機指示燈亮有1.6A的電流,指示燈滅高達2A, 會不會正如您所說的fbt掛了?心裡樣查這麼久了那就買這零件吧!淘寶還真的什麼都有,反正這麼遠,也順便儲存器2408wp跟場輸出芯片STV8172A一起買,應該十天後吧!再來驗証,謝謝各位先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儲存器5,6腳異常,於是尋線往上找,有一個三線插座這個線是連到視放版下面一小塊電路板,把它斷開之後, ...

那块小板是做什么作用?需要挂i2c总线。

红灯亮己有1.6A电流,我想这时行驱动脉冲应该未送来到行管B极,按理行输出级电流不应有那么大,
除非B+后面有元件短路到地而产生回路;检查方法;指针式万用表黑笔接行管C极,红笔接地,
数字表反过来,所测的阻值应大于几k以上,否则有元件被击穿短路。

当红灯熄后,才有行驱动脉冲送来到行管基极,这时行输出级如果正常,才有400ma左右的行流产生哦。
你可从短路行驱动脉冲信号,方法:用导线将行管b极与地短路,通电再测行电流,会产生二个结果:
1:行流一样是1.6A,证明行输出级元件有直流回路短路,可续个加于排查。
2:行流降为100MA以下,说明没有直流回路短路,
当排除了直流回路短路后,可将行管基极的路短线拆除再上电测试,如电流还偏大,说明FBT有问题或次级负载有短路,如场块供电,视放供电,偏转线圈短路等。同时行驱动脉冲不足或异常也可使行流偏大。

注:行电流可分为:1;直流回路电流(没有行脉冲信号驱动情况下所产生的电流)
                           2;交流回路电流﹝有正常行肿冲信号驱动所产生的的电流)

楼主:
好不容易等到新的高壓包 BSC27-0168V和場輸出芯片STV8172A,換上去後開機變成指示燈不停的一閃一閃,視放板上的燈絲也跟著一閃一閃的亮,一樣沒畫面跟聲音,關機也沒一道閃光了,這是什麼原因?想了許久該換的零件也換了,仍抓不到方向,還請各先進幫我指導一下感恩!

開機跟著指示燈一閃一閃

開機跟著指示燈一閃一閃

网友:
还有元件坏,没检查出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