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熱水器排火燃燒不全簡易維修

楼主(2015-12-20):
最近發現家裡熱水不是很熱,已經將瓦斯調到最大,不過還是感覺熱水沒達到應該有的熱度,往熱水器透明小窗一看才發現應該有15排燃燒的排火竟然只剩下11排燃燒有4排是處於沒燃燒的狀態,初步研判應該是瓦斯噴嘴阻塞關係無法將瓦斯往上噴出,想到要拆到排火下來清潔勢必是一項大工程,因此死馬當活馬醫,利用一些小撇部試看看,可能是運氣好被我試成功了,15排排火已經全部恢復燃燒了,以下是我使用的方法提供參考:
1.首先先將熱水器外殼拆除(每家廠牌應該大同小異不再敘述)
2.將迴紋針折成L型形狀
3.利用火排和瓦斯噴嘴間縫隙深入嘴口清一清即可
註:熱水器DIY具有潛在危險性,請務必詳加考慮發生危險時後果必須自行負責

网友:
恭喜抓到病因n_116|

网友:
瓦斯爐用久了,出火較小也可用這種方法調整!

网友:
我第一次看到火排這個零件運作時,是有點疑問的。
瓦斯(藍色)經噴嘴噴出進入導管,中間有一段是開放的。
可能上方的燃燒,會經由開放區吸入瓦斯與空氣中的氧氣吧。

网友:
前輩 厲害!!
你的經驗學起來,
放到武林密籍,
哪天我可能會用到

前幾天我也搞定一台熱水器,有答答聲沒點母火,
已經完修了

楼主:
趁著這次維修之際順便將這台用了14年的熱水器外殼生鏽部分用鐵刷刷過重新噴漆,操作銘版氧化部分也重新製作增添生活情趣

网友A:
呵~應該是

小火、小中火、中火、中大火、大火、大中火、烈火、怒火、地獄火、慾火、老婆的地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應該是

小火、小中火、中火、中大火、大火、大中火、烈火、怒火、地獄火、慾火、老婆的地獄火 ...

嗯~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趁著這次維修之際順便將這台用了14年的熱水器外殼生鏽部分用鐵刷刷過重新噴漆,操作銘版氧化部分也重新製作 ...

很有歷史的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應該是

小火、小中火、中火、中大火、大火、大中火、烈火、怒火、地獄火、慾火、老婆的地獄火 ...

原來如此.............

网友B:
這樣就不怕寒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就不怕寒流了。

明年夏天就驗收成果了....

人口紅利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