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撼訊AX7770~零件燒毀~

楼主(2015-12-21):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正面 燒毀圖

正面 燒毀圖

朋友給的~說是POWER燒壞 連著主機板根顯示卡燒壞~CPU不確定沒跟著走!
主機板考慮送修~所以顯卡讓我修看看!
想請問板上的前輩~該處零件的型號規格!有爬過文 撼訊沒文可爬~還請各位幫忙!
板子未擊穿~

网友A:
先打對地阻值...看那是短路還是燒毀

上面PWM電路要檢查....看供電有無故障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對地阻值...看那是短路還是燒毀

上面PWM電路要檢查....看供電有無故障的元件 ...

a471大大很抱歉....我會用電表 但我不知道要怎量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很抱歉....我會用電表 但我不知道要怎量PWM...

他這種故障有很多可能......

1.針對目前明顯燒毀的地方....如果是(C開頭元件編號)SMD MLCC電容那就先拆下來換掉...

2.查查GPU死了沒...那三顆R60M電感先都拆下來,用電表在輸出端打對地
阻值,看看GPU壞了沒....如果沒有我們再檢查輸入端的MOS管是否有擊穿

3.右邊那顆應該是VRAM供電用的....

簡單的話只換燒壞的東西~嚴重的話連GPU都燒了

网友B:
我有次測一張短路的 HD7750 (跟朋友要的),接電腦,按POWER完全沒反應。卡不插,就能開機。
這張卡到處量都是導通、把MOS管全拆了還是短路,直到拆了GPU才沒短路

看這狀況,燒的時候溫度滿高的,連銅泊都燒浮了

右邊兩顆好像是電感、左一是電容

楼主:
貼片電阻一

貼片電阻一

貼片電阻二

貼片電阻二

貼片電容?

貼片電容?

掀起的銅箔一二層

掀起的銅箔一二層

右1

右1

右2

右2

右3

右3

左1

左1

左2

左2

左3

左3

以上是拆下後 掀起的一層銅片 跟裸露的二層銅片相通圖

拔起的電容腳位相通圖

電阻一 二電阻圖 跟 電容圖

左上角三腳那顆零件 的電阻值 跟 右邊外接電源 旁的電阻值

以上是我量的~指針電表100K檔位~接地我接到左下 將電容拔起的地方!

想請問版上各位前輩 銅箔一二層相通是正常的嗎?以上測量數據顯示 這顯卡還能修嗎?例如將電阻電容焊回去

電容腳位

電容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次測一張短路的 HD7750 (跟朋友要的),接電腦,按POWER完全沒反應。卡不插,就能開機。
這張卡到處量都 ...

我也有遇過一片HD7770的,接電腦按POWER完全沒反應,打開機殼看一下,按下POWER時,CPU風扇只轉一圈就整個停掉了。
後來也是更換顯示卡才恢復正常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