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桑姆通譯 德語通 D660 無法開機

楼主(2015-12-21):
桑姆通譯 德語通 D660無法開機,螢幕交叉測試正常
應是主板問題,檢測電池有放電,電容正常,螢幕電壓正常
重擦螢幕排線,一時可正常開機顯示,但之後又都無法開機顯示了

請求各位大大協助,附上拆解圖
1.正面俯視圖
2.機板圖 基板型號C0G1080 V2.0 2010.08.12
3.按鍵圖
4.螢幕型號 CA240160N-FPC-1-V12  18pin
5.短暫可開機畫面

网友:
"若確認螢幕and排線OK"

1.對應你 3.按鍵圖 ~ 右邊的黑色按鈕 先測量"紅色開關"按鈕的阻抗是否跟其他按鈕差很多

PS:若紅色按鍵組抗差很多,這時可貼上導電貼"布",使其恢復作用

2.對應你 3.按鍵圖 ~ 左邊的按鍵電路板,試著用酒精or專用溶劑將金屬接點全部清乾淨

3.若經過以上1&2仍無法修復,那就要花錢了

网友:
會不會電池沒電

楼主:
紅色開機鍵比其他按鈕高出1倍  導電貼布要怎麼使用??
現在測試電壓如下圖  感覺是有開機狀態的  只是螢幕好像沒顯示
測下圖左邊開機排線 有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紅色開機鍵比其他按鈕高出1倍  導電貼布要怎麼使用??
現在測試電壓如下圖  感覺是有開機狀態的  只是螢幕好 ...

排綫是金手指還是陽春的碳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綫是金手指還是陽春的碳膜 ?

是金手指的  現在已確定 排線螢幕是沒問題  懷疑是基板上排線插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