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瀚宇彩晶HSG1065(HH281HPB)改公板(面板型號HSD280MUW3-A00)

楼主(2015-12-21):
話說從朋友手上收了兩台電腦螢幕回來到現在也快一年了
一台28吋 一台22吋 都是功能正常
測試完之後一直丟在倉庫裡
前陣子老爸聲寶37吋電視故障
因誤判而買了一塊V59公板
最近太閒了 想說把28吋拿來改成電視
放在房間加減看好了

電視型號

面板型號
規格書
屏線腳位
原貌
公板吃12V電壓
但這塊電源板插電後只有5V輸出
SO 暫時先把5VSB和ON/OFF短路
讓12V輸出給公板待測試完成後
把短路的部分做個小開關撐著先看
電源板的規格12V有2A的輸出
應該夠公板吃之前看過有人說
另外加個變壓器
這不太考慮一來不環保 又增加支出
而且很厚工對我這個懶人來說
直接打槍 OUT
另外也有人建議用升壓板 可行嗎?
公板的工作瓦數有人測過嗎?
這塊電源板5V最多輸出3.5A
大概不到二十瓦升壓後打個七折好了
剩不到十五瓦夠主板吃嗎?
程序的部分用通用的試
1920*1200有兩個
試第一個有油畫現像
小弟和藝術扯不太上關係
改灌第二個就OK了
上電插HDMI測試中
暫時沒辦法站起來
目前只是先測試是否正常
線都是亂飛亂接
所以要讓他站起來風險很大
搖控器還沒試
打入冷宮的公板 型號HH281 完全正常
有需要的大哥可免費相贈
運費自理即可

問題懶人包如下:
1 主板12V供電有什麼怪招可解決?
升壓板是否適合?
2 公板型號為T.VST29.03
  程序是用舊板的?
  還是新板的?目前用舊板的
  但按鍵的部分和印刷的對不太上
  好像只有電源鍵對的起來
  其他都是暫時憑感覺亂按一通
  因為買的時間剛好在過年前後
  所以實在搞不懂該用哪一板

PS:老大方便的話
    將來是否能將公板和搖控器
    的照片及型號一起貼在程序
    下載的帖子裡 這樣比較方便
    要下載的人自行比對

楼主:
問題出現了
看不到半小時會自動關機
試了兩次
一次接hdmi 一次用多媒體放影片試
未拆機用手試溫度
感覺高壓板那一邊的出風口比較熱
不是一般的熱度
放著讓他冷卻再開的話又正常
但一樣不到半小時自動關機

楼主:
拆開機殼後測 一切正常
完全不會自動關機
找了一下data sheet
v59的工作溫度為0-40度
猜測為v59自我保護
可能是v59被鐵殼包起來後不太高興
有前輩遇過嗎?
目前考慮裝個小風扇幫他散熱看看

楼主:
經過幾天的爬文
關於v59,v29改裝後,power全時on有何看法?
V59XU改裝分享
參考了上面那兩篇的分享後
找到了拿5vsb送主板的方法
但試了三天 攪盡了腦汁
還是無法觸發pson動作
實際測試 直接觸發pson
幾乎量不到觸發電流
但用電源燈去觸發就是沒辦法動作
電源板5vsb最大電流為0.5A
送進主板後剛動作時大約0.4A
隨後回復待機之後變為0.02A
按下開機第一段先跳到0.5A上下
大約三秒後變為1.5A
這時綠燈亮著的話電壓為2V
把跳至電源板的跳線拆除的話電壓為4.8V
但兩者引至PSON皆無法觸發
觸發後在12V的部分量到6.?V
然後面板就是不量
這是電流量不足的關係嗎?
但若是電流量不足 為何直接觸發時量不到電流量
這不是說明觸發電流很小就夠了嗎?
若說是電流不足產生壓降的話
有在觸發時量綠燈電壓並無壓降 空接時一樣維持4.8V左右
這種情況下若加上 小張大的電晶體開關去觸發有用嗎?

楼主:
目前狀況 散熱風扇未裝
5vsb-pson加開關觸發
三不五時開機會自己變回紅燈
多按幾次運氣好會開的起來
但開起來後接rf信號測試
大概都只能看個十來分鐘
然後就一樣開機自己變回紅燈
必需等一陣子再開才能開機
但搬上工作桌後 機殼打開
用usb測試 又能看個三四個小時不關機
想請問v59有哪些保護機制
該怎麼樣犛清問題所在?

网友:
你的面板是用5v,這樣公板上的電流可能過大,造成開機沒多久就自動保護,你可以試一下,把t-con的5v,另外接到電源板的5v,這樣公板就不會保護起來而關機。

記住測試時,一定要把公板連到t-con上的電線剪斷,不要讓5v灌回公板,那後果就不知道了。

楼主:
所以我只要把跳電壓的jump拿掉
然後屏線供電的三條線公板端抽出來
從電源板另外拉就行了
這樣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只要把跳電壓的jump拿掉
然後屏線供電的三條線公板端抽出來
從電源板另外拉就行了

JUMP拔不拔沒關係,己經不使用了,屏線抽出來另加5V電源試試看,應該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JUMP拔不拔沒關係,己經不使用了,屏線抽出來另加5V電源試試看,應該會正常。 ...

jump拔掉只是怕自己耍白吃
但後來還是忘了拔
目前由電源板引來5v直接對屏線供電
上電前有確認共地無誤
並將邏輯板端拆除上電測試5v無誤
昨天用usb燒機測試了五六個小時
無自動關機的狀況
也不會有開不了機的情形
因為家裡只有數位信號
待搬回老家才能再測試cable的部分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2016-01-21):
測試了幾天了 大致上OK 但又發現了一個新問題 請問怎麼没有聲道切换?韌體問題嗎?但搖控器上也没聲道切换 澳網如火如荼的開打 我要中文配音啦

楼主:
聲道切換真的無解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聲道切換真的無解嗎?

v59只有單音 無聲道切換!...
對於改成待機觸發電源版的方式,我也有些好奇,我曾改過是失敗的,因為我為了不讓電源版一直全電壓輸出,所以把公板使用的方式測試過.公板未改前必吃12v電壓才能動作.但大多數電源版都是5vsb待機,啟動後才有12v/24v輸出,根據教學必須要移除公板上的電感,直接接到上面,但我的版本不太一樣~所以我找了相近位置的地方.上面有+stb字樣的接點~後面是連接到一顆類似lm1117的晶體,所以我猜測電源入v59後,會轉成5v給晶片做待機的控制~單將待機的+5vsb接到v59是行的,可惜因為音效功率ic的電壓要更高,所以單給5vsb不足以驅動~整塊板子是無聲狀態~未有詳細的v59公板設計電路圖~所以就不這樣改了~~你能改成功真是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v59只有單音 無聲道切換!...
對於改成待機觸發電源版的方式,我也有些好奇,我曾改過是失敗的,因為我為了不 ...

可以去爬爬四樓的那兩篇文看看
我也是沒有電感的版本
那兩篇文後面有提到
5v往晶片上送
讓他暫時有待機燈及接收搖控器
再用起動後的待機綠燈觸發pson
若不足以起動的話就加個電晶體開關觸發
觸發後v59還是以12v供電
另外v59似乎不是單聲道
我看澳網這麼多天
有時會不小心出現立體聲
這是就是中文配音
但若是進廣告被第四台業者插播後
就會跳到sap
有時閒閒沒時幹
會把他換到別台再換回來不停的換
大概有兩三成的機會跳到立體聲
但只要進廣告再回來就會又跳到sap
所以我想應該是韌體沒開發到這部分
變成由晶片自己隨便選一個聲道模式
期待將來新的韌體能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