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電源供應器改110V 技術支援

楼主(2015-12-21):
請問220V的電腦電源供應器 如何改成110V 有達人可以指點嗎? 感激不盡!

网友:
說得不清不楚,又違背版規不貼圖,先扣你兩分!
記得要貼圖!記得要貼圖!記得要貼圖!記得要貼圖!記得要貼圖!記得要貼圖!記得要貼圖!記得要貼圖!

网友:
大功率的電源供應器,通常都有APFC
請先查清楚該型號是否內含"自動功率因數控制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