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標卡尺請教

楼主(2015-12-21):
有個問題,請教一下前輩,游標卡尺如附圖箭頭處的縫是做什麼用的,另外,最近想進一隻游標卡尺,德國的 h&H 風評如何,或是有更好的建議!
感謝您!

网友:
那個縫是為了測量用的,因為被測量物的表面不一定是平的.
您多用幾次之後,就會遇到感謝有那個縫的情形了.

网友:
不知版大要量測哪些物件?
職場上我都是用日本 Mitutoyo(三豐)
德國的製品品質,應該也相當不錯

网友:
那個位置是做卡尺熱處理時消除應力的, 另外的功能就是UNDER CUT,不然做不好一把卡尺,不能歸零
要容易看就數位的,三豐的可以,但也是會壞,已經遇到兩次,6“ 和 8” 都遇到過大約不到10年
要可靠就買機械的,游標卡尺或者針盤式的都可以,瑞士白馬, TESA,三豐都有用,0.01mm 或者 0.02mm的都可以,衹要不進灰,不進沙,保養好,20年到30年一定可以
便宜沒好貨,這種量具很明顯

网友:
用[磚]業說法: 就是“讓位”的作用,閃避加工刀具圓角,確保量具的垂直與平行度!

用平常人的白話文...
續 2#  IKURA大的話 ...  我補充舉例說明,

例1.  某鐵片切斷之後,斷面有些變形或毛邊,游標卡尺這個縫用來避開,斷面毛邊、變形等區域。
例2.  同理 不只你指出的這個縫,連量內側距離另一端,它也是有個缺口,目的相同。

-----------
以前讀書時機械科的室友有教 ... 不只是刻度要會看,拿法、滑軌間隙也是要注意。
現在忘光光了。

版上有木有童鞋可以傳授幾下。。

网友A:
Mitutoyo 三豐 +1........手邊兩支無指針使用超過30年,另有一支三豐數字式也已使用超過20年。

電子業適合使用10分一吋,機械業則是以8分1吋比較習慣,如果沒特別指定,在五金行一般都會買到8分1吋。

网友:
三豐 +1 高中時期用到現在,也用了三十多年..只是不常用而已

网友:
話說回收場王子兩年前送我一支三豐的數位式游標卡尺,但是沒有電池蓋,要測量時手要按著電池......,我看來借一個,給minyau用3D列表機印一個出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借cremaker大這篇順便詢問一下,
買過兩把幾百塊台幣的數位游標卡尺,
因為不常使用,但是要使用時不是不準就是不穩,
估計應該是大陸製的,只能說後悔的要死,
目前在評估要買新的,考慮下面這兩把,
國產KingTony的游標卡尺,
型號:77141-06,最大量測:150mm,解析度:0.01mm,網拍價格約1700元,
日本三豐的游標卡尺,
型號:500-196-30,最大量測:150mm,解析度:0.01mm,網拍價格約3300元,
目前只知道KingTony的套筒、扳手在修車師傅口碑不錯,只是不知道游標卡尺是否有相同評價?
而三豐確實很多人推薦,我工作場所也是使用三豐的數位游標卡尺,只是價格挺高貴的,
是否該咬牙買三豐來用,或是國產的加減用,
麻煩各位先進們,幫忙解惑,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cremaker大這篇順便詢問一下,
買過兩把幾百塊台幣的數位游標卡尺,
因為不常使用,但是要使用時不是不準 ...

推 日本三豐的游標卡尺
日本的用料與加工精度是台灣無法替代的
日本加工機要賣國外都有管制登記的
自己用買好一點可以用久久,但不能摔到

网友:
这个卡尺是台湾制造吗,什么价位?

德國的 h&H 風評如何

德国人是做事最死板的,容不得半点投机和变通,只要是真的,绝对错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tutoyo 三豐 +1........手邊兩支無指針使用超過30年,另有一支三豐數字式也已使用超過20年。

電子業適合 ...

请教ysc版:

10分一吋       8分1吋

上述单位折合国际单位制是多少毫米(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cremaker大這篇順便詢問一下,
買過兩把幾百塊台幣的數位游標卡尺,
因為不常使用,但是要使用時不是不準 ...

國產KingTony的游標卡尺
日本三豐的游標卡尺,

你说的这两种卡尺在台湾的实体店买不到?

网友A:
1英吋=25.4mm

1/8英寸=3.175mm
1/10英吋=2.54m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英吋=25.4mm

1/8英寸=3.175mm

这个进制单位我懂,
我是说10分一吋       8分1吋

是指10.1英寸,  8.1英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进制单位我懂,
我是说10分一吋       8分1吋

不是,前面說的10分1吋、8分1吋是指將1吋分成10等分或是8等分。
台灣電子業比較習慣1吋分成10等分(因為傳統IC腳距就是0.1吋=2.54mm),而機械業則習慣將1吋分成8等分,一樣是說1分在不同行業卻有不同長度,游標卡尺也有這兩種刻度可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cremaker大這篇順便詢問一下,
買過兩把幾百塊台幣的數位游標卡尺,
因為不常使用,但是要使用時不是不準 ...

我也是買幾百元的大陸貨,不過我用的次數不多,但是精度要求常常需要0.01mm,感覺上還過得去,不知道能撐多久。對於不常用的人,我覺得大陸貨可以了,算是值回票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