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CNC 雕刻機 Part 3 (組裝測試黑白舞)

楼主(2015-12-21):
1.老灰狼沒有機械基礎...Z軸一直搞不定...
   前前後後修改了好幾天.....改了幾款...都不是很滿意!!!

2.最後出爐的樣本....就像下圖....轉動稍有一點點順暢....

3.緊接著下來就是.....3軸的限位開關.....

4.再來補上2根2020的鋁擠型...將整個框架大致固定好.....

5.裝上2GT  6mm寬的皮帶.....

6.裝上主軸電機.....

7.接著就是做一塊底板....將整台的構造補強...

8.就在切割好底板時.....才發現凹槽板太厚了....
  只好再滾2個溝槽.....讓滑輪滾動時不會卡到底板

9.底板鑽洞....切割凹槽板鋁條....

10.整台雕刻機的機械構造大致完成了...滑輪在滾動方面...還算順暢!!!

11.剩下的工作....就是主控板...驅動板.....電源....連接線(頭)的組合了
    最重要的還是....要請jojo老師出面....教老灰狼怎麼玩驅動程式!!!
    敬請期待.......最終回

网友A:
阿舍大,
您Z軸螺桿有沒有上黃油?沒有的話,上一下會比較順吧.

网友:
那天開工大吉的時候,記得刻一個PIGOO 匾額吊在店門口。

网友:
老灰狼~老灰狼~老灰狼~
所以才說老灰薑才是最辣的~~

网友:
完成50%了~
期待中

网友:
加油,距離完成的路愈來愈近了!

网友:
那個主軸,加個提把,就像電影中的電磁炮了說

网友:
期待運動中的視頻
apple電腦當年也是這樣開始的
這個基本就是藝術精品了

网友:
出套件出套件~~~

网友B:
我是電路及軟體先測試,機構還在規劃中,以下是我使用的驅動器及控制板型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0456552355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123501007
軟體MACH3
原以困難,但安裝後還算簡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電路及軟體先測試,機構還在規劃中,以下是我使用的驅動器及控制板型號
http://goods.ruten.com.tw/ite ...

此塊 MACH3 是走 parallel port 介面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塊 MACH3 是走 parallel port 介面喔~

它是否要賣古董商?

网友:
走Parallel port 價格低對初學容易好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舍大,
您Z軸螺桿有沒有上黃油?沒有的話,上一下會比較順吧.

IKURA大大您好:

忙到都忘了上黃油....難怪Z軸在轉動時...會出現"音樂"

楼主:
報告scottwang版主:

滑輪在軌道上滾動還算OK...未裝皮帶時...只要傾斜個20度左右就會滑動....

原廠是使用同心圓鋁柱(固定)+偏心圓鋁柱(微調)....老灰狼沒有材料...只有把洞挖成橢圓型加以微調...

裝上皮帶拉緊時....用手滑動....一樣不會卡卡的.....

實際上.....要加上驅動電路....才能見真章!!!

网友A:
阿舍大,
您的平台左右雙馬達,到時候要平衡可能需費一番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舍大,
您的平台左右雙馬達,到時候要平衡可能需費一番功夫.

玩3D印表機的經驗,Y軸雙馬達建議兩顆步進馬達用串連的,不要用並連的.
比較不會電流不同而失步.造成左右不平衡.
另外建議Z軸極限開關用光學遮斷式,會比微動開關準確.
XY軸的精確度用微動開關就可以.

网友:
亞瑟大要出套件嗎?

楼主:
呵呵!!....您排第二....

如果阿魔大大拿得到套件的話...(Part 2 的10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58904-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排第二....

如果阿魔大大拿得到套件的話...(Part 2 的10樓)

大小心的阿舍,明明就是我第2~你看這篇的 9F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排第二....

如果阿魔大大拿得到套件的話...(Part 2 的10樓)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小心的阿舍,明明就是我第2~你看這篇的 9F

沒有大小心啦!!!
jojo老師.....您算是宇宙無敵超級厲害的軟體高手(不用排隊)
喜歡的話....直接開車來.....載回去n_053|

PS: 脫氧核醣核酸.....您還是....排第二:on_043|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大小心啦!!!
jojo老師.....您算是宇宙無敵超級厲害的軟體高手(不用排隊)
喜歡的 ...

大人~

勞命,我的房間只剩垃圾桶有位子了~
by the way~ 我其實沒那麼厲害啦,偷偷跟你說,我不會寫網頁程式~
一年也真的寫不到幾行程式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舍大,
您的平台左右雙馬達,到時候要平衡可能需費一番功夫.

IKURA大大....

平台的左右雙馬達....目前已改善了....跑得還算順暢...

http://bbs.pigoo.com/thread-590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