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顆電阻大小

楼主(2015-12-21):
這顆電阻是從一顆22.5v 1.25a的變壓器拆下來的,已經損壞。

變壓器故障原因:沒有電壓輸出。請教各位師傅這顆是不是0.5歐姆的

网友:
由左到右是黑綠黑銀棕嗎?

网友:
第一還為黑色的不常見,我猜是 0.5Ω 1%。

网友:
參考5碼對照表

http://www.token.com.tw/big5/resistors/resistors-color-code.htm

0.5歐姆 誤差1%  -->正解

网友:
黑綠黑銀棕 五碼(精密電阻)
最後一碼(第五碼)為誤差值 棕 => 1%
最後二碼(第四碼)為倍率  銀 => 0.01 (10的負2次方)
其他(1,2,3碼)有效碼  黑綠黑 => 050
總結
黑綠黑銀棕 ==> 050 * 0.01 歐姆 (+- 1%) = 0.5 歐姆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