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奇美DTL-742E510 42吋液晶電視 (T-CON:V420H1-C07) 顏色異常維修

楼主(2015-12-22):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3
型號
內部構造
T-CON
T-CON型號
故障零件i7868A
拆下i7868A
補銲錫
更換全新代用AS19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A:
原本那顆i7868A的正下方銅箔竟沒上錫膏, 偷工減料的結果應該就是讓IC過熱GG了~~

大大維修果然有心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那顆i7868A的正下方銅箔竟沒上錫膏, 偷工減料的結果應該就是讓IC過熱GG了~~

大大維修果然有心 ...

那顆下方有接觸點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那顆i7868A的正下方銅箔竟沒上錫膏, 偷工減料的結果應該就是讓IC過熱GG了~~

大大維修果然有心 ...

因應不是那個原因。因為HG有焊盤接地還是時間到就壞

网友B:
原來是畫面油畫!!
請問版大i7868A這個零件哪裡購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畫面油畫!!
請問版大i7868A這個零件哪裡購買的?

Y拍或露天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對症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