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車用螢幕 LED 不會亮 求助

楼主(2015-12-22):
車用LED

車用LED

請問一下大大 要怎量 才知道他有問題 @@

已經通過電  不會亮  我看不太懂他的圖 謝謝

网友:
老會員了,標題請記得加上廠牌和型號,拍攝所詢問組件在內部原來的樣子,至少要有它的電源如何接,資訊越少所得到的幫助也越少.

网友:
接點看起都黑掉囉....
接觸不良或燒毀?

网友:
LED 燈是有串並連,有可能是打穿,也有可能斷線。
所以會過電但不會亮。
各點電壓,電流是多少?

网友:
我猜是其中一顆掛掉~
導致整條不亮!

沒有限流電阻好像只能換整條....

不然手工刮除在手焊補回!

用三用電表 二極體檔量測試點 ,測對有機會亮~

网友:
標題請記得加上
廠牌和型號
能提供多一些照片
大家才能幫助你

网友:
請上傳實際拍攝圖

网友:
要怎量 才知道他有問題 << 把板子的白漆刮掉, 露出銅箔後, 一顆一顆量.
要怎換 才能讓它被修好 << 量到有問題的LED, 請將它鏟除, 另外買SMD LED換上.
換好後 顏色亮度不一致 << 厚工一點, 把點膠LED全鏟掉, 一次全部換掉

以上.

网友:
5並2串??
如果真的是5並2串然後全部不亮......得注意一下B+源頭..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此LED 是一個  不知名品牌  上的 LED  我只知道打開看  是 德國做的  拍謝 故沒上名稱

如果硬要上 半導體機台上 氣壓偵測 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