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下壓式水箱DIY?

楼主(2015-12-22):
最近發現下壓式水箱越來越普遍,想說自己還改造舊水箱不知可行否?

下壓式的套件似乎都買得到,對岸也有?

網路上找到的圖有點小

用這個工具下去鑽不知可行?

拉把的孔可用其他物品裝飾?還是可用來投入香氛清潔劑?

請痞友們指正一下!

网友:
下壓式水箱不好用
壓時還要用指頭用力壓(有折到可能),
扳的比較省力順手,
瓷器鑽孔不會鑽破嗎?
應該需要專用的铣刀吧!!

网友:
下壓式水箱不好用,壞掉很難買材料,我家改為上拉式,下方部份改台灣較容易買到,水箱沒有變

网友:
下壓式水箱的組件
容易故障
不好買

网友:
家裡的下壓式馬桶零件,貴爆了!一個進水器止水矽膠墊片,大約50元硬幣大小,網路買還要NT350左右。

网友:
下壓式水箱外觀好看,但個人覺得不好用,零件也不便宜

网友:
個人也覺得不好用,還是用扳的好,

下壓衝水一定要用手指,而且須用力,在擦完屁股或尿尿後手都還沒洗,上面會有髒東西

扳的還可用手背,手心,腳有時也可派上

建議要嗎整個水箱換,不然你會後悔,我覺得你會鑽破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