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感與電容器的暫態與穩態行為

楼主(2015-12-22):
1.電感與電容就如同一對特性相異的雙胞胎,當其處於直流電路中,電感會阻止流過其本身的電流突變,而電容器會阻止其兩端的電壓突變.大家應留意的是其處於暫態與穩態時的工作行為,影片中以燈泡當負載,觀察其燈泡的亮度變化,可得知其當時的行為.
2.電感器儲藏的能量稱為Kinetic energy,而電容器儲藏的能量稱為Potential energy.

楼主:
有關影片中的互動教學軟件下載,請參考
https://phet.colorado.edu/zh_TW/

网友A:
覺得有點美中不足   那就是沒有節點電壓標示

在上電初期可以看成是有頻率的  因為有了切換   更精確一點說   是電壓在單位時間發生了變化  這就是頻率

電感會隔交通直 抗斥改變的電子流   所以在上電初期時電感其實是沒有電流經過
可以想像成開路也就是高阻抗    兩點電壓等於電源
過一段時間之後  阻抗降低 電流得以流經電感   前面的燈泡就發亮了 因為有電流流經了

電容通交隔直   在電壓變動下才會有電子流流經電容    在上電初期燈泡會亮就是這原因
可以想像成低阻抗   電容兩端阻抗在這時可以看作是短路也就是低阻抗
過一端時間之後  電壓不在變動 電容趨於飽和 阻抗升高 流經的電流一直減少 燈泡也就慢慢越來越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覺得有點美中不足   那就是沒有節點電壓標示

在上電初期可以看成是有頻率的  因為有了切換   更精確一點說 ...

節點電壓的變化可參考底下影片.在6分40秒後的差異,這也是電路突波形成的原因.

网友:
對初學的人而言,幫助很多,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