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NSO 3710開機約5秒後自動關機

楼主(2015-12-23):
小弟有一台 RANSO 3710,最進有一個故障現象,就是開機約5秒後自動關機,有時多開幾次就好了,有時開到令人捉狂,在女王大人的怒視中,小弟只好硬著頭皮拆開,看看有沒有法子搞定,大約看了半天,看到電源本電容,有的有點不良,二話不說全換了,5年了,夠本了,再東看看西看看,好像沒什異常,通電,問題還是一樣,自已技術不行,上網找找資料,研究了一星期,還是在原地轉圈圈,只好厚著臉皮上來請教各路大師,技術指導

照片如下
通電出現WELCOME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6067&size=300x300&key=0f97b6957b6bd558&nocache=yes&type=fixnone
約5秒就就關機亮紅燈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6068&size=300x300&key=9a602bfa07ae2c7c&nocache=yes&type=fixnone
銘牌標示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6069&size=300x300&key=81e97a2303b48a51&nocache=yes&type=fixnone
躺平準備拆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6070&size=300x300&key=51d9fd9fa50fdb51&nocache=yes&type=fixnone
背蓋拆除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6072&size=300x300&key=e731ac8df925c9b2&nocache=yes&type=fixnone
背面機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6073&size=300x300&key=a89c4c2cdc73895e&nocache=yes&type=fixnone
電源板,電容皆已更換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6074&size=300x300&key=581c2f26ad5f2795&nocache=yes&type=fixnone
主機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6075&size=300x300&key=1dfa9235a6845f89&nocache=yes&type=fixnone
主機板貼紙特寫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06076&size=300x300&key=841eb2d68a28e2c3&nocache=yes&type=fixnone
有請各位先進指點,感謝

約5秒就就關機亮紅燈

約5秒就就關機亮紅燈

躺平準備拆蓋

躺平準備拆蓋

背蓋拆除

背蓋拆除

電源板,電容皆已更換

電源板,電容皆已更換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
電源的各級電壓有量了嗎  這樣問有點含渾吧

网友:
1.可至教學區看看相關資料,有助你維修

2.開機約5秒後自動關機-->電源板&開關板&主機板多有可能故障

PS:因為你是"自動關機"所以可以排除燈管問題

3.電源板的散熱片底下是否有元件NG呢?

网友:
這台都會有這毛病~
請查看主板下方還有一塊''轉版''上的電容也會爆.
主板上的電容全換應該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网友A:
這台跟禾聯外觀都一樣.上次預過一台會跳台的
後來索性把按鍵排線拔除.直接用遙控的
或許你的開關按鈕也出問題了.試試看.祝好運!

楼主:
快樂人大大
只會量POWER板基本電源

Ultraman 大大
搜尋過,有一台一樣問題,只是直接結案完修,無留下蛛絲馬跡指點那有問題可查看
只會量基本電源,小弟正業是機台維修員,不是搞電路維修的

巴黎大大
好的,我把主板電客先換換看,因目視是沒有爆電容現象

wml大大
晚上馬上來試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网友:
是否有完整的主機板背面全照嗎? 我要看看是否是我修同個的主機板 謝謝

楼主:
tchjim 大大

請問你指的是這片的背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跟禾聯外觀都一樣.上次預過一台會跳台的
後來索性把按鍵排線拔除.直接用遙控的
或許你的開關按鈕也出問 ...

剛剛試了 把按鍵排線拔除.直接用遙控的,真的可以開
裝回也可以開,等了10分,再次又開不了
現在把線拆了,關電,明天下班回來再試試

网友:
主機板壞 至於哪裡壞  RESET迴路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tchjim 大大

請問你指的是這片的背面嗎

主機板 背面照 反過來

网友:
背面就空空的,有何好照,這台走在外面不小心隨便都收得到, 或熟的同業拿一塊較快

网友:
他是是否有 25Q16bvsig  25q32bvsig 了? 因為它都在背面 兩個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 背面照 反過來

不好意思,這幾天因為機車掛了,工作不太順,現在才回覆
版子背面空空的

网友:
那找一下 bios

网友C:
量看看1117ic的輸出腳電壓有沒有下降.如果有旁邊的47u  smd電容換掉.前兩天有修到一台37g61的同樣毛病.結果有1顆1117ic 輸出應該1.8v變成1.65v更換電容後.電壓就正常1.8v.症狀就解決了

楼主(2016-01-24):
引用 网友C:
量看看1117ic的輸出腳電壓有沒有下降.如果有旁邊的47u  smd電容換掉.前兩天有修到一台37g61的同樣毛病.結果 ...

好的 我明天試看看,有事好幾天沒上線,感謝你

网友D:
主機板壞+1
在臺中嗎?如果在臺中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機板壞+1
在臺中嗎?如果在臺中幫忙

sorry 要過年了,忙工作少上來
我在新北中和,謝謝

网友:
昨天收一台RELON 37" 找不到同型故障可抄襲 ,今天還躺著沒動工

剛好看到你這篇,兩台架構好像都一樣,應該是都是禾聯出品
快快快! 三太子等著抄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