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冰箱 TOSHIBA GR-Y120PT 磁條變形

楼主(2015-12-23):
大家好

關於冰箱磁條,小弟家中冰箱為大同代理的TOSHIBA GR-Y120PT…

冰箱品牌

冰箱品牌

此冰箱已經有點老舊,冷凍庫的冰箱磁條已經變形,關起來後用手觸摸上方有點冷氣外洩的感覺,打開一看。

上方1

上方1

上方2

上方2

上方已經有空隙,小弟已經有用吹風機吹過,也拔來用熱水泡過後再裝回去也還是一樣...
難怪一直覺得壓縮機怎都轉個不停。
請問各位大大,哪裡可以買到這型號的冷凍庫磁條呢?
謝謝。

网友:
建議你將主旨改成: 關於冰箱 TOSHIBA GR-Y120PT 磁條變形

這樣一目暸然,也符合版圭要求

嚴重變形吹風機不夠熱不行,熱水更不用說水的沸點只有100度

若你有弄壞就算的覺悟可以試著用熱風槍烤烤

至於買零件先打打你冰箱服務專線吧!

楼主:
感謝Ultraman建議,已更改主旨。

楼主:
剛剛已經打給大同3C客服中心 0800-052666說明原委,他們說那種材料不對外販售耶~

然後又打到外面的維修站,又叫我打到大同維修中心,我跟他們說他們不對外販售磁條,
維修站小姐說,那你請他們來修阿...

然後又打了三四家維修中心問有沒有賣磁條,對方說沒有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已經打給大同3C客服中心 0800-052666說明原委,他們說那種材料不對外販售耶~

然後又打到外面的維修 ...

其實請廠商來現場修這個問題~~價格~~我覺得因該不貴(因為只有修沒有換東西)

因為一般來說因該很少人會換這種東西,多是用維修的

自己搞就是有風險,你不仿較當花錢繳學費,看看廠商來是怎麼處理的以後可以學起來

我應像中很久以前我家的前2任的國際牌冰箱,保固內也是有類似問題,call原廠來維修,我看維修師傅是用噴火槍去烤的,不過我看的有點恐怖,時間沒拿捏好就GG

不然就再看看板內有無高手有其他方法

网友:
如果覺得年代久遠,或是已經沒有磁性,想要更換,不找原廠更換磁條,您也可以找冷凍材料行訂製,然後自行更換.

网友:
找冷凍材料行+1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已經打給大同3C客服中心 0800-052666說明原委,他們說那種材料不對外販售耶~

然後又打到外面的維修 ...

老帖說的很詳細:

http://pigoo.com/thread-29451-1-1.html

不密合不見的是磁條問題

PS:因以前多沒強制付上貼圖,這樣是不是很容易霧裡看花呢?這也是未何現在要強制貼圖的原因

磁條~淘寶啥多有就是看趕不敢用而已

http://tw.taobao.com/product/%E5 ... m?_from=www_product

=================

這種問題找原廠來處理不會很貴,所以我才說你乾脆找原廠來維修比較不會因人為造成二次損傷~或是花了錢買了東西不但沒搞好還越搞越糟

网友:
廠商不會賣
但叫他來他會帶東西來換

問過老師傅
得到的答案是...
除上吹風泡水火烤之外
就是用泡棉雙面膠或矽利康填縫

如果不嫌麻煩的話
膠條淘寶有在賣

以上供參考
助你家冰箱早日恢復健康

网友:
照片拍攝角度很難判斷是哪裡出問題 ?

但只要是門磁條沒有破裂嚴重,幾乎都不是它的問題
個人覺得可能性較大的是冰箱外箱變形,調整冰箱的腳可以改善
可參考8#Ultraman 大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