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禾聯HD-32 不開機

楼主(2015-12-23):
禾聯HD-32 不開機
檢查電源板有5VSB , 5VSB跟PS-ON短路,沒有5V / 12V / 24V ,測量大電容只有240V ,全部電容換新, 大電容拆下測量150uf 只有130uf , 並一顆22uf一樣沒有5V / 12V / 24V
測量SG6961SZ 第8腳VCC只有10V , 換一顆FAN6961,一樣沒有5V / 12V / 24V  , 檢查到Q10晶體,怪怪的不知是否故障
Q10

网友:
我猜是Q10 那顆是 N-Channel MOSFET

楼主:
一休大;謝謝..就是找不到PDF

网友A:
這塊電源版要一次修好 不然會爆爆樂喔 小心修理

网友B:
這電源板有個特徵:九片散熱片,是STARTMEN TOM202CABB
之前,遇過相同問題: PSON VCC 10.9V,大龍砲240V
當初沒寫下紀錄,忘了修哪~ 真是對不起正一兄

這片電源板,高雄緯哥有現貨350.-
林森一路345巷 07-2351750 0987-228772 或 LINE/ID: cwz.w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塊電源版要一次修好 不然會爆爆樂喔 小心修理

電壓取樣電阻阻值升高,大龍砲會衝到410~450V而爆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電源版要一次修好 不然會爆爆樂喔 小心修理

jackhiphop大;感謝提醒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取樣電阻阻值升高,大龍砲會衝到410~450V而爆破

三太子大;謝謝..你那編我有看到,好像沒有提到故障點,我這塊電源板是修起來備用的

网友C:
Q10有可能是 2n7002k  B E之間加入esd保護電路 所以跟2n7002測試不太相同
http://www.secosgmbh.com/datashe ... SOT-23/S2N7002K.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0有可能是 2n7002k  B E之間加入esd保護電路 所以跟2n7002測試不太相同
http://www.secosgmbh. ...

duncan大:
感謝喔,這樣多能查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duncan大:
感謝喔,這樣多能查到

這片不好修ㄚ,我都找禾聯32或37直上,腳位都ㄧ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電源板有個特徵:九片散熱片,是STARTMEN TOM202CABB
之前,遇過相同問題: PSON VCC 10.9V,大龍砲240V

比葉問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不好修ㄚ,我都找禾聯32或37直上,腳位都ㄧ樣。

阿資大:是修起來備用的,有高手說是通病很好修,我這肉腳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