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2021 如何抓出哪隻燈管掛了

楼主(2015-12-23):
同事的老機,症狀為上電無反應,連指示燈都不亮
推測AD掛了,3.3V,1.8V都有,懷疑掛程式,同事買塊AD來換,換完上電指示燈會亮了,面板無顯示(背光不亮)

小弟拆了4顆AOP605下來測,沒有短路

AD上3.3V,1.8V都有,P+I上5V,12V也有

小弟從AD上拉3.3V觸發背光,背光會亮但一直閃,懷疑問題在燈管

可是這台是有名難搞的L燈管,請問如何抓出掛哪隻燈管,還有能不能跳開掛點燈管點燈

网友:
家電維修測試儀

肯定能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
有人換L型燈管??現在遇到L型燈管壞,應該都是改成LED燈......

网友A:
如果确认灯管问题,

给你一个简单有效的判断方法:也可以不用换灯管

取一颗50至100P/3千伏的高压电容,并于怀疑有问题灯管的二个接口,
于便跳过背光驱动芯片的保护检测,类试类爽。

我自己现用的19寸三星显示器就这样,免于拆屏之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灯管问题,

给你一个简单有效的判断方法:也可以不用换灯管

你們都這樣修MONITOR,難怪我的PI板都消化不掉

网友:
不過要注意,你這是L燈管的P+I板,高壓端與低壓端沒在同一端子,騙保護的電容不要接錯了.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這種L燈管要如何在不拆面板的情形下抓出哪條粗線跟哪條细線是同一根燈管

因為小弟目前的環境面板拆了沒地方放,怕硬拆會擴大災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們都這樣修MONITOR,難怪我的PI板都消化不掉

先跟三太子您說抱歉,這台的PI板應該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這種L燈管要如何在不拆面板的情形下抓出哪條粗線跟哪條细線是同一根燈管

因為小弟目前的環境 ...

如果沒意外的話應是對照你圖上燈管線插頭的記號一對一對,不過不是很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