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電池 鋰聚合物電池 電極 斷裂

楼主(2015-12-23):
某日在惡搞時鋰聚合物電池一個不小心把電極扯斷了   偏偏引出腳又是鋁金屬  一般的焊錫是不能焊接的   長期高溫操作 更是不智之舉怎麼辦   很簡單  不能焊接就用壓接的呀n_166|

哈哈 利用銅線與銅片 銅片壓在最底 再來是鋁片 再來先將銅線打磨 折成C字形  然後在折一次 之後壓在銅片與鋁片重疊處
力道要注意  太重會在斷一次的 太輕會增加內阻

壓接完之後 再測試一次  利用電阻或是電子負載測試負載能力
同時順便測量壓接點 兩點在流經1A下兩點壓降不得大於100mV  也就是阻抗不得大於100毫歐姆

网友:
山不轉,腦筋轉
好點子,感謝分享............

网友A:
我同事曾碰到訊號線焊在塑膠板的(真奇怪當初是如何接上去的),線斷掉後束手無策,各位酷友有何對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曾碰到訊號線焊在塑膠板的(真奇怪當初是如何接上去的),線斷掉後束手無策,各位酷友有何對策? ...

低溫焊錫

最低好像有到7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曾碰到訊號線焊在塑膠板的(真奇怪當初是如何接上去的),線斷掉後束手無策,各位酷友有何對策? ...

用導電銀漆應該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曾碰到訊號線焊在塑膠板的(真奇怪當初是如何接上去的),線斷掉後束手無策,各位酷友有何對策? ...

拍個圖片  也須有人知道是怎麼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導電銀漆應該也行.....

沒錯!就是它(導電銀漆)救了一台儀器,使工廠不致停擺!!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個圖片  也須有人知道是怎麼接的

東西在使用中,無法照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溫焊錫

最低好像有到70度

請問哪裡可買到低溫焊錫(最低好像有到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