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富士 全錄 XEROX Phaser3155 雷射印表機通電後沒多久就會斷...

楼主(2015-12-23):
小弟有一台 富士 Phaser3155 的雷射印表機,列印狀況在四周會有等距平行
直紋,不過直紋不會蓋到本文速度也還頗快。只是目前遇到一個很困擾的問
題,要列印文件不是無法過電就是過電後可能印沒幾張就斷電,或是過電後
準備列印就發現斷電了,我把印表機拆了逐步測量他的零件,基本上非電源
版附近的零組件都無異狀,最後只能大膽猜測問題應該就是出在電源版上...

拆開一看真摸不著開頭要怎麼下手,因為拆開上電又正常了,要等頗久才會
又斷電,懇請版上各位先進大大能否指點一下維修檢測方向!

感激不禁...

先上圖:

電源版正面

電源版背面

背面的3顆零件1

背面的3顆零件2

背面的3顆零件3

网友:
ic怎麼拍的,好清楚喔

网友A:
有電解電容可以先換...它電源版輸出的電壓情況如何?

楼主:
用這個把手機鏡頭直接蓋上去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電解電容可以先換...它電源版輸出的電壓情況如何?

正常的時候量的電壓跟版子上註明的一樣,沒開機之前有+5V的待機電壓,
開機以後斷電就完全量不到東西了!

网友A:
接主控制板..電源輸出會不會"掉"?

低於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主控制板..電源輸出會不會"掉"?

低於標示..

不會低於標示,5V的正常24V有略高,測量值是25.2V...
今晚等他又當掉,等到剛剛都沒異狀,乾脆裝回去印看看,順利印出了我要印的東西...
唉~只是這樣我真的是搞不懂了!

我目前手邊沒有同樣型號的電解電容可替換,要等下一次去買材料的時候補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會低於標示,5V的正常24V有略高,測量值是25.2V...
今晚等他又當掉,等到剛剛都沒異狀,乾脆裝回去印看 ...

那你就把那四顆電解電容給換了先....用久了會耗損然後再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把那四顆電解電容給換了先....用久了會耗損然後再觀察

昨天印完後有關機但插頭沒拔,今天又不行了,按開機鈕都沒反應!
已經去買新電容回來更換!

拔下的舊電容我有用勝利牌的電容測試儀測試,顯示容值都還算是正常有略衰減不到1成,
如果是長時間通電狀態會不會故障,這就未知了...
謝謝大大指引,我再觀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印完後有關機但插頭沒拔,今天又不行了,按開機鈕都沒反應!
已經去買新電容回來更換!

看看跟con1接的保護機制有沒有關係

网友:
3155 還算蠻新的機種 先問一下過保沒 一般有登錄 三年保固 請撥 0800-580880 輸入序號客服會幫您查

网友B:
依我修全錄印表機的經驗,會發生這些莫名奇妙的問題100%是用環保碳粉匣(二手回收碳粉匣)

而全錄原廠也知道這點,不管你是否為保內,只要用非原廠耗材(不只碳粉匣)
原廠or授權代理商工程師,至現場check證實為非原廠耗材

一律拒修,報價處理!

全錄的機器很鳥,他的所有配件及機板很敏感且很不耐用,尤其是彩雷幾乎整台多是耗材

若你是使用原廠耗材,請直接call修原廠吧!

如果不是的話那我想全錄的零件也是只能找全錄相關人員才能調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依我修全錄印表機的經驗,會發生這些莫名奇妙的問題100%是用環保碳粉匣(二手回收碳粉匣)

而全錄原廠也知道 ...

Ultraman 大

如果是代工的分身也一樣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我修全錄印表機的經驗,會發生這些莫名奇妙的問題100%是用環保碳粉匣(二手回收碳粉匣)

而全錄原廠也知道 ...

插話

我也想用原廠耗材啊…
購買時沒注意,問清楚內附的是不是原廠碳粉匣
買回來時,試印了一些才檢查機器所有可以開關的地方
碳粉匣…oh no

原廠保固就這樣沒了,原廠清廢粉匣的服務沒了
即使原廠的有價服務,我也甘願啊
被副廠的服務和東西品質搞到很心煩吶

目前打算,用到機器壞掉,再重新買一台確實的原廠吧…

型號 m255z 7k附近,有點忘記價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ltraman 大

如果是代工的分身也一樣鳥嗎?

全錄有一些機型是三星代工的,所以有時買非原廠碳粉匣時會有三星跟全錄多可共用的狀況

可是問題就是三星的機子怎麼用環保碳粉匣多沒問題

但是代工全錄的呢?卻是一用就死一堆!!!

雖然多為三星製造~~但是全錄的相容range很小,故障多是晶片GG導致

全錄的機器就是比其他epson or HP給的業務利潤多很多,所以業務喜歡賣,即使機器鳥那也是後續了!

所以~我多會跟user的承辦人建議~絕對不要買全錄的機器~除非該單位有辦法配合使用原廠耗材那就另當別論!

网友:
換條電源線和插座試試,包括延長線也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這個把手機鏡頭直接蓋上去拍...

型號,那裡買

楼主:
這是客人送修的,修好以後客人卻不來拿了...
問他說怎麼都不來拿,他說...有買一個更好用的,所以這個就送我了(賺到

至於型號應該沒有...只有雷射印刷字體 LED FLASH LOUPE 15X

楼主:
這台印表機是2011年買的,所以已經過保了!
我的碳粉夾還是原廠的,沒用過副廠的碳粉夾,常印但是印不多,一次頂多10來張
,現在列印出來是有點問題,會有等距橫紋,但不會蓋到本文也沒斷字之類的,屬
於還在我可接受範圍(我平時都只是需要印條碼去小7刷)...

昨天換過電容以後就關機不斷電放著(以往沒斷電隔天一定開不起來了),剛剛回
來開機試看看還是正常的,難道真的就是電容出問題,可是用電容表測試都是還在
合理範圍中!
這個電源版有那麼敏感嗎?還是說因為機器裡面會有高熱沒散出,因而導致元件異
常?不過我有檢查風扇,也是正常可動作,所以應該也會散熱!但是沒開機只是沒
斷電應該不至於有高熱產生才對...謝謝各位大大指點,我再持續觀察看看!

補充:電源線有更換,電源插座也有重新焊過,3155的插座有額外加了一個L鐵片
強化固定插座,所以是不是這方面的問題那就不確定了!
延長線沒更換...

CON1保護電路我還在研究手冊中,如果又異常在朝那邊看看! phaser_3140.pdf (54.89 KB, 下載次數: 23)

這是我找到的3155的方塊圖,手冊裡面沒有電路圖,只有一些零件符號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客人送修的,修好以後客人卻不來拿了...
問他說怎麼都不來拿,他說...有買一個更好用的,所以這個就 ...

我找到了,謝謝

楼主:
不客氣,這個看小零件真的蠻好用的,只是有一個杯子在,所以有時候還是得拆下來看,不然會卡卡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錄有一些機型是三星代工的,所以有時買非原廠碳粉匣時會有三星跟全錄多可共用的狀況

可是問題就是三星 ...

這樣ㄚ~~~~唉

我還想買它單色雷射印表機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依我修全錄印表機的經驗,會發生這些莫名奇妙的問題100%是用環保碳粉匣(二手回收碳粉匣)

而全錄原廠也知道 ...

後悔沒早點看到這篇,前天已去買了一台全錄彩雷。相較之下,他的產品的確很有競爭力,256MB RAM,500Mhz CPU,WiFi,Ethernet...  這些規格在十幾年前沒10萬很難買到的,結果現在才5500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後悔沒早點看到這篇,前天已去買了一台全錄彩雷。相較之下,他的產品的確很有競爭力,256MB RAM,500Mhz  ...

阿哩!

那你注意一點,全錄的原廠碳粉還有一個大缺點,放久不用.........就死命漏炭......

他碳粉匣內的刮刀片很容易失效!

所以你最好吳要有超過一星期沒有列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印表機是2011年買的,所以已經過保了!
我的碳粉夾還是原廠的,沒用過副廠的碳粉夾,常印但是印不多, ...

列印出來是有點問題,會有等距橫紋------>碳粉匣NG了!

你整台printer有拆開清乾淨嗎?有時因漏炭至主機板或其他基板,會導致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

=======================

全錄原廠碳粉匣---->也比其他廠牌爛,久沒用一定死,漏炭也是赫赫有名
我們遇過不只一次出貨全新碳粉匣(原廠代理),打開使用就NG有直線

所以全錄的碳粉匣其實並不是只有一年保固,因為她也知道他的東西爛,有些型號的碳粉匣多事沒有一年保固期限限制,call原廠廠就可以更換

總之.....不管全錄的價格多漂亮~我還是建議大家不要購買使用

撇除東西鳥之外,因為使用的人並不多,所以她的零件幾乎是買不到,不像HP,EPSON,大陸等他一出機就開好模準備賣零件了,所以幾乎沒有甚麼零件買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列印出來是有點問題,會有等距橫紋------>碳粉匣NG了!

這台我記的主機板跟電源板都是背在後面,板子是直立不是平放的
應該說"幾乎"每款雷射印表機的板子都是做直立的,只有少部分機型電源板是做平放的
但就算是平放也都會跟顯像單元隔離,不會沾到漏碳

我也建議盡量買HP或EPSON的機器
原因也是壞了零件比較好找

楼主:
這幾天觀察下來,已經沒有再出現突然斷電的現象,所以應該就是電容異常無誤...
算是修復成功,若他日後有新增狀況再繼續研究!

我拆開的時候有用風槍跟刷子整個吹塵清理過,這台印表機的電路版是平躺式,列
印區跟電路版有隔開,所以是不是因為漏碳導致異常這個並不清楚!

碳粉匣確實NG了,是還不影響我使用,所以打算先用完...

謝謝各位大大協助!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觀察下來,已經沒有再出現突然斷電的現象,所以應該就是電容異常無誤...
算是修復成功,若他日後有新 ...

因為電容壞掉,這台能算的上是另類
印表機幾乎不管哪個品牌在電容上的用料都很不錯
電源板的電容全日系也不在少數
目前修過電容會固定幾顆大肚子的也只有HP DESKJET 1280的主機板而已
壓低成本果然換來的是品質差異

网友:
印表機就那幾家做,甚至全錄就代工了HP、EPSON的單色雷射印表機(入門款約3000內的)

网友C:
全錄真的滿爛的,新買這台CP225W就發生睡死情形,按任何按鍵都沒效,非要電源重開才行。記得第一次開機也發生這個情形,當時沒在意,結果今天要印又發現了。昨天才剛寄出保證卡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錄真的滿爛的,新買這台CP225W就發生睡死情形,按任何按鍵都沒效,非要電源重開才行。記得第一次開機也發 ...

有沒有這麼誇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全錄真的滿爛的,新買這台CP225W就發生睡死情形,按任何按鍵都沒效,非要電源重開才行。記得第一次開機也發 ...

睡死狀態......,說明書無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錄真的滿爛的,新買這台CP225W就發生睡死情形,按任何按鍵都沒效,非要電源重開才行。記得第一次開機也發 ...

更新韌體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睡死狀態......,說明書無解嗎?

更新韌體:
CP225w hangs problem

https://www.fujixerox.com.tw/products/127/downloads

不行的話就call修全錄吧!反正新買的~ 看看它們會換電源板還是主機板

网友:
多謝! 已經更新韌體了,看看會不會修復...
剛剛打電話給客服反映,結果他說只要是有無線網路的機種都會這樣,竟然要我去重開網路分享器....暈!
我說機器連按面板按鈕都沒動作了,跟網路分享器有何關係? 最後只好跟他說再觀察看看,不行就送修了

网友:
很不幸的,CP225w又當了(睡死)! 我發現要待機兩天以上才會出現,明天應該會打電話去客服...  太太是說沒關係,要列印時再開機就好,反正印的機會少。我是覺得心裡很不爽,根本是設計不良,不太像是買到問題機。

网友E:
請問機器是在有開啟無線網路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嗎?
另外如果狀況出現的情況下直接用電腦送出列印指令有沒有辦法喚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請問機器是在有開啟無線網路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嗎?
另外如果狀況出現的情況下直接用電腦送出列印指令有沒有 ...

一旦當機睡死,任何動作都沒效,print server網頁也連不進去,唯有電源開關有效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旦當機睡死,任何動作都沒效,print server網頁也連不進去,唯有電源開關有效而已 ...

call修吧! 畢竟這是爽不爽的問題!

買到這種爛東西,還得強迫自己去配合"會睡死問題"?

只是要有心理準備~換新機or維修後,相同問題可能仍然存在

PS:不過我不太清楚個人報修是否為到點維修? 還是得自己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旦當機睡死,任何動作都沒效,print server網頁也連不進去,唯有電源開關有效而已 ...

OK,感謝回答可供小弟日後維修參考
目前修過的EPSON跟全錄類似機種並沒碰到這種問題
客戶也沒反應過類似情形
至少知道全錄客服怎麼說明這種情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ll修吧! 畢竟這是爽不爽的問題!

買到這種爛東西,還得強迫自己去配合"會睡死問題"?

已經送修,當天就到家裡拿走了! 剛剛維修中心打電話來,說他們待機四天再印都沒問題,根本是騙鬼。不過跟他們反應後,他們願意換新品給我,還說這款的通常買來一開機就會當機,而且待機一久也會,但是更新韌體之後就可以完全解決,而我的情況是他們是第一次遇到,你說你會相信嗎? 我是不信啦

网友:
今天印表機送回來了,機板已經換了(因為MAC address變了),正在觀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