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spire 5750G 不開機

楼主(2015-12-23):
故障狀況:主機板短路

主機板的樣子

經查主供電b+短路

先往前面看起,果然PQ7也短路了,先排除

再來找b+短路點,查到PQ40的地方短路,更換後已解決短路問題

正式上電已經可以開機,但畫面怎麼也出不來,再測量主機板所有供電,
發現缺少+VGFX_COREP電壓

用最簡單的方式,先換換CPU,結果.....

哈哈,燒了兩顆MOS和一顆CPU,真是太傷了

网友:
恭喜完修,是CPU的MOS燒毀嗎?還是供電的?感覺會燒CPU不大對勁!

网友:
的確是太傷了燒CPU

我記得以前有同事把4X伏的變壓器接到筆電,結果也是CPU掛點

你有試過未換NG CPU前,插入debug卡碼跑多少嗎?

楼主:
To westkimi:
是+1.05vs,確實有給cpu供電,但同時也給pch,幸好不是燒pch

To Ultraman:
跑了幾個碼就卡在23.
好的cpu是0~00,因為速度實在太快所以看不出中間的碼

网友A:
請問隔離保護電路能防止這種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隔離保護電路能防止這種短路嗎?

我的感覺是從後面開始燒的,
保護隔離PQ7也有燒但應該是為了防止後面災情擴大,
至於怎麼會燒我也不清楚

网友:
能再看維修分享文,比問題提問…還爽!

网友B:
請問筆電專用的除錯卡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筆電專用的除錯卡是?

minipcie卡,記得學姊有賣多合一的可以問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