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 TRC-10RA 電子鍋無法加熱 請教

楼主(2015-12-24):
插上去有電源顯示,操作面板指示燈也都OK,但是煮飯就是不加熱
量測heater煮飯約16歐姆,電壓110V=756W還算OK
量測保溫heater約123歐姆沒斷路
為什麼無法加熱呢?初步判定為RELAY有問題,因為按下去「煮飯」沒聽到切換聲音
拆下電源版,控制面板
這顆12V的解焊下來直接接上12V有聽到切換的聲音~~看來沒壞~~重新焊接回去
看來應該是控制RELAY的12V沒有出來~~接上去上110V 量測heater 0V沒有打開沒送電
請教各位高手幫忙~上面電阻二極體好多看不懂><"沒辦法修下去

网友:
電容全換新試試

网友A:
有可能是供給 繼電器的電源有問題,或是繼電器的驅動部份壞了,這通常是透過一個電晶体來驅動,這兩部份先確定一下!
你按下開關時,相關的燈號會亮嗎?如白米/免洗米的燈號?
最嚴重的話就是控制的 MCU 出槌了,沒送控制信號去控制繼電器,這就比較頭大了!
你可以照一下兩塊電路板的背面圖嗎,抓一下繼電器相關的控制電路!
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
類似的繼電器驅動電路故障,老大好像發過實例,他那個是微波爐,掛點的是C1815,您要不要找一下

网友B:
按煮飯量測一下relay線圈是不是有dc12v,如果dc12v低於dc10v,應該是哪個黃色的電容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供給 繼電器的電源有問題,或是繼電器的驅動部份壞了,這通常是透過一個電晶体來驅動,這兩部份先 ...

感謝提供方向
C大您好請教一下,繼電器的電源跟繼電器的驅動部份要如何測量呢?
驅動電路的部分我比較不熟,而且沒有電路圖電晶體BJC腳我分不清楚耶~

電路板正面(鳥覽)
操控面板正片
操控面板背片
電源版正面
電源版背面
操控面板外觀
按下煮飯
按下預約沒問題
標註(燈號功能都測試過燈號顯示正常,節省時間所以其他圖片沒有拍出來)
測試REALAY有無12V電壓(這對面就是110V有點怕怕的,用這樣接出來測試)
確實沒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煮飯量測一下relay線圈是不是有dc12v,如果dc12v低於dc10v,應該是哪個黃色的電容壞掉了 ...

感謝大大,剛測試過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方向
C大您好請教一下,繼電器的電源跟繼電器的驅動部份要如何測量呢?
驅動電路的部分我比較不熟 ...

燈號都會亮,恭喜你,MCU 應該沒問題,可能是繼電器的驅動電晶体出問題了,你量一下如附圖的 q41,q42 及q43 這幾個電晶体應該有一個是用來驅動繼電器的。
另外那個Zd11 很有可能是用來給 繼電器電壓用的,你也可量一下 zd11 上面的電壓是多少!

你這台修到此,應該不難修了, 快成功了,加油!

网友:
嗯~~~~~~加油!
我等開飯~~好了叫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號都會亮,恭喜你,MCU 應該沒問題,可能是繼電器的驅動電晶体出問題了,你量一下如附圖的 q41,q42 及q ...

請問大大要怎麼量測呢?小弟功力淺薄,他從變壓器接出來後還是交流的沒有看到橋~所以沒看到正負不知道怎麼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