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ONY WM-FX615 隨身聽維修

楼主(2015-12-24):
親戚20多年前公會年終紀念品,領回後一塞了事,最近翻出來裝電池不能用,凹小弟修理

外觀

當年的夢幻逸品,附LCD線控耳機,5000大洋起跳

由於有維修手冊,好拆多了

紅箭頭螺絲比較短,要做記號,因為這裡是電池艙

拆開後,20年沒用,皮帶斷了,這台的皮帶必須通過綠箭頭外接電池盒接觸板

由於維修手冊比例畫的很準,用尺量皮帶全長約24CM,換算是76號

原廠建議換皮帶要拆電路板,拆板前先清馬達焊點銲錫

小弟用偷吃步,拆外接電池盒接觸板

裝上新皮帶

上電試機,能正常撥放,組裝交件

只是這台不能錄音,現在要去哪找錄音帶來聽

网友A:
這機器給外面的店家修理費用,約可以買台新的MP3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機器給外面的店家修理費用,約可以買台新的MP3播放器。

小弟趁出差在台中電子街買料,1條15元

當年公會的採買也有問題,當年MD跟DAT已經滿天飛了,至少也要買有錄音功能的,才能延續使用生命

网友A:
這機器用口香糖電池也不便宜,還好你有外接電池盒;若用到液晶字體淡化應該就沒法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機器用口香糖電池也不便宜,還好你有外接電池盒;若用到液晶字體淡化應該就沒法修了~~ ...

那個年代sony跟aiwa超愛用的,這台已經是磁帶機的末代機種,開始用鎳鎘電池,更早的還有口香糖型鉛酸電池,價格只能用恐怖形容

外接電池盒是原廠配備,萬一掛了只能找1.1mm插頭的1.5v變壓器了

网友:
只能當收音機用.......
還要外加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