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三星samsung S5 (SM-G900I)SIM卡座維修更換-已完修

楼主(2015-12-24):
這手機是通訊行送過來維修的案件,手機故障原因是SIM

卡母座斷針

維修前都要先確定幾件事情:

1:手機其他功能是否正常,藍芽、WIFI

、開機關機等等

2:客戶查詢客戶手機是否還在保固內,可別盲目

拆機導致客戶過保

3:手機從哪裡來的,最近贓物流通其實相當多的
,使用"尋找手機"功能的客戶也開始變多,常常會
造成故障誤判

這台手機背板相當好拆,但是背板部分只有3根

螺絲,所以正確拆機並不是由背板拆卸,但是後

面有按鍵排線,可以先拆開
S5正確的拆法是由面板開始,先稍微把膠條

軟化,畢竟是面板,拆壞了可得不償失
接下來把比較緊的地方都加熱過,面板拆卸

會更加順利

用吸盤吸起來之後要注意

1:面板排線在翻起來就看的到了,要先拔起來

2:按鍵版排線連接至電池孔旁,也要事先拆卸

3:除了邊框膠條之外,在面板中間也都有膠,

拆卸時可得小心注意

面板起來之後共有12支螺絲拆卸才有辦法把

機子分開

板子與邊框分開後還需要再拆一支螺絲才可以完全分開

安裝新的母座之前要先確定腳位,新的母座有兩隻

固定角方向是垂直的,需要調整,焊接起來才不會

高低不平

板子上的焊點區域也要清理過

焊接完檢查焊點

  完工,接下來就是幫客戶整理外觀嚕,感謝收聽~

网友:
問個問題 這樣加熱再拆 溫度大概多少阿 怕把面板燒壞

楼主:
玻璃鏡面我是開65-80   風2-3   我是用高越850+

网友:
連這個也買的到料啊,小弟上次修gt-i9300是整個sim-micro-sd總成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