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vov 桌機 Power API5PC58 誤接 220V

楼主(2015-12-24):
求助,請教一台桌上型Lenvov 電腦被誤接到220v,一聲響一陣煙後就不能開了,小弟接手試試維修,還好硬碟還OK。

POWER

POWER

這一顆電源供應器為中國製造。

小弟首先看了保險絲被包住,但應該爆掉了。

保險絲

保險絲

小弟剛好手邊有另外一顆原本 HP 桌機的POWER,規格一樣剛好拿來替換,沒想到剛換好後,接上110V又馬上爆掉了。

然後去光華商場找6.3A 250V的幾乎都沒有兩隻腳可以插在機版上。

小弟只好買類似以下的保險絲座來替換

想說第二次馬上爆掉應該在電源附近的  1000 KΩ歐母 應該也掛了。

小弟想請問 這種的誤接220V的有哪裡需要注意的嗎?

网友:
建議你整個高壓區都檢查一下,尤其是整流部份!

网友:
應該是MOV壓敏電阻還在短路的狀態   那個1M電阻 不會有事那邊是設計的可以的本來就可以承受220VAC輸入的   有狀況的會在橋式整流開始後端

保險絲那個沒有腳可以焊接上去

  買了保險絲座 裝機殼時有得喬喔  還有拉出來的線也要做絕緣

网友:
我的天啊! 110V的誤接到220V

除保險絲外, 橋式整流 八九不離十也GG

另外現在的power多有壓敏電阻,這也要檢查 ~

反正你110V接到220V就是連環爆,用電表乖乖地從電源插座處一個一個的檢查看看有哪些零件短路零件即可解決

通電時串個燈泡,若不懂~請翻老帖

另外你的貼圖也太偷懶了,我只能說會掛的零件你幾乎多沒拍到 ~~ 因你只拍保險絲部分
這種誤接220V~不可能只有那麼單純的只會燒保險絲

楼主:
感謝 各位大大解惑,
鑑於Ultraman大大說貼圖太偷懶了,又剛好今天下班回家後比較有空,就來動手拆這顆power

首先大致看起來狀況都還不錯,但是看到高壓電容部分。

高壓電容

高壓電容

機版有點黑黑的。

高壓1

高壓1

近照。

拆電容

拆電容

於是拆了高壓電容與旁邊爆掉的壓敏電阻

tvr

tvr

猜調後的

猜調後的

後來拿著這顆壓敏電阻TVR 10270 919 去光華商場地下室問了源達說他們沒有賣,問了良興也沒有賣,祥昌也沒有賣,後來到上面的今華電子也沒有賣,
請問這顆TVR 大台北哪裡可以買到阿?
或者 替代品也可以。

另外一提,小弟的三用電表指針會跳來跳去的飄移,電池也換過了,這會是哪裡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各位大大解惑,
鑑於Ultraman大大說貼圖太偷懶了,又剛好今天下班回家後比較有空,就來動手拆這顆powe ...

可以不用安裝,先測試好,將來找到或拆機再安裝. 這兩顆東西保護了大電容了,只要橋整都正常,就應沒問題了.
P.S.: 如果沒安裝那兩顆,切記不要再用錯電壓了,不然會精彩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各位大大解惑,
鑑於Ultraman大大說貼圖太偷懶了,又剛好今天下班回家後比較有空,就來動手拆這顆powe ...

1.最後一張圖~拆掉的兩顆電容旁邊的橋式整流要拆下測量是否NG

2.指針電表會飄移:

a.電池不夠電(1.5V跟9V的多要確認)
b.+&-探針不良
c.長時間沒用指針元件受潮

3.壓敏電阻 TVR 10271

http://tec.icbuy.com/uploads/datasheet/2009/10/TVR_10391.pdf

氧化鋅壓敏電阻器TVR系列(插件型)
尺寸 10mm
壓敏電壓 270v
最大連續交流電壓 175
最大連續直流電壓 225
特點
1. 滿足 RoHS 要求
2. 本體尺寸 Ф5~ Ф 20mm
3. 寬工作電壓範圍:11Vac ~1000Vac
4. 強大的抑制浪湧電流的能力:100A ~ 6500A (@8/20)
5. 徑向引線樹脂封裝
6. 優越的限壓比
7. 低漏電流
8. 無極性、對稱的伏安特性
9. 低成本
10. 工作溫度範圍:-40 ~ +8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後一張圖~拆掉的兩顆電容旁邊的橋式整流要拆下測量是否NG

2.指針電表會飄移:

回 Ultraman 大
您說的橋整應該是這一顆囉

橋整

橋整

网友B:
壓敏電阻  現在去應該還來的及
台北市忠孝西路2段24號  直走到底 蹲下來 左邊  就是了 看交流規格為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敏電阻  現在去應該還來的及
台北市忠孝西路2段24號  直走到底 蹲下來 左邊  就是了 看交流規格為準 ...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
星期六早上10點過去看沒有開,就直接去西寧商場問問,終於買到mov元件,回家後把橋式整流量了一遍,沒壞,又把高壓電容量一一遍,也沒壞,就直接將mov給換上了。

加裝了保檢絲座。

他終於正常供電了~~感動

感謝各位在此幫忙回帖的高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