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32吋 DTL-732E300 上電待機紅燈不亮完修~

楼主(2015-12-24):
銘牌
背板俯視
主板加視訊盒
電源板

沒修到高壓板和邏輯板,所以就沒照出來了

故障情況:上電待機紅燈不亮,按電源開關沒反應~

修復步驟:
1.這時心裏就有譜了,待機5vsb(有些待機電源是3.3v)沒有出來,所以目標放在電源板上,這台電視架構不太一樣,他的電源加主板是做在背殼上如下圖~害我拆了老半天

另類的架構

2.這台電源板用料相當不錯電容使用紅寶石及黑金鋼,目視正反面均無異常,就是有些焦味,也聞不太出來出自那裏,測量電源板一次側保險絲,橋式整流及背板上二極體均正常~

3.原本以為是一次側那裏的問題,可是測量相關零件都是好的,再次上電量大電容輸出有161v,但CN203 PIN-6 5VSB輸出仍是0V,也難怪待機燈沒有紅燈

4.斷電後,使用電表打到歐姆檔測量CN203 PIN-6對地阻值0歐姆,當下心裏爽了下,因為找到原因了,再次把電源板連到主板接頭拔掉,測量主板對地阻值無限大,排除主板故障;測量電源板CN203 PIN-6對地阻值0歐姆,確定為電源板出包......

5.拿上最熟悉的工具鉻鐵分段拆焊,使用電表分段測量,過程大約三十分鐘,便找到了兇手如下圖:

測量過程

6.好不容易從廢板上找到一樣的SB360二極體裝上,再使用電表測量已無短路現象,將電源板組回上電測量待機5.03V穩定輸出,且待機燈顯示紅燈,按電源開關轉綠燈,耶~~~~~~~~螢幕有畫面囉~順便把電源板上各測試點電壓列出,供各位參考~

CN 201接頭輸出至高壓板
PIN1 GND : 0V
PIN2 GND : 0V
PIN3 GND : 0V
PIN4 24V : 23.9V
PIN5 24V : 23.9V
PIN6 24V : 23.9V

CN 203接頭輸出/入至主板
PIN1 PSON : 2.69V
PIN2 GND : 0V
PIN3 GND : 0V
PIN4 5V : 5.09V
PIN5 5V : 5.09V
PIN6 5VSB : 5.05V
PIN7 GND : 0V
PIN8 GND : 0V
PIN9 12V : 11.9V
PIN10 12V : 11.9V

7.完工~~

修復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上次修一台也是壞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一台也是壞那顆

是喔,常常來這種軟的就好了,包修到好~~~

网友:
恭喜 完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喔,常常來這種軟的就好了,包修到好~~~

三太子的運氣比較差,送來修的 DPS-179BP都是有5VSB,PSON無12V/24V輸出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的運氣比較差,送來修的 DPS-179BP都是有5VSB,PSON無12V/24V輸出的故障

您神威顯赫當然修壞大尾的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的運氣比較差,送來修的 DPS-179BP都是有5VSB,PSON無12V/24V輸出的故障

哇,好多顆啊~小弟只能挑軟的來修,太硬修不來的只能買板~多的板子就進倉庫當材料板了

网友:
恭喜完修,又長知識

网友:
感謝分享~不錯的教學經驗

网友:
恭喜 修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詳細的解說。

网友:
圖文並茂解說詳細,恭喜完修

网友:
有完修例子可以學習真是太棒了~
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神威顯赫當然修壞大尾的ㄚ..

三太子修理小家電日不敷出,現在要搶你的飯碗,筆電都來者不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修理小家電日不敷出,現在要搶你的飯碗,筆電都來者不拒

哪裡哪裡~~小的很早就沒吃這碗飯了,只是偶爾拿來當點心~~~

修筆電最怕GGYY客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修理小家電日不敷出,現在要搶你的飯碗,筆電都來者不拒

三太子這麼強。。。。。。

練到現在只知道要是靠這個會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這麼強。。。。。。

如果有壞掉要丟掉的獨顯就丟到我這裡來,讓我練練手。。。。。。

請您別誤會,筆電! 三太子只幫同行做結構修理
什麼~獨顯......... 不會!不會

网友:
恭喜小冬瓜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