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INYO KY-8820 嗡嗡聲

楼主(2015-12-24):
是這樣的,這個2.1聲道喇叭的問題是左右聲音不平均,右邊OUTPUT很小聲,而且播音樂幾秒鐘後便聽不到音樂,改為嗡嗡聲灌進耳朵。
電路板補焊後無改善,不知道各位前輩有什麼建議的追查方向?
↑VR(有點焦黑的地方有量過,是可以導通的)
↑VR
↑電路板
↑電路板背後
被線材擋住,分2張拍
↑上方那個插槽是連接重低音輸出,為了方便拍照拆下來了,左上角IC型號:JRC4558
OPA似乎是很常見的TDA2030A,那個長很高的電阻是我換過的,之前的斷路燒毀。
另外重低音接上後,接上音源線馬上就開始嗡嗡聲強暴耳朵。

网友:
有燒過機.會不會功率IC得內傷?

网友A:
建議你先將 50k的VR換新

网友:
把VR外殼接地看看
或把VR拆除,看一下還有沒有嗡嗡聲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我今天下班後再來奮鬥。
聖誕節喇叭陪伴就算了,還是壞的!

网友:
你的音源線沒有問題嗎?用三用電表量量看有無斷掉。

网友:
量tda2030接喇叭那隻腳如有直流電壓.
那就是壞了.

楼主:
目前先換了tda,不過中間那支tda開啟喇叭後會發燙。還是說也把VR換了再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先換了tda,不過中間那支tda開啟喇叭後會發燙。還是說也把VR換了再說? ...

VR不會引起tda發燙

楼主:
看來我先從電路板檢查好了,看是不是哪個電容或電阻掛了,或是不該短路的地方短路。不然開喇叭沒多久感覺tda就要過世了,嗡嗡聲先不管啦!

网友B:
嗡聲:
1. 不接信號線,開機,有無嗡聲
2. 接信號線、不接音源,開機,有無嗡聲
3. 接信號線、接音源,開機,有無嗡聲
以上有載時出現漣波,大多更換這兩顆雙電源的平滑電容,即可改正(通常2200UF/25V容值多會低於500UF)

左右聲道不平衡:
1. 音量旋鈕上有耳機孔,插上耳機,R/L聲道如是平衡則是耳機孔內的接觸開關髒了
2. 插上耳機也是不平衡,旋鈕內的VR石墨層磨損
2.1 音量旋鈕是有線(查電線阻抗)還是藍芽(查電池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嗡聲:
1. 不接信號線,開機,有無嗡聲
2. 接信號線、不接音源,開機,有無嗡聲

三太子 終於出手了!!
一定能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先將 50k的VR換新

晉哥, KINYO KY-8820 這顆B50K只管重低音的音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 終於出手了!!
一定能完修

聽三太子的話,相信很快~~~~~
這台 KINYO KY-8820就會在好康報報放送給痞友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聽三太子的話,相信很快~~~~~
這台 KINYO KY-8820就會在好康報報放送給痞友接修

相信三太子的話~~~此台將會送給痞友接修
差一點被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晉哥, KINYO KY-8820 這顆B50K只管重低音的音量

原來如此,感謝指正 沒辦法看到開放式VR我就想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嗡聲:
1. 不接信號線,開機,有無嗡聲
2. 接信號線、不接音源,開機,有無嗡聲

信號線是指AC-IN嗎?

另外,接上耳機後聲音平衡,但是用瑞昱測試左右聲道會同時出聲。而且人聲消失,簡直在用卡拉OK。
這台配置的電容是25V/4700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號線是指AC-IN嗎?

另外,接上耳機後聲音平衡,但是用瑞昱測試左右聲道會同時出聲。而且人聲消失,簡直 ...

信號線是指AC-IN嗎? 嗯嗯! 您跟三太子一樣很有天份

信號線是只你多媒AMP的 RCA端子線......就是紅/白(R/L) 梅花頭端子線
不接信號線,2.1各聲道有無嗡聲(60HZ漣波)?

弱弱的請問:什麼是瑞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號線是指AC-IN嗎? 嗯嗯! 您跟三太子一樣很有天份

信號線是只你多媒AMP的 RCA端子線...... ...

三太子神通廣大不認識螃蟹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神通廣大不認識螃蟹哥

沒跟螃蟹哥打過麻將,理所當然~~~不認識
三顆230/9V PT包好了,等你來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跟螃蟹哥打過麻將,理所當然~~~不認識
三顆230/9V PT包好了,等你來拿~ ...

我是上禮拜才跟他泡過茶,剛認識
老媽的箱型扇
壞了R1電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上禮拜才跟他泡過茶,剛認識
老媽的箱型扇

10歐/1W設計上應該不會壞,有超載或衝擊發生~
R1我沒備料,可用22歐/0.5W並聯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歐/1W設計上應該不會壞,有超載或衝擊發生~
R1我沒備料,可用22歐/0.5W並聯代用 ...

原本NG的是阻值變大,這顆是我拆殺肉的電腦 電源供應器更換上,已完修

网友:
tda2030會發燙的原因
1.輸出有震盪
2.輸出有直流
3.散熱片有短路

先解決發燙問題吧

在不接信號下,音量轉到最小
用電表轉到dc 20v檔位
黑棒接gnd,紅棒接喇叭輸出
看哪顆tda輸出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嗡聲:
1. 不接信號線,開機,有無嗡聲
2. 接信號線、不接音源,開機,有無嗡聲

1.不接信號線,開機,有無嗡聲→無
2.接信號線、不接音源,開機,有無嗡聲→有
3.接信號線、接音源,開機,有無嗡聲→有
都有個共通點,剛開機的時候沒嗡聲,隔幾秒後開始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