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GA-MA78GM-S2H]插了PTi9測試卡, 開機找不到硬碟

楼主(2015-12-25):
不知道是要發這個版還是電腦主機板維修技術版

這塊主機板, 同事反應會當機, 於是插上PTi9測試卡, 要進行檢測
居然發生偵測不到硬碟, 原先以為是power不夠力, 換上全新power, 重開機
結果一樣, 然後接下來的步驟, 重開進入 BIOS 檢查設定有沒有問題
看起來, 設定都沒有問題

主機板BIOS版本為 F11, 雖然官網有 F12B, 主要是更新 CPU AGESA 碼, 但應該跟CPU碼沒關係

請問一下, 是否這塊主機板有問題呢? 能否維修?

以下是測試卡照片

補充內容 (2015-12-26 11:21 PM):
抱歉, 我沒漏說了重要部份, 沒有插測試卡時, 就能偵測到硬碟, 就可以正常開機,
只要插上測試卡, 就會偵測不到硬碟

网友A:
你的問題基本上跟除錯卡沒有任何關係

問題很單純只有2點:

1.HDD 有壞軌 or OS出問題

2.主機板SATA界面NG

請先確認HDD是否OK,如果HDD"確認"OK,那就是主機板NG,技嘉的板子不好修
若非得要修建議送原廠或直接上網買良品替換

网友:
硬碟有檢測嗎?

网友:
所有的SATA都抓不到硬碟?

換過SATA排線測沒?
HD本身是否正常?

网友:
9成覺得是硬碟的韌體掛了
希捷的不意外~呵呵!!!

网友:
南僑 gg 了~~

网友:
可能是硬碟故障,I/O軌壞了~~~

网友:
+1 我也覺得是南橋壞了, 壓一壓會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基本上跟除錯卡沒有任何關係

不對, 沒有插測試卡, 是正常可以開機

楼主:
南橋晶片若有問題, 會因為插了測試卡就找不到硬碟嗎?
因為沒插測試卡可以正常的開機

楼主:
抱歉, 我沒漏說了重要部份, 沒有插測試卡時, 可以正常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沒漏說了重要部份, 沒有插測試卡時, 可以正常開機

當機的情形有很多種,進入OS中熱機多久會當機? 還是不定時當機呢?

一般處理PC當機不穩:

1.Power
2.RAM
3.HDD

排除上述後就是~主板+CPU

===============

且你pc當機,你插除錯卡也沒有多大意義

除錯卡主要的作為是當你PC不開機時(開機無畫面),能夠有效快速的研判是,顯卡&RAM&mainboard的問題

至於這種會當機的除錯卡是沒意義的.你未何執著於插上除錯卡未何會抓不到HDD呢? 會有這種問題不是除錯卡本身故障就是跟主機板不相容

當然有也可能是主機板NG導致PCI介面是異常的

只不過~~~問題是PC當機,未何你還要將焦點放在除錯卡上呢?

网友B:
雖然我覺得不太可能,但有沒有可能是

那個PCI插槽跟SATA晶片共用同一個IRQ資源之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機的情形有很多種,進入OS中熱機多久會當機? 還是不定時當機呢?

U大您好:
今天再度跟 user 確認當機的情況, 結果是我公司ERP程式當機, 必須要強制結束程式

因為我開機一週中, 基本上並沒有發生不正常的現象

會插除錯卡是習慣性問題, 如果插上除錯卡會偵測不到硬碟, 是否意味著可能是主機板有問題??或是您說的除錯卡也有可能有問題~~因為這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怪異現象啊~~

沒法確認是什麼問題才是我在想的重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我覺得不太可能,但有沒有可能是

那個PCI插槽跟SATA晶片共用同一個IRQ資源之類?

好像不是的樣子, 圖片上 PCI-E 旁邊還有個晶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的樣子, 圖片上 PCI-E 旁邊還有個晶片~~

原則上, debug卡只是將LPC Port 80的訊號解成一個代碼供除錯用.
Debug卡會用到的腳位應該是 AD0/1/2/3, Frame, Reset, Clock, VCC, GND,
是所以, SATA的信號和Debug卡應該是不相干的,

樓主可以試著排除問題..
- 使用一般的Debug卡, 是不是也會遇到同樣的情形??
- 單上PTi9 PCI卡, 是不是就有問題, 還是接上LCD卡後, 才有問題??
- 是不是卡的電源指示有短路? 造成SATA電源不穩而導致HDD detect fail?
- 查看看這張於除了上述的腳位, 是不是有拉到其它腳位使用??

一步一步排除, 一定可以找到問題的,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則上, debug卡只是將LPC Port 80的訊號解成一個代碼供除錯用.
Debug卡會用到的腳位應該是 AD0/1/2/3, F ...

牛大你好

今天pti9測試卡插在另一台電腦上測試, 一切都正常, 唯獨 ga-ma78gm-s2h 才會有偵測不到硬碟的問題發生
您所說的狀況, 除了我沒試拆掉 lcd 外, 其他的狀況是沒有發生的

不好意思, 手上沒有其他的測試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大你好

今天pti9測試卡插在另一台電腦上測試, 一切都正常, 唯獨 ga-ma78gm-s2h 才會有偵測不到硬碟的 ...

一是排除是不是Debug卡的問題,
二是排除是不是主板相容的問題,

http://pcfix.gmepc.tw/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28
網路上有看到人在問這張主板的PCI是不是沒有作用..

如果您的問題一定要解決, 可以試著用膠帶把除錯卡用不到的腳逐續遮蔽, 一根一根抓, 總會抓出問題的!
如果您的問題不一定要解決, 多備一張Debug卡, 就可以應對了!!

話說.. 十年來, 牛都是用這一張拗來的卡修電腦... 現在都沒板子能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排除是不是Debug卡的問題,
二是排除是不是主板相容的問題,

看來應該是這個主機板的北橋有問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是排除是不是Debug卡的問題,
二是排除是不是主板相容的問題,

這張卡沒壞本身真是個奇蹟

我之前有張也是很簡單的,買整組假附載裡面搭的一張debug卡

後來不知道是不是金手指氧化問題,總之,插上後有時候沒顯示
搖一下卡可能又會出現數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張卡沒壞本身真是個奇蹟

我之前有張也是很簡單的,買整組假附載裡面搭的一張debug卡

您指的是牛在用的這張除錯卡??

其實, 它曾經因為牛的大意, 放在背心的口袋中一起被丟到洗衣機洗過...
晾乾後... 竟然還是好好的... (有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指的是牛在用的這張除錯卡??

其實, 它曾經因為牛的大意, 放在背心的口袋中一起被丟到洗衣機洗過...

是的,指的是這張除錯卡

其實從金手指部分看來,這卡的製作算不錯吧
至少看起來還是金燦燦的,我自己那張
金手指部位早就變成銀灰色了,但插拔次數明明就很少

楼主:
最新的報告, 今天早上, 我無聊把測試卡插在左邊的 PCI , 居然沒問題, 可以正常開機
主機板有兩個 PCI, 如果我插在右邊 (靠近 PCI-E) 就會發生偵測不到硬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