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特殊保險絲何處尋(25mm 13A)

楼主(2015-12-25):
之前在BNQ買的世界通旅遊轉接器(13A 250V)掛了,拆開一看原來是裡面的保險絲斷了,心想說換個保險絲就好了,結果問遍整個電子材料行都沒有這種規格,想請問這種規格的保險絲(25mm 13A)哪裡有得買?謝謝

网友:
買個10A也可以替代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2458209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245820908

3Q~就是這種規格

网友:
13A的保險絲都可以燒掛,
要注意一下後頭設備是不是有短路喔!!
不然, 再換也只是又掛!!

网友:
隨便換條 3A, 5A, 10A, 一般3C產品轉換頭就沒差
除非你準備到220V的地區使用2000W的電水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