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AXTEK DS-860B數位電表燒壞量

楼主(2015-12-25):
小弟一台AXTEK DS-860B數位電表為了修電視給它燒壞了,現在轉到歐姆檔量電阻值變的怪怪的有時無動作有時又反應遲頓,於是我把它拆開來看,發現到一顆貼片電阻燒毀了,上面的數字也變的無法辨識,在網上也找不到電路圖,只好來此求求各位大大有人是否使用跟我相同的電表,能否勞請拆開看一下告訴我,這顆貼片電阻上面的數字或能替代的電阻,小弟不勝感激啊!

AXTEK DS-860B

AXTEK DS-860B

燒壞了貼片電阻

燒壞了貼片電阻

這顆貼片電阻數字是什麼?

這顆貼片電阻數字是什麼?

网友:
再去買一台就知道了,我記得,這一台很便宜吧,

网友:
用個VR替代 , 再找根有數值的電阻,反向校正回來

网友A:
是不是以歐姆檔量到高電壓!?  偶爾都會有人遇上...
數位電表的基礎核心都是以直流電壓量測  再以周邊搭配成 電流/歐姆檔

既然歐姆檔...[有時無動作有時又反應遲頓,...]
那先看看主芯片IC 是否傷到
直流電壓檔DC V   是否也是[有時無動作有時又反應遲頓,...]
  量一般乾電池(例如TV遙控器就有)   或找個工作中的7805 穩壓電路
觀察量測值 是否正常
   IC 若傷到 已沒救了      這顆貼片電阻換好也是白努力

------------
歐姆檔 各檔位10倍進制  假設是  200/2K/20K/200K/2M
各分檔電阻   N / 9N / 90N /900N/9000N
燒毀的這顆貼片電阻  的上面有R29
以 R29  / 9(或10) 的數值  暫時代入燒毀的這顆貼片電阻

另外是否並接 旁邊那顆標示 [1000] 的電阻 要一併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以歐姆檔量到高電壓!?  偶爾都會有人遇上...
數位電表的基礎核心都是以直流電壓量測  再以周邊搭配 ...

謝謝SIMON1016的指導,正如您所說不只這個貼片電阻掛了連旁邊1000與尋線往上一顆152也壞了。於是我從家裡一顆壞掉的電腦硬碟找到101取代再上電子街買個152回來,剩下這個模糊的電阻去仔細觀察,發現中間兩個是零右邊痕跡應該是1,左邊這個字有點像2或3,那就是用1002跟1003來試吧!又從硬碟找到了1002跟104,兩個都試,最後是1002解決了。感謝各位大大無私的指教

网友B:
这种牛屎芯片的数字万用表,看着心里就不爽,属于条件反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牛屎芯片的数字万用表,看着心里就不爽,属于条件反射。

還好啦,我還在用 Intersil ICL7106  老架構的3  1/2 的掌上数字万用表,
剛買到時也是有些看不起 ,
後來20年前有次拆修 菊水的3  1/2 桌上数字万用表(還金屬殼的),
發現是 ICL7107-LED,就不再小看那顆芯片。

現行主流 ,不知是用哪顆芯片?...

舊式的掌上数字万用表,會在塑料背蓋內側貼上鋁箔片,
由基板電路零電位處焊上彈簧接觸導通鋁箔片,作為屏蔽干擾。

新式的不知有何演進作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好啦,我還在用 Intersil ICL7106  老架構的3  1/2 的掌上数字万用表,
剛買到時也是有些看不起 ,
後 ...

复防火防盗防牛屎,你听我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