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Delta 750W GPS-750AB A 有5Vsb PS_ON, 不能開機

楼主(2015-12-25):
Delta 750W GPS-750AB A
症狀:外觀PCB有焦黑,MOSFET與電阻正常

原先皆無5Vsb PS_ON,之後直接跳過開關,焊接到PCB 的L N ,5Vsb PS_ON皆出現了!
沒有串接防燒裝置,短接綠線後,繼電器有動作,風扇轉了一下就停了!

[問題]

繼電器四隻腳,但是PCB後只有三隻腳?解焊後看不到的第四隻腳卡住無法拆下來!
這樣可以硬拔嗎?

目前是懷疑繼電器故障,依照型號該元件是SPNO,未拆下測量NO端是短路!
懇請各位前輩指導小弟要從哪個方向找bug?感激不盡!

楼主:
我好像發錯板了,應該是刊登在疑難雜症板!(太久沒發文了n_098|)
已經與板主聯絡詢問是否可以幫我刪除我重新貼文,或是幫我移板
真的很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發錯板了,應該是刊登在疑難雜症板!(太久沒發文了)
已經與板主聯絡詢問是否可以幫我刪除我重 ...

已移動。

网友:
PCB 背面照片
低壓側IC 高壓側PWM IC
有5VSB 那問題就出在條件沒滿足

网友A:
Delta的電源都比較復雜的,但我估計繼電器應沒壞,你或可以不用拆下來,直接在上面加個12VDC 電壓來測一下繼電器有沒有壞呢.

楼主:
燒焦處的MOSFET與120ohm 2W 電阻拆下測量正常!
補上高壓與低壓的子板圖片

  ↓  高壓子板

  ↓高壓子板_all

↓低壓子板_all

↓低壓子板_zoom01

↓低壓子板_zoom02

↓低壓子板_正面IC

↓燒焦細節圖

↓ 5Vsb細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ta的電源都比較復雜的,但我估計繼電器應沒壞,你或可以不用拆下來,直接在上面加個12VDC 電壓來測一下繼電 ...

感謝回覆,加12DCV到線圈兩端
可是有個問題,該繼電器的線圈一支腳在銅箔面找不到?!
relay解焊三腳卻不能拆下,看不到的第四隻腳似乎黏住無法拆下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加12DCV到線圈兩端
可是有個問題,該繼電器的線圈一支腳在銅箔面找不到?!
relay解焊三腳卻不能拆 ...

看一下是不是在籃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在籃圈位置
沒錯,的確是這支!!
Relay直接外加DC12V relay沒動作沒聲音,週邊的零件好像冒小煙燒毀?!
拆下來測試線圈阻値約300ohm,加DC12V測試; 可動作,該relay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的確是這支!!
Relay直接外加DC12V relay沒動作沒聲音,週邊的零件好像冒小煙燒毀?!
拆 ...

如果不確定周邊元件能否抵住這反壓,最好先把其中正或負的一只腳的錫先吸走,再測試.因為周邊元件有可能抵不住這個反壓
現在那你就能按一般,有5VSB ,短接動一下沒工作的思路去找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確定周邊元件能否抵住這反壓,最好先把其中正或負的一只腳的錫先吸走,再測試.因為周邊元件有可能抵 ...

先拆二次測的晶體看看是否正常,有燒焦的地方覺得可能是過電壓或過電流造成的?!
找找相關文章study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拆二次測的晶體看看是否正常,有燒焦的地方覺得可能是過電壓或過電流造成的?!
找找相關文章study一下~ ...

那個看起來像假負載  一定會熱的
原因或許在別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看起來像假負載  一定會熱的
原因或許在別處

PCB Relay的NO兩端點有短路~
不知道是正常還是有零件短路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 Relay的NO兩端點有短路~
不知道是正常還是有零件短路到!?

常開點在未觸發是不可能利用一般的歐姆檔就測量到短路的
這是有問題的 可能接點黏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的確是這支!!
Relay直接外加DC12V relay沒動作沒聲音,週邊的零件好像冒小煙燒毀?!
拆 ...

這顆relay應該只是要在啟動後bypass旁邊那顆綠色的NTC以減少高負載下的損耗, 單體的好壞應不會影響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