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3T 無法充電 已拆 求助

楼主(2015-12-26):
小弟的 ASUS A43T 主板型號 LA-7551P Rev 1.0

目前情況是這樣:

1.插電把電池拔起 可正常使用

2.把電源拔掉後 單獨使用電池 可正常使用

3.只要把電池裝著 電源接上 他就無法使用無法過電無法開機

我猜應該是因為控制充電的MOS故障了

手邊沒有電路圖(有圖的前輩還請分享,謝謝)

小弟是個初學者 想從這種比較小問題的版子開始學習起

希望板上各位大大不吝教學!謝謝

紅圈處為怪異處

紅圈處為怪異處

PQ104這白白的

PQ104這白白的

网友A:
主機板進水的部分先清潔說不定就好了
ASUS K43T.pdf (1.67 MB, 下載次數: 97)

网友B:
清潔後.要注意接腳是否已經腐蝕.問題點就是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進水的部分先清潔說不定就好了

感謝大大~你的圖我載下來囉!!謝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潔後.要注意接腳是否已經腐蝕.問題點就是在此

請問一下怎麼量測呢?? 會不會根本不是那裏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怎麼量測呢?? 會不會根本不是那裏的問題@@

你清潔以後的照片.能看看嗎.別緊張.維修本來就要先處理"看得到"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清潔以後的照片.能看看嗎.別緊張.維修本來就要先處理"看得到"的問題

所謂的清潔是指怎麼樣的清潔呢? 把白白的清潔掉嗎? 已經清潔乾淨 因為不確定是哪個地方出問,所以還不敢下去動元件,怕烙鐵一下去~有不耐熱的會被我用壞@@

對了~突然想到漏了一點~昨天小弟電腦還沒拆之前~把電池接上後~插電 有亮一下充電的燈! 本來想說就讓他充~結果手賤去按了開機 然後燈就全熄了...本來心想完了...

試了老半天,想說會不會是電源供應器壞掉 換了另一顆~接上去之後 電源供應器產生細小尖銳聲(應該是短路吧)

最後結果~就如同發文一樣!

剛才看一下電路圖 控制元件應該是PU101 但是白白的是在PQ104 會不會根本不是在那個地方呢@@

大大~請問如果是您~您會從哪個地方下手? 可能對板上各位前輩來說~這個小問題可能根本不是問題...但對我新手來說~還是希望大大不吝指教!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謂的清潔是指怎麼樣的清潔呢? 把白白的清潔掉嗎? 已經清潔乾淨 因為不確定是哪個地方出問,所以還不敢下 ...

首先.這問題對我而言.絕對不是小問題(破圖.花屏才是小問題.擺明著問題範圍就在那).我常常被筆電修理.回歸正題.1.你清潔完後.該位置有無生鏽  2.目前重新插入電池與電源.充電燈可以亮嗎 3.維修過程測量重點電壓是必須的.比方說.當接上電源又同時插入電池.有B+ 19V電壓嗎  4.給你電路圖的大大幫了很大的忙.剩下的還是要你自己多努力了.今天星期六.板上的人也比較少.要稍為忍耐  5.問題點應該在PU101(39頁).加油  6.希望可以經常看到你.不要問題沒解決後.人就不見了(見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怎麼量測呢?? 會不會根本不是那裏的問題@@

因為你要圖所以我只給圖,
請你再仔細看一下,
PQ104其實和電源管理晶片PU101是有關聯的,
答案如同chiyimonitor大說的就在39頁,
就請你先量一下b+的變化,總要先有個開頭吧,
否則沒人知道怎麼回你(其實是你給的訊息太少),
有問題多上來詢問喔
====================================
題外話,如果是我下面的工程師問我,
我會先問他查了哪些地方還有數據(電壓),
或許我比較嚴格一點,但一定他要先查過我在接下去指點,
這樣他會比較了解也才學的到東西,
不然我會感覺他只是在等答案

网友:
感覺有腐蝕,清潔後三個接點補焊。不行就照幾位大大的建議,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我說說我的分析與猜測.未必正確.你參考看看
1.39頁是電池充電電路.原本大家相安無事.各自工作.有一天.藍色圈的ACIN訊號沒有發給EC(第1個可能)
  EC沒有收到ACIN就會認定電源沒插上.就會輸出綠色圈ACOFF高電位約3.3V.當然也有可能EC本身這個偵測部份已經故障
更或者BIOS有問題(第2個可能).還有就是系統本身已經認定使用電池模式(第3個可能)都會輸出ACOFF高電位.(其他可能就不想猜了)
2.當ACOFF高電位時 紫色圈PQ102應該截止.不能讓VIN跑到B+.因為這時的B+是電池跑出來的電.(兩路電壓會打架)
3.你生繡的紅色圈PQ104就是負責這個阻擋的重要元件.在它生鏽前一直很盡職的阻擋.(雖然是ACOFF誤動作)
4.有一天.它生鏽到無法動作.剛好又碰上ACOFF高電位這兩個條件.VIN19V就會悄悄的越過PQ102到達B+.偏偏此時系統認定使用電池(使用電池系統時.按開關SW前.B+不會有電壓.為了省電緣故).這時候你按了開機鍵(其實你也沒有錯)電池電壓瞬間衝到B+.就像你看到的.閃一下就不見了
5.若事情剛好那麼巧.就像我猜測一樣.那麼紫色圈PQ102應該短路了.以上純屬猜測.不過這裡值得討論的是.PQ102就算短路.在不插電池的情況下.是否依然能開機.附上39頁圖.最後看在我這麼用心的份上.各位朋友.鞭小力一點.

補充內容 (2015-12-28 02:17 AM):
個人對第4點有一些疑問.正在確認當中

補充內容 (2015-12-29 07:43 PM):
已經確認.使用電池時.B+會有12v.更正第4點內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謂的清潔是指怎麼樣的清潔呢? 把白白的清潔掉嗎? 已經清潔乾淨 因為不確定是哪個地方出問,所以還不敢下 ...

大大, 您做了哪些動作可以拍照上來嗎. 像清潔完的地方, 或是認為有問題的區域...
還有您量測的數據也請提供或拍照敘述...
如前面幾位前輩所提的, 沒這些資料大家都是在擲筊, 不知道該怎麼幫您回您.

楼主:
其實,小弟最近正努力的在研究~我要從哪邊開始!

不瞞各位大大~因為我不是本科系的~所以本身對於電路方面的程度~可以說是不懂的@@!

手邊目前的工具只有 熱風槍 H牌936烙鐵 三用電表 本身熱衷於維修 但不靠這行吃飯

我也很想提供我的數據~但是我不知道子麼提供...

我也挺害怕你們會覺得....連這都不懂~是要別人怎麼教...

目前正在超空努力爬文 看要從何開始 怎麼開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小弟最近正努力的在研究~我要從哪邊開始!

不瞞各位大大~因為我不是本科系的~所以本身對於電路方面的 ...

那~你能找到B+的位置或者是PQ102嗎  上次ayu0502003也是請一位上來求助的朋友先測量B+.結果那位求助的朋友就消失了.就好比有人問電風扇為什麼不轉.請他先看看電源有無插上而已.結果人就消失~消失~消失~.已經有兩位朋友請你先測量B+.可是你都沒有回應.是什麼原因呢?

楼主:
說實在~我不懂所謂的B+是甚麼(我不敢說~因為怕被笑)最終我還是鼓起勇氣了XD

大大您果然是高手!! 我馬上看到PQ102去 乍看之下沒事 結果一看接腳底下還真有點怪怪的!!

他的背面就是上面PO的 PQ104

PQ102的髒汙在腳下面~我應該要先用熱風槍把晶片吹起來清潔嗎??

這個PQ102是否有問題~該怎麼量呢?

另外我也看了不少網路上的教學影片~他們上面也是先從電開始找起! 19v 5v 3v 1.05v 共通點...請問這些點怎麼去看呢?

還有上面的大大怎麼知道這是進水所引起的XD 是因為看起來像水漬嗎?? 怎麼不會判定成是因為元件本身故障導致??

比較不敏銳的我~瞥一下閃過不會發現XD

比較不敏銳的我~瞥一下閃過不會發現XD

仔細一看 發現下面怪怪的!!

仔細一看 發現下面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說實在~我不懂所謂的B+是甚麼(我不敢說~因為怕被笑)最終我還是鼓起勇氣了XD

大大您果然是高手!! 我馬 ...

對於非本科系你有那些工具就已經夠了,也已經算是專業了,
你看線路圖b+就是PQ102的5678腳是連在一起的,
至於怎麼看IC腳位順序?
你仔細看一下比如這顆是AO4409,
左下角有一點記號代表1逆時針數分別是2~8,
這顆重點是123不能和5678短路,
你先給電壓正常只插上變壓器123要19V,4要8V,5678要19V,
然後你再給變壓器和電池一起插上的電壓是多少?
不要怕多上來問你這台一定會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於非本科系你有那些工具就已經夠了,也已經算是專業了,
你看線路圖b+就是PQ102的5678腳是連在一起的,
至 ...

剛才馬上跟它量了~變壓器輸出19V

第一 不接電池單獨變壓器

1~8腳沒有電池時 18.xV(指針式)

我量法是~表黑線接螺絲鎖點上的任一點~紅線分別觸碰八個針腳!

所以第4不是8V 這是表示它壞了嗎?

第二 單獨接電池不接變壓器

1~8腳都是10V

第三 同時接電池及變壓器

變壓器一開始先發出尖銳聲響
過一下後~變壓器不叫了 充電燈亮了~但是大約1.5秒會閃爍一次 一明一滅
此時電壓值
1~8腳都是18.xV

感謝大大的耐心回答! 使我有更大的信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才馬上跟它量了~變壓器輸出19V

第一 不接電池單獨變壓器

問題就在PQ102的4腳電壓不正確,
你確定PQ102沒有短路?
PQ107的2,5腳的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才馬上跟它量了~變壓器輸出19V

第一 不接電池單獨變壓器

我回答你第一與第三
1.PQ102可能短路
3.PQ103可能短路
如果確定這兩個MOS都短路.那~我覺得更換後應該就修好.會測量MOS短路嗎?使用歐姆檔.紅黑棒交互測量第2腳與第7腳(123一組.5678一組).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就在PQ102的4腳電壓不正確,
你確定PQ102沒有短路?
PQ107的2,5腳的電壓?

量了 PQ107 2 5腳都是3V

單接電池沒電壓~接變壓器 接不接電池都是3V

前輩指的 PQ102 短路是指??

我有用歐姆檔量 X10 123 5678互為0
                            123 5678與4腳 皆是4左右

剛才看了電路圖 4腳接下去的有 PR107 PC107  PQ107還又分A B 請問量測25腳的用意是?
還有怎麼知道第四角是8V的呢?

如果這邊解釋到我懂鬍鬚會打結的話就...省略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回答你第一與第三
1.PQ102可能短路
3.PQ103可能短路

PQ 102 短路是指 他們不會有毆母值嗎??

我用123 5678 歐姆檔X10 量測出來是0

PQ 103

123 5678 歐姆檔X10 量測出來 大約在13

任一腳跟4 都是無限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PQ 102 短路是指 他們不會有毆母值嗎??

我用123 5678 歐姆檔X10 量測出來是0

1.如果是進水機,請在主旨標題上註明,進水機跟一般NB處理方式不同

2.要不上電測量MOS ,請將MOS解焊拆下來測量

3.前面幾位大大多分析PQ102&PQ103 NG,哪你因該就先去購買這兩顆零件
   先替換看看是否就恢復正常,若仍是不正常就將測量的電壓值貼上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Q 102 短路是指 他們不會有毆母值嗎??

我用123 5678 歐姆檔X10 量測出來是0

我們常說的短路就是類指兩點短接在一起, 所以阻抗會驅近於零.

先釐清大大是不是在沒插電的條件下用歐姆檔量MOS的兩側出腳.
如果是, 那從您量測的數據來看應該可以將PQ102 & PQ103判定為短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們常說的短路就是類指兩點短接在一起, 所以阻抗會驅近於零.

先釐清大大是不是在沒插電的條件下用歐姆 ...

是喔~沒有接電的情況下量測的! PQ102趨近於零

PQ103是有阻抗的~那這樣也是故障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喔~沒有接電的情況下量測的! PQ102趨近於零

PQ103是有阻抗的~那這樣也是故障嗎? ...

PQ102先換新,
這台已經被chiyimonitor大修好了,
請你在回去看下他的回文喔,
加油快完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102先換新,
這台已經被chiyimonitor大修好了,
請你在回去看下他的回文喔,

被你肯定.我今天要高興一整天了  ~~~

网友:
板上高手如雲..受益良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被你肯定.我今天要高興一整天了  ~~~

哈哈,事實如此是你先提到重點的,
你本來就很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事實如此是你先提到重點的,
你本來就很強

再次謝謝.這位樓主應該是第一次修筆電.如果他能修好.應該會高興好一陣子吧.呵呵.祝他幸運

楼主:
真的~小弟第一次維修筆電!

我已經在找這AO4409 這顆IC 跑遍彰化的電子材料行~老闆都搖搖頭@@

網路上有看到AO4409 下面英文應該只是批號對吧?!

有人知道台中有甚麼地方買的到嗎??

另外就是~我可以請教大大 怎麼知道各腳位的電壓值呢?

說實在~我覺得一時你們應該也教不來...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加強自己的??

今天把PQ102解下 量測第四腳為4V 其他19V  IC阻抗0  真的是IC故障短路了!!

謝謝各位大大的協助~待小弟買到IC換上後再告知情況

補充內容 (2015-12-30 04:07 PM):
不好意思~更正 第四腳的接點應該是8V 筆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小弟第一次維修筆電!

我已經在找這AO4409 這顆IC 跑遍彰化的電子材料行~老闆都搖搖頭@@

露天很多人賣喔,
找找看說不定有你附近的可以面交

楼主:
前兩天網路上訂了一顆AO4409跟AO4407A

今天東西一來~馬上把他換上了!

PQ102的AO4409 悍上後~馬上測試!

我只能說~chiyimonitor大~您真神! 現在已經可以插著電池充電開機了!!

真的很感謝您~請問一下! 您怎麼知道第四腳是8V呢?

另外PQ103應該就不需要更換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兩天網路上訂了一顆AO4409跟AO4407A

今天東西一來~馬上把他換上了!

你看文要看清楚.你這32樓問了我還有ayu05202003大大.都不曉得誰該回你.我告訴你PQ102可能壞. 8V是ayu05202003大大提醒你測量的.你若要請問哪一位朋友問題.要在他的樓底下有一個"回覆"要按這裡.他才知道你在問他.否則會變成你在"自說自話"喔

你換的PQ102其實ayu05202003大這幾天也剛換一顆類似的.你可以去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58987-1-1.html
PQ103就不用換了.因為沒壞
為什麼第四腳8V.我先回你好了.我若頂不住再請ayu05202003大大出馬

看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兩天網路上訂了一顆AO4409跟AO4407A

今天東西一來~馬上把他換上了!

在這裡,你遇到了好老師,
你回頭看看好幾位前輩都已經告訴你答案,
他們都是經驗老到,不藏私把知道都傳授給你
恭喜你了,終於完修!!
成就感滿分
我跟你一樣不是這方面的,但追求知識會讓你更進步,共勉之

不要害怕勇敢問,你也會越來越厲害
(其實我第一次在這裡問問題也跟你一樣,痞痞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文要看清楚.你這32樓問了我還有ayu05202003大大.都不曉得誰該回你.我告訴你PQ102可能壞. 8V是ayu0520 ...

哦哦~抱歉抱歉~原來要這樣回應! 下次知道了!!

所以說8V是因為電阻的關係! 厲害厲害~馬上來去找找這個程式! 到時不會用還得請教您!

再次感謝你!!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這裡,你遇到了好老師,
你回頭看看好幾位前輩都已經告訴你答案,
他們都是經驗老到,不藏私把知道都傳授給 ...

是阿是阿~這種維修的快感是花錢買不來的!!

小弟我就喜歡做維修這類的工作! 只是因為當初某些原因~沒有走這條路

一直很想學~但是就沒地方可以學...現在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阿是阿~這種維修的快感是花錢買不來的!!

小弟我就喜歡做維修這類的工作! 只是因為當初某些原因~沒有走 ...

一直在關注這篇,,, 因為有精彩的互動.
恭喜完修 , 也很高興有修復之後回報結果. 有不少人得到需要的就消失不見.

這篇看完 真開心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關注這篇,,, 因為有精彩的互動.
恭喜完修 , 也很高興有修復之後回報結果. 有不少人得到需要的就消 ...

前輩說得是.這一篇也可以算求助文的良好示範了.有始有終有結果.又有互動.重點是樓主沒"落跑"

楼主:
不會不會~我怎可能落跑~要跑也等我剩下三台維修完畢再跑XD

哈哈~開玩笑的拉! 其實我很有心想學~但就是找不到方向...其實我本身做工業加工的工程師

對於我下面的技師~我也是能教盡量教~因為那些東西在學校根本學不到~外面更不用說了@@

我想~你們對於我~應該也是找不到方向教吧...因為很多東西~講出來我未必聽得懂

另外就怕有些人會因為自己懂得多~就很厲害~然後有點教訓晚輩的感覺...(老師傅)那就會讓學習者怕怕...

不過幸好我們板上都是很和藹可親的大大~各個有耐心^^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輩說得是.這一篇也可以算求助文的良好示範了.有始有終有結果.又有互動.重點是樓主沒"落跑"   ...

多謝各位前輩讓小弟收穫不少.
小弟有一台也是不充電不開機(MSI), 也許可以從這個角度切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