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電磁爐

楼主(2015-12-26):
插上電嗶一聲.顯示燈亮一下隨即熄滅.無法使用
型號:大同電磁爐 TIH-1300DJ

网友:
先檢查機板右後方(保險絲附近)電源供應部份是否正常
電容是否老化
再檢查面板按鍵是否正常
大型電橋,IGBT,協振大電容也是必需一一檢查
加油~祝早日完修!

网友:
提醒您,請依版規發文!

標題內應清楚說明廠牌型號及故障原因。

其他相關版規請詳閱公告區。

网友:
唉!連跑馬燈也上了還是這樣,真的欲哭無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