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美德蘭 MGM 380W POWER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5-12-26):
此顆電源為levent 會員提供!拿到先加電測試!
測試無反映,無5vsb
此時發現保險絲斷路
加一日光燈,又有短路現像!
所以把二顆大電容,及一側銲下來,容易檢查,順便測下好壞
,結果都正常哦!
看看零件二、三隻,我們就從5vsb開始檢查吧!
此顆為損壞零件!
上電囉!OK啦!
完工!供大家參考!

网友A:
真是功力太淺,就是查不到那顆電阻,感謝指導,小弟真的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功力太淺,就是查不到那顆電阻,感謝指導,小弟真的受教了~

大家都一樣,多修理多問,體驗多了,自然而然
心中就有底,就清楚朝那個方向查修!

网友B:
大電容的洩放電阻?

网友:
那個測式器不錯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的洩放電阻?

我看錯了,以為是高壓啟動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的洩放電阻?

應該不是是偏壓電阻

楼主:
不是很懂,好像是159v經二顆510k電阻,分壓後經電晶體,
產生自激電路,後有5vsb產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好像是159v經二顆510k電阻,分壓後經電晶體,
產生自激電路,後有5vsb產生! ...

你防燒裝置用日光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防燒裝置用日光燈?

不是,是省電燈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省電燈炮!

喔~~~知道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是省電燈炮!

請問省電燈泡與日光燈的裝置有差別嗎?
不是都用AC電源嗎?
還是有特殊意義??
原來a大注意到沒看到長型燈管........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省電燈泡與日光燈的裝置有差別嗎?
不是都用AC電源嗎?
還是有特殊意義??

無差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