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十吋車用螢幕的按鍵干擾問題

楼主(2015-12-26):
請問一下關於這種按鍵的作動方式?
因為此螢幕是用在車上
車上有無線電 gps 四路行車記錄器等
裝上此螢幕後
五台有三台會誤動作
就是沒去按他
但自己會像有人按一樣亂跳
按鍵板只有四條線
vcc ir gnd key
目前打算把key拆掉
只留下搖控的功能
不知道還有其他解決的方法嗎?

按鍵看似由那顆chip所控制
五顆按鍵連到該chip 4 5 6 7 8
chip的2還3連到一堆電容電阻後
再經由key線回到主板

网友A:
把電路板包起來試試看

网友B:
將它的電源處理乾淨
基板內 電源輸入端加 L /C 濾波

行車紀錄器車用電源轉接器干擾改善對策
http://bbs.pigoo.com/thread-24625-1-1.html

請問這是什麼零件,功能是做什麼用的?謝謝。[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52221-1-1.html

這種按鍵的作動方式:
VCC /  GND   之間  以多顆 電阻直流分壓
各個電阻節點因分壓不同  按鍵節點得以不同分壓
而共用一線(KEY) 送入 控制芯片的 ADC
控制芯片根據辦別電壓大小  得知那個按鍵  動作了

原設計若在 KEY 板上VCC /  GND   之間   有無加上去雜訊電容
可以試著加加看10uF/50V 電解電容 或  0.1uF 陶瓷  都可以試試有無效果

网友C:
能不能拍一下在車上的全照
還有一對多點煙座的連接照片

這種干擾通常來自電源, 先確認誰是加害者, 哪些是受害者.
運氣好些在加害者的電源線上裝個夾扣磁環採多圈繞扣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電路板包起來試試看

主板還是按鍵板?有點難度 但我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拍一下在車上的全照
還有一對多點煙座的連接照片

沒有一對多點煙座
都是各自接電
但每台車配備不同
車機 gps 和四路行車記錄器是固定有的
gps是從保險絲盒直接吃acc跟永久電
車機都有一台24轉12的變壓器供應電源
而四路行車記錄器和螢幕吃同個電源
我通常會加個繼電器由開關或acc控制
有試過各設備一人一個24轉12模組
但成效不彰
嚴重懷疑是螢幕本身的問題
有裝過一兩台不同型的螢幕
一樣是觸控按鍵 但沒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它的電源處理乾淨
基板內 電源輸入端加 L /C 濾波

雜訊電容我會先試看看
因為之前備的電容電阻不少
LC濾波的話可能要再跑一趙電子材料行
廢板上的電感是不少 但不知到感值
恨自己設備不夠好............
沒有電容電感錶.................

网友B:
可以拆廢板上的電感  因為只是雜訊濾波給直流   有鐵芯的就拿來試試(體積約一個100uF電容大小)
試試而已  只要不發熱就可以繼續用

雜訊濾波電容 選用 100uF/25V電解電容  一定要加併圓盤陶瓷電容104/0.1uF(或再個 103/0.01uF)  一定要焊在基板VCC/GND出線端才有效果
機殼內空間若足夠放置鐵芯電感  焊在基板VCC 出線端

若是電子線路功力有信心  割斷板內 VCC出線端到 VCC主電容(+)   將鐵芯電感橋接割斷處   圓盤陶瓷電容改併於VCC主電容

其實也可以試試 不加電感  只加圓盤陶瓷電容  併於VCC主電容  運氣好也說不定

----------------------

因為 你說  這台一開  其他 五台設備 有3台受影響
表示這台產生雜訊從基板經由電源線 成為發射天線  向外輻射出去

雜訊濾波 基礎概念是
電容為吸收雜訊    電感為擋住雜訊    接地迴路就略過不談  以基板出線端為基礎

選用 圓盤陶瓷電容  一來好施工  二是雖有SMD MLCC 效果更好  手工作業+汽車應用  非職人作業反而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廢板上的電感  因為只是雜訊濾波給直流   有鐵芯的就拿來試試(體積約一個100uF電容大小)
試試而已   ...

了解了 會試試的

另外五台有三台會出問題並非是千擾其他設備
小弟的意思是 五台螢幕有三台會誤感應
之前朋友們團購了十幾組
內容有四路錄影主機 螢幕 四顆鏡頭
小弟代工裝了五台有三台會在行車中自己亂跳
有一兩台則是像上述連結一樣
會因為油門深淺有干擾紋
後來都是加了24轉12的變壓濾波器解決
只有這個按鍵問題一直解決不了
可見24轉12那顆也沒有濾波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會試試的

另外五台有三台會出問題並非是千擾其他設備

這樣看來佈線方式也要考慮~
建議你這台螢幕的配線先隔離開再測試~
這是裝在大客車上的吧!!

网友D:
有沒有可能是紅外線接收器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看來佈線方式也要考慮~
建議你這台螢幕的配線先隔離開再測試~
這是裝在大客車上的吧!! ...

大貨車 線路不像大客車這麼多
目前已在按鍵板及螢幕電源端各加一組濾波電容
先裝上試試 若還是有問題
會考慮把電源的部分跟錄影主機分開
並且把走線重跑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可能是紅外線接收器造成?

也是有可能 若是狀況持續下去的話
會考慮把接收器廢掉看看

楼主:
上個星期在電源端及按鍵板端各加了一組100u/50v併104
上車測試後感覺更糟
之前在發動引擎或是不發動的情況下
不管我怎麼測 按鍵都不會亂跳
都是車主行駛中或是在某下狀況下才會發生
但裝上濾波電容後
不發動引擎 按無線電ptt
九成會觸發電源鍵 設定鍵 +-等
將無線電功率降低後有改善
心一橫先把key廢掉 只留搖控器接收功能
讓車主先用著先
猜測問題出在無線電發射干擾key回傳的電位
所以光濾電源的助益不大
甚至裝上濾波電容後可能形成天線
助長了干擾
可能要將key線整條包鋁泊接地隔離才有作用
或是有其他更好的建議嗎?

网友D:
試試把紅外線拿掉,或是先用深色的膠帶包起來?

网友A:
有裝無線電~最好將天線的配線裝到金屬蛇管內
影音系統的配線的不要用搭鐵的方式佈線,無線電車機最好也不要,用搭鐵的方式佈線很會出問題
線材要選用遮蔽性好一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把紅外線拿掉,或是先用深色的膠帶包起來?

目前紅外線作動正常 沒有誤作動的問題
感謝提拱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裝無線電~最好將天線的配線裝到金屬蛇管內
影音系統的配線的不要用搭鐵的方式佈線,無線電車機最好也不要 ...

了解
我先去翻看看有沒有帶屏蔽的線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