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C 破裂 短路 實例

楼主(2015-12-27):
MLCC 破裂短路實例  這個是由設計位置不良所導致
參考:
MLCC多層陶瓷電容破裂的可能原因
http://www.researchmfg.com/2013/11/mlcc-crack-cause/

這個位子旁邊就是就是鎖式端子 鎖螺絲時會造成玻璃纖維板一定的扭曲 那加上線材所造成擠壓也是有可能的

根據模組設計者所提供設計檔案 此MLCC數值為100V/1uF

破裂的MLCC

本來想說就用另外一套電源讓他炸開  結果發現熱到錫都可以融在上面固定了都還沒炸
等我這台20A輸出的模組裝回去再說n_152|

网友A:
换个有引脚的瓷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有引脚的瓷介电容。

沒錯這是其中之一 一個合適的解決辦法
有引腳 可以避免積層陶瓷體直接的受到外力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這是其中之一 一個合適的解決辦法
有引腳 可以避免積層陶瓷體直接的受到外力作用    ...

以前这种无脚的贴片电容,大陆以前的资料叫独石电容,因为电容身上无标文字,不比贴片电阻大都有标阻值,所以换这种贴片电容很麻烦,首先要找到电路图看容量,又因为无法买到贴片电容,拆机的又不知容量,我都用同容量的瓷介电容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这种无脚的贴片电容,大陆以前的资料叫独石电容,因为电容身上无标文字,不比贴片电阻大都有标阻值, ...

適合 有引腳 100V / 1 uF  的瓷介电容 ??
可以給張照片嗎?
一直聽說引腳有105的  但是一直沒見過   會不會是有引腳的MLCC

圖1   100V / 1 uF    MLCC  用了兩個
如果 用0.1  uF 容量   得並聯20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適合 有引腳 100V / 1 uF  的瓷介电容 ??
可以給張照片嗎?
一直聽說引腳有105的  但是一直沒見過   會 ...

AVX有一系列長像奇怪的有引腳型, 不過價格非常不親民...
其外型尺寸跟體積可能也沒辦法在原空間塞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適合 有引腳 100V / 1 uF  的瓷介电容 ??
可以給張照片嗎?
一直聽說引腳有105的  但是一直沒見過   會 ...

沒錯 105應該也跟155一樣是有焊腳的MLCC  以前拆過104積層電容拆開來馬上我就開始碎碎念了  裡面是MLCC  同樣都是MLCC DIP硬是比SMD型貴了數倍之多

我買的155一顆更是要價二十幾元

這個是155  1.5uF/50V

网友:
哈!!  你忘記了  [積層]電容
這個[積層]的意思  就是  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  = MLCC

有155的 真厲害果然時代進步很快

网友:
所以沒引腳的是SMT用的就是了...以前主機板都是這種有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適合 有引腳 100V / 1 uF  的瓷介电容 ??
可以給張照片嗎?
一直聽說引腳有105的  但是一直沒見過   會 ...

我确实没见过1μF的瓷介电容,但0.22μF的瓷介电容常见,如没同容量瓷介电容代换,只要对频率没有特别要求,可用其他普通种类无极性电容代换,如涤纶电容等,甚至可用电解电容代替,1μF的电容一般用于滤波退耦作用,电解电容负端接地,或用于信号耦合,如是低频(如音频)信号耦合,可用电解电容代换,只要开机量出电位高低端,电解电容正负极对应高低电位就行了,耐压100V一般是用不到的,选50V以下就足够了。拍张老型25V0.22μF和新型0.1μF(没标耐压一般是50V)瓷介电容照片,新老个头相差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X有一系列長像奇怪的有引腳型, 不過價格非常不親民...
其外型尺寸跟體積可能也沒辦法在原空間塞進去.. ...

這個?
http://www.mouser.tw/ProductDeta ... dEi3XTt3cTS0Q%3d%3d
夭壽 1顆要價798元
兩顆就比我這模組還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确实没见过1μF的瓷介电容,但0.22μF的瓷介电容常见,如没同容量瓷介电容代换,只要对频率没有特别要 ...

你寫這個台灣人比較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X有一系列長像奇怪的有引腳型, 不過價格非常不親民...
其外型尺寸跟體積可能也沒辦法在原空間塞進去.. ...

我發現我居然有 是這款嗎

還有塑膠腳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發現我居然有 是這款嗎

這顆是 SK Style, 由容值反推應該是低壓的
可參考(p.66):
http://catalogs.avx.com/AdvancedCeramicCapacitors.pdf

我說的一系列高壓怪咖款可參考上述連結的p70-p90 (High Voltage MLC Lead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是 SK Style, 由容值反推應該是低壓的
可參考(p.66):
http://catalogs.avx.com/AdvancedCeramicCapac ...

這份資料裡面也是挺多怪咖的n_060|